技嘉ATI 9600XT AGP花屏維修失敗,求援中~~~

楼主(2011-07-14):
技嘉型號GV-R96X128D
看了很多先進的維修經驗,小弟也修好不少東西,這次顯卡出現花屏~~~
小弟便使用熱風槍對GPU還有記憶體吹,但是花屏還是存在...
小弟便下載ATI記憶體測試軟體下去跑,果然有問題,結果如下:
-----------------------------------------

R3MEMID version 1.1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60/M11 (0x4152)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PASS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4 44 45

[3  ] RW column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4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2 33 34 35 38

[4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5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2 34 35 38 39 42 43 44 ...

[5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8
  1024 x  768 - 16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2 33 34 44 45 48 49 53 ...

[6  ] Data mask                                           : PASS
[7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PASS
[8  ] Macro + Micro4x4 tiling write                       : PASS
[9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G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2 33 34 35 36 38 39 40 ...

[10 ] Byte swap macro+micro4x4 write                      : FAIL
    Error ID G0VC02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B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

[11 ] Marco+Micro8x2 alignment write                      : PASS
[12 ] Macro+Micro4x4 alignment read                       : PASS
[13 ] Movblit, 4 align, T                                 : PASS
[14 ] HOST_DATA/<f,b>/M2L                                 : PASS
[15 ] Line slopes/dir/P/solid                             : PASS
Failure detected.
-----------------------------------------------------------------------
我猜測是記憶體有問題,但是是哪一顆呢? 卡上有U66~U69,U76~U79八顆記憶體...
之前熱風槍是借的,有全部吹過一次了...但還是一樣,而且記憶體是貼片式的,現在沒熱風槍是不是取不下來了呢?
之前壞掉是在win7畫面忽然變黃色,再開機就有花屏出現了,和版上大大討論?還有甚麼方法處理嗎?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有吹 不一定可以完全改善 虛焊的問題
有時候真的要重植了~外加花屏也有可能是BIOS方面或者記憶體損壞
若是在BGA重值跟記憶體部份沒有辦法處理,先弄弄BIOS試試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有重新燒過,也是一樣花屏~~~我想應該是某一顆記憶體掛了...

网友B:
如圖..........更正2區不是4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紅線圈起來的那一顆的編號是U77...為何MDB1有問題是U77呢???
而不是卡上其他U66~U69[正面],U76~U79[反面]
我有用熱風槍烤過每一顆,特別是正面U67,因為我以為是U67這顆...
謝謝賜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由大大給的圖,是指U79這顆有問題了,我再給他加焊看看~~~
另外我想請問一下,這是如何判別的呢?
我有另一張卡ATI x300是MDB0 0有問題,我也很想知道如何判斷出來哪一顆記憶體有問題的,謝謝!!!
又這張圖是去哪裡抓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更正2區不是4區

今天拿熱風槍對著U79,450度又烤了2分鐘....裝上開機...哇~~~更花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更花應該連錫了,有鉛小體積記憶體不必2分鐘,給圖是讓你參考AD線分佈排列(不同卡排列不一定一樣),動手前記憶體周遭元件先測量無誤排除,重植記憶體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圖失連了,請補圖(放置論壇)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的圖失連了,請補圖(放置論壇)好嗎?

我的伺服器最近掛了~~~正修復中...
本我是要放在PiGoo伺服器的,但是不知是不是我權限不夠???傳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更花應該連錫了,有鉛小體積記憶體不必2分鐘,給圖是讓你參考AD線分佈排列(不同卡排列 ...

重植超出我的功力了...而且我也沒有設備...可惜!!!
不過還是很感謝,站上熱心人士的幫助,謝謝!!!

网友C:
回复 楼主:

場效應電晶體等級不可能權限不夠,目前論壇只有電阻不能貼圖,你願意學習一下用論壇空間貼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場效應電晶體等級不可能權限不夠,目前論壇只有電阻不能貼圖,你願意學習一下用論壇 ...

也是傳到PiGoo嗎?還是傳到別的伺服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當然是傳到pigoo的伺服器,公告區有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雖然是舊版的,但是大同小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
我的伺服器好了~~~圖也正常了!!!以後我會貼到版上...原來IE還要設定才能貼上,真是的我以前傳好久都上不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拿熱風槍對著U79,450度又烤了2分鐘....裝上開機...哇~~~更花了!!!

很多電子產品都被要求要採用無鉛製程,以符合RoHS法規。

所以不少無鉛的製品一但空焊或虛焊時,又運氣不好碰上無鉛焊點表面氧化,幾乎都救不太起來。這跟以前有鉛產品的加焊是不同的。若以為提高溫度可以將無鉛空焊的焊點熔化,將會適得其反。而,溫度提得太高反而將晶片弄壞了。

無鉛真的不好處理,一但氧化會變得更頑強。。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謝謝你的配合,這次我會先替你傳到論壇上的空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電子產品都被要求要採用無鉛製程,以符合RoHS法規。

所以不少無鉛的製品一但空焊或虛焊時,又運氣不 ...

碰上無鉛焊點表面氧化,...]

不是氧化 也不是表面  是IMC從錫焊點內部生成 使焊點脆化
BGA 焊點超小 焊點數量超多 發生IMC 脆化 數第一名
越高溫操作 越加快滅亡

波峰焊条件下BGA焊点界面断裂失效机理研究
http://www.anda-dg.com/news/lunwen/5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