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吸塵器如何改110V電壓使用

楼主(2011-07-14):
請問我有一台220V吸塵器,想改110V電壓使用,
拆開後裡面只有一小片電路板,沒看到變壓器,
是改電容嗎?還是其他方法,
麻煩敎一下,感謝

网友:
馬達應該是用 220V 的,因此改電路我想是沒用的。

使用馬達的設備,另外像是風扇,這類東東沒在用變壓器的。都是直接使用市電來供電。

楼主:
哦哦!那不就沒解了,聽人說可改電容,可行嗎?

网友:
那片電路板是調速器,馬達本體額定還是220V

楼主:
那片電路板就是調速器,但馬達本體額定220V是生產設計時使用電壓,這個部份可用電子元件更改嗎?

网友:
改吸塵器馬達的電壓不如改家中的插座線路....
改個220V的插座給這台吸塵器用不就好了....
又便宜又省事....

楼主:
吸塵器要移動,不能把插座全改了吧...
網路搜尋有人說可串接電容???

网友:
看一下馬達是  110 or 220 應該有貼標籤,如果沒有只好用自偶變壓器試了,如果是 110 那板子直接拿掉就可以,先前我為了將 110 的機器放到 220 的也是用調光電路取代壓降變器,但是不是所有附載均適用就是了,最後還有一種方法就是昇壓變壓器,但是給少說也要買 1000w 以上的規格,應該會比吸塵器貴.

楼主:
在附上兩張圖,

网友:
這是一顆"串激式碳刷馬達"
依樓大1# 9#的兩張圖來看,那塊電路板是控制電熱絲,做加熱殺菌用的
跟馬達調速沒有關聯
建議你再查看,馬達的外線圈&內線圈,它的線是怎連接的(應該是各兩條)

楼主:
控制電路板只有一塊,
應該是控制轉速的,
面板有個開關是啟動電熱絲的,
看馬達的外線圈&內線圈可辨別什麼?
聯絡上,有圖了

网友:
那一塊電路板的 藍 黑 白 白 四條線接到哪去了??
藍 黑 是電源輸入??
白 白 是接到馬達??

楼主:
藍,黑是電源
白,白是接到面板VR控制轉速

网友:
很明顯那就是一個調光器,你就直接量一下馬達兩端電壓即可......

网友:
你把那個調光器電路抄下來看看。

网友:
外定子的線圈最終應該只有兩條線,內轉子的線圈會經由碳刷拉出兩條線
這四條線,其中各一條會相連接,剩下的兩條線,就是接220電源

我的想法是,把串激式改成他激式
也就是外線圈直接上電源,內線圈也直接上電源
因為不確定他的線圈是否能夠各承受110V的電源
所以不敢直接給你下藥
以上工法給你參考

网友:
怎麼馬達圖前後不太一樣啊?
一般串激式通用電機因為是場繞組與電樞繞組串聯,假設兩者繞組可以均分輸入電壓,則可以考慮改為並激式,就是將場繞組與電樞繞組並聯,不過要先確認運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