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nasonic 家用無線電話問題.

楼主(2011-07-14):
我有一個Panasonic 家用無線電話
不知道為什麼無法使用
請問誰有使用手冊>還是有用過的各位大大提供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是怎樣的無法使用,
是不能開機,還是不能通話?

网友:
米國人都沒再看手冊,
電池換新電話插上去不能用應該是壞掉了。

网友:
我家電話一直都是用Panasonic的...
目前用的是類似的....5Ghz....有子機的.....
使用上應該大同小異...
不過不懂你說的無法使用是什麼問題???

网友:
不曉得大大所說的無法使用是指什麼!?
不過電?無聲音?無法通話?接收異常?無法連線?
可能要請大大說清楚一點,不然站上的前輩們不知道如何幫您!

网友:
建議一下亦菲大,在提問時,詳細描述問題,像這樣的發問,我想大家不是不想幫你,而是不知從何幫起。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無法連線.對不到主機
電池有換新

网友:
有沒有試過將子機放回母機上,按下母機的page/call(呼叫)看子機會不會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不會響
會不會是頻率跑跑掉

网友:
一般新型子母機會使用數位鎖碼方式,防止信號被截取或盜打,子機更換電池後一般要經過對碼,才可正常使用,如果換電池前正常,換電池後就出問題,可能得找說明書看看對碼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說明書不知丟去那
電話有放一段時間沒有用

网友:
http://service.us.panasonic.com/OPERMANPDF/KXTG2214F.PDF
雖然是操作手冊
裡面有故障排除
看看你哪邊有問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KX-TG2214W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KX-TG2214W

還有太久沒用好像要先設定的樣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英文版的........看不懂
明天在翻譯

网友:
用谷歌的翻譯軟體翻一下就出來囉
加油嘿
沒想到官網沒有維修手冊可以下載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造操作手冊用也不行.....可能電話故障了

网友:
說明書第33頁
Automatic Security Code Setting
Each time you place the handset on the base unit, the unit automatically selects
one of a million security codes. These codes help prevent the unauthorized use of
your telephone line by another cordless telephone user.

自動保全密碼設定功能
每次將子機放置回座機時,座機會自動從一百萬組保全密碼中選擇一組。
這組密碼將幫助防止其他未經許可的無線電話訊號使用您的電話線路。

第40頁
Troubleshooting
Problem: The unit does not work.
Cause & Remedy:
• Check the settings (p. 8–9).
• Check whether the dialing mode setting is correct (p. 12).
• Charge the battery fully (p. 8).
• Clean the charge contacts and charge again (p. 9).
• Install the battery properly (p. 8).
• Place the handset on the base unit and unplug the AC adaptor to reset it.
Plug in, and try again.
• Re-install the battery (p. 8) and charge it fully

故障排除
問題: 子機無法使用
原因與解決方式:
• 檢查設定 (查閱說明書第8~9頁)
• 檢查撥號模式是否正確(查閱說明書第12頁)
• 確認電池電力足夠(查閱說明書第8頁)
• 清潔充電接觸端子後再次充電(查閱說明書第9頁)
• 確認電池安裝正確(查閱說明書第8頁)
• 將子機放置在座機上,然後將座機AC電源拔除以重新設定,然後重新接上AC電源,再試一次。
• 重新安裝電池(查閱說明書第8頁)並將電池充滿電。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電話故障了
造手冊也不行

网友:
子機放上去, 充電燈會亮嗎?
拿起子機按下TALK後, 螢幕會不會顯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充電燈會亮
按下TALK沒還應

网友:
可能之前有摔過,導致內部元件異常或脫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手機正常使用沒摔過

网友:
  = 3 =
我在猜喔  只是猜喔  都沒壞
但是你太久沒用啦   手機鋰面那個充電電池老早掛了
不能充電了
所以你充完電拿起來 手機當然還是沒電不能用
請看操作手冊第八頁
把電池拆下去材料行換新品

還有[MENU] :allows you to enter the
menu by pressing while the
handset is not being used. 請按MENU鍵開機
不是按TALK  死命按也不會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