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NB 14.1吋 WXGA TFT LCD故障請教"已解決"

楼主(2011-07-14):
各位前輩好,小弟想請教如標題的LCD有畫面,在開燈的狀況下可以稍微看得到畫面,但在關燈的狀況下螢幕全黑,請問這問題一般是出來AD板還是燈管呢?麻煩前輩們撥空為小弟解答,萬分感謝!

前些日子上網找類似的高壓條更換後,已正常運作!謝謝各位前輩耐心指教,感謝!

网友:
燈管跟高壓板都有可能先換一隻高壓板點看看吧\

网友:
高壓板上有保險絲F看是否斷,量看有無電壓

网友A:
先測有無電壓及啟動信號送至背光電路板接頭(測量時小心不要短路)
有電壓及啟動信號則往背光電路板及燈管檢查
無電壓或啟動信號則先看看轉軸處連接線有無斷裂/破皮,若轉軸處線路完好則可能要往主機板上去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好,小弟想請教如標題的LCD有畫面,在開燈的狀況下可以稍微看得到畫面,但在關燈的狀況下螢幕 ...

各位(****)前輩好................
請改成各位(痞酷朋友)前輩好..............

楼主:
版主您好,剛要更改內容發現無法更改了...有違反版規請版主見諒,謝謝指教!

楼主:
謝謝上面幾位前輩熱心解答,不過小弟初學者,所以有以下幾個問題想再次請教前輩...
請問如要拆開檢修的話,要從哪裡下手呢?而且找到原因的話,AD版或燈管之類的成品零件好找嗎?麻煩前輩們再次撥空為小弟解答,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測有無電壓及啟動信號送至背光電路板接頭(測量時小心不要短路)
有電壓及啟動信號則往背光電路板及燈管檢 ...

請狼大改一下麻煩了~
各位(****)前輩好................
請改成各位(痞酷朋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上面幾位前輩熱心解答,不過小弟初學者,所以有以下幾個問題想再次請教前輩...

請問如要拆開檢修的話,要 ...

四周的膠墊/塑膠貼片取下後會看到螺絲(有些沒有),全部鬆開後可沿A/B殼的接縫處小心慢慢撬開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版主熱心為小弟解答,小弟下班再試看看,謝謝!

楼主:
港都狼仔版主及各位前輩好,如圖2有7pin接頭,請問怎麼分辯電源及訊號呢?
而圖3的電路板是否也有該注意的地方呢?經驗不足導致於問題很多,請見諒...
麻煩前輩們再次撥空為小弟解答,萬分感謝!

网友:
電源正:開機後有電壓輸出,大約在5V或以上
電源負:與外殼金屬處相通
啟動信號:會隨著畫面有無/切換顯示器時電位有高低之分,大約3.3V

网友:
4比3螢幕大多是燈管有問題,接一支燈管上去測試看看,不亮就是高壓條壞去。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版主不厭其煩為小弟解答,也謝謝fox888前輩熱心解答,感謝!!
小弟今天量了高壓版在輸入端都有12v與3.3v的訊號,但在另外一端都無電壓輸出(如圖紅框處)
請問各位前輩這樣是否是高壓板故障呢?麻煩前輩們再次撥空為小弟解答,萬分感謝!

楼主:
剛剛小弟有針對pk070005t00高壓板的型號去搜索,發覺都要到國外購買..
小弟再附上一張高壓板全圖,期盼各位前輩能給小弟一個查修方向,謝謝!

网友:
可以先依照上面網友給的建議,用一支正常燈管試看看,若真不行再考慮要找原裝或是代用高壓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狼大 你的頭不見了?
又出現了 沒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版主不厭其煩為小弟解答,也謝謝fox888前輩熱心解答,感謝!!
小弟今天量了高壓版在輸入端都有12v ...

請問版大如有電壓輸出(如圖紅框處)會是多少電壓??
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量這個地方的電壓要用交流電檔喔,檔位能調多高就條多高(還是有燒電錶的機率)
這個地方有電壓(啟動電流上千V)出來的話換燈管試試
這是小弟在沒加入痞酷的經驗(差點燒了新買的電錶)+爬文出來的想法+痞友兼學長的建議下的想法~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版大如有電壓輸出(如圖紅框處)會是多少電壓??
感恩!

casielid前輩您好:
電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就dddkkkaaa前輩所說的應該是在1000v以上..

楼主: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再次為小弟解答
也謝謝dddkkkaaa前輩為小弟解答,2位前輩的解說,小弟都會試看看
非常謝謝大家!!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紅框處那長方型的零件是保險絲嗎?
剛剛量了紅框處長方型零件電阻值是0,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前輩紅框處那長方型的零件是保險絲嗎?
剛剛量了紅框處長方型零件電阻值是0,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

如果小弟沒看錯,那顆應該是電容,電阻值是0表示擊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小弟有針對pk070005t00高壓板的型號去搜索,發覺都要到國外購買..
小弟再附上一張高壓板全圖,期盼各位前 ...

如果小弟沒猜錯,從上到下7隻腳應該是
1,2 VCC
3,4 1隻是ADJ,1隻是ON/OFF
5 NC
6,7 GND
樓主您可以用阿斯的方法試試掛的是高壓還是燈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港都狼仔版主不厭其煩為小弟解答,也謝謝fox888前輩熱心解答,感謝!!
小弟今天量了高壓版在輸入端都有12v ...

有12V跟3.3V,輸出又沒電壓,看來高壓條升天機率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12V跟3.3V,輸出又沒電壓,看來高壓條升天機率不小

changold2前輩您好, 小弟所指的電阻值0是不通的意思喔...(表達錯誤,抱歉..)
另外請教要用"阿斯"的方式抓是哪個零件壞掉的話,要從哪些接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前輩您好, 小弟所指的電阻值0是不通的意思喔...(表達錯誤,抱歉..)
另外請教要用"阿斯"的方式抓 ...

白話文解釋就是高壓條直接上電,看燈管會不會亮,您既然12V跟3.3V都有,就是VCC跟ON/OFF訊號都有,那就表示不是主機板的問題,而是高壓條或燈管,如果有備用燈管可以試點當然最好,否則就是拆燈管,目測燈管是否發黑

因為小弟看您的相片,這個高壓條並不附帶NB狀態指示燈(就是那些指示硬碟,待機的燈號),如果是高壓條掛了,抓出腳位定義後用擠的下的代換就好,不一定要用原型號

网友:
還有樓主您是否有找找,高壓條上有沒有SMD保險絲,說不定是這個燒了

楼主:
changold2前輩您好,感謝您耐心說明,我之前有量上面紅框處是相通的
還有changold2前輩所說的高壓條直接上電,小弟還是不了解怎麼著手...

网友:
建議樓主還是先找燈管測試一下,這樣比較可以先釐清是高壓條還是燈管的問題
維修就是從最簡單的開始測,才不會走太多冤路,也可以減少很多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2前輩您好,感謝您耐心說明,我之前有量上面紅框處是相通的
還有changold2前輩所說的高壓條直接上電 ...

那顆應該是濾波電容,如果會通表示電源短路,建議您殺1顆同SIZE的電容換上去再試試

网友:
小弟拆自己的量給您看,電源端不能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高壓條NG了 _~_~這老毛病  看是要買新的更換還適用通用的跳線去接線 維修

楼主:
謝謝yat208前輩的指教,要買燈管來測試的話有一定買買14.1吋的嗎?
還是只要接頭一樣就可以了呢?

感謝0982788072前輩指教,看到您簽名檔有專賣液晶電視 LCD NB MB零件供應
如真需要換整個高壓板的話再請教您相關的問題囉,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麻煩changold前輩特地拆自己的筆電來教我,真的非常的謝謝您!以下是小弟所量的數據請changold前輩看看
電源端(12v)電阻值
紅框處電阻值
輸入端近拍

网友C:
登大哥您輸入端當作保險絲的0歐母電阻燒了,原因可能是輸入端的MLCC電容短路,先換掉這2顆,0歐母電阻可以拆廢板或用細電線代替,MLCC電容用同SIZE同外觀的代替,不行再買新的高壓條

网友A:
筆電高壓板除非用使用外接電源測試,否則盡量避免使用細線短路方式,否則可能將故障或燒毀擴大到主機板背光電路電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登大哥您輸入端當作保險絲的0歐母電阻燒了,原因可能是輸入端的MLCC電容短路,先換掉這2顆,0歐母電阻可以 ...

changold前輩您好,謝謝您的詳細說明,小弟附上一張圖片確認是否是前輩所說的零件位置,以免發生烏龍,希望前輩能撥空為小弟解答,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電高壓板除非用使用外接電源測試,否則盡量避免使用細線短路方式,否則可能將故障或燒毀擴大到主機板背光 ...

謝謝港都狼仔版主一直以來為小弟解答,小弟在測試及學習上會多加注意,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ngold前輩您好,謝謝您的詳細說明,小弟附上一張圖片確認是否是前輩所說的零件位置,以免發生烏龍,希望前 ...

就是您指的地方,先換零件試試

网友:
回复 楼主:

紅框處是相通的????這看是電容應是不通的,兩端應該有12V,如沒電壓看旁邊的0電阻,就是保護用的看是否斷,電容拆下量要不通的

网友(2011-09-13):
這種狀況通常是高壓板通長換掉就好了這一條不會很貴3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