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三洋洗衣機 SW-688UT

楼主(2011-07-14):
原故障情形:開機後基版閃燈,逼逼直叫

整機圖樣,閃燈為水位高中低處閃燈

型號

卸除螺絲後掀開找出水位與門開關五條線的插pin,全部對接

發現故障還是一樣,拆下水位開關發現它是故障的(用代換法)
,也不用插品用焊上的,因為我們這兒的環境(潮濕)....所以必須如此

整線裝回,基板運作正常了

但是...脫水時怎麼吵的要命....

卸除洗衣桶中間螺絲與旋轉盤,

好像少了什麼???????????這台機子不用大六角螺母來鎖緊咬合嗎???

中間黑鐵部份,那是髒污,並沒有變形生鏽腐爛的情形....
如果出廠就如此...洗了10年才鬆動也太跨張了
應該是被人拆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故障情形:開機後基版閃燈,逼逼直叫

整機圖樣,閃燈為水位高中低處閃燈

看情況應是銹蝕破掉,
可能在排水時排掉了!

楼主:
囧了  真的要那顆吼

這會有得買嗎
明天問三洋看看

网友:
六角螺母服務站有賣
那顆六角螺母是不會生鏽的,你要注意是否避震系統有問題(吊棒),如果螺母斷掉了沒有全部找出來到時會有無法蓄水的問題出現
對了...到時候買回來的螺母你要如何鎖回去?

楼主:
今天問了三洋公司,他們那顆有備料,而且洗衣機每個型號都是同樣大小的
接著問如果請他們來鎖那顆要多少,材料費與出車費要一千多元...
先擱置著吧XD    有順路再過去拿

我有畫了個可調整的鎖附工具...到時看能不能請鐵工廠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