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d板或invert板無穩壓電容為何不能工作?

楼主(2011-07-14):
1、穩壓電容只是暫存電量,本身並不發電,電容量變0u,為何板子會不工作?
2、ad板自己的穩壓電容變0u故障不能點屏,我維修時外接power供給ad板確定5v的電,則ad板能否工作?理由?

网友:
原因是電源用交換式,雜波太複雜要多容值電容濾波,交換式也要LC才會工作穩定,以免影響cmos數位電路(a/d,t-con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1、穩壓電容只是暫存電量,本身並不發電,電容量變0u,為何板子會不工作?
2、ad板自己的穩壓電容變0u故障 ...

1.螢幕用AC→DC電源電路為返馳式,當在開關導通對變壓器儲能時二次側是無輸出的(要等到開關截止,變壓器內部磁能才會轉換至二次側),這時的輸出必須靠電容維持,若是電容失效,將無法提供足夠能量給負載,電路無法正常工作
2.AD板自己的穩壓電容失效時,假如後端還有3.3V/2.5V/1.8V電路,且該電路電容也失效時,AD板將無法工作或動作不正常,尤其是採交換式降壓電路系統的,輸出電容不正常將導致無輸出,若是三端子穩壓IC,雖然一時可能可以使用,但電壓漣波會過大,穩壓IC會發熱,使用時間一久電路也會不正常

网友(2011-10-18):
又學到了,返馳式(交換式)電路的特點,謝謝大大分享。

网友(2011-12-02):
了解!謝謝大大分析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