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記憶體哪一顆chip壞?

楼主(2011-07-14):
ddr 400 ram,上面有8 or 16顆ic,或許只壞1顆ic,把那顆ic換掉整支ram就能用了。但壞的ram插上m/b,m/b抓不到也不會告訴你哪顆chip壞,請問:
1、有哪種chipset的m/b,能告訴我哪顆chip壞?
2、假若1沒有,我要如何得知哪顆chip壞?
3、速度同樣是ddr400,則各個廠牌chip是否通用?

网友:
1,2項用dos跑軟體memtest86+,或CDROM開機跑RSTpro3,會有位置要再對RAM顆粒的腳位找出壞的IC
3.ddr400是向下相容,各個廠牌chip是幾乎可通用,混用就不一定,雙面的比較不挑

网友:
先注意 DDR 上的排組先全部電表測量一次都 ok  才去跑程式..

网友:
#1說 "壞的ram插上m/b,m/b抓不到", 這樣要怎麼跑程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疑問是如果開機時BIOS掃不到壞掉的ram, 那測試程式有辦法測的到?

网友:
記憶體不穩跑XP會經常藍屏或當機用記憶體測試軟體在DOS下掃瞄有問題送修,
記憶體大都是終保的。但對於是記憶體故障有無法開機的狀況是無法用程式檢測的,
還是需利用電表來檢測排阻是否故障,使用程式檢測的先期條件是可開機進入DOS,
否則是不可能的。

楼主:
北橋偵測到bad才回應抓不到ram,
1、有什麼辦法可跟北橋要故障ic的資料?
2、不然m/b抓不到的情形,業界是用什麼方法知道是壞ddr上哪顆i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記憶體測試軟體會告訴你是模組的哪顆DRAM故障,軟體
使用時必須用一支好的記憶體來運作....

网友:
樓上的意思是說插一支好的抓的到再插一隻壞的開機後跑dos測是看哪一個記憶體顆粒故障是這樣講沒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因為你還要執行那各測試軟體阿,故障的無法被系統抓到,
可是檢測軟體卻可以查出那支模組上哪顆DRAM出包....

可以去找到記憶體模組設計規範書來讀,瞭解記憶體模組電路後
就可以先排除電阻、電容這類元件是否故障再查DRAM顆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