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決~~求助~~請問電源有廣播音樂

楼主(2011-07-14):
請問各位大大我目前遇到一個問題.一台一般二聲道放大器只接電源及喇叭.就有廣播音樂出現.請問大大這是什麼原因造成如何解決.有勞了

网友:
輸入訊號線不要太長,一定要屏蔽.

還有,您所在的位置附近是否有廣播的發射天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音源線都沒接就有廣播音.第一次遇到.地點在台北市酒泉街附近

网友:
我在台南遇過一次;因為附近500公尺是台南廣播電台.怎麼屏敝效果有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擴大機拉條線接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各位大大我目前遇到一個問題.一台一般二聲道放大器只接電源及喇叭.就有廣播音樂出現.請問大大這是什麼 ...

你聽到的電台聲是固定的嗎?

若像 Yoyomay 所說的,把輸入端短入是否就沒電台聲了呢?

另外題外話,你的電源是多少現電壓的(電壓低雜訊自然高)? 有沒有啍聲?電源的濾波如何?

我個人覺得這類問題都是在輸入端的問題,可能是撞地不良,阻抗匹配不好 .. 等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我明天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cremaker 大.電台都同一台電壓約120v.沒有哼聲.聽得清處廣播音

网友:
我之前也有這個問題,後來一條一條線慢慢拔下來,發現是第四台線造的,現在都沒看第四台了,逛網路時間都不夠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cremaker 大.電台都同一台電壓約120v.沒有哼聲.聽得清處廣播音 ...

若都是同一家電台,可能是他們的發射功率太強了,應該是地下電台吧。

電壓用到 120V,莫非是使用真空管的?

你若是將輸入對地短路沒這個困擾的話,有幾種方式不妨試試(我現在沒在玩音響了純建議):

1. 減低輸入的電壓,很單純的用兩個電阻或是可調電阻來調整,讓影響減到最低(這個缺點是輸出可能會變很小,而且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2. 如了解這個電台的頻率,用 LC 濾波電路將這個頻率濾掉,這對音頻放大器是沒影響的
3. 我想這個電台是地下電台可能性很高,去檢舉它吧,看看有沒獎金可拿,也解決了自己的問題 XD

^_^

网友:
老家的卡拉擴大機,就是開機會有電台廣播聲
賣音響的說,在牆壁打入鐵條,做接地就好了,
但老爸不想在那打洞,所以我也不知有沒有效果了。

ps:不過我另一台DENON的擴大機,
放在同一個位置,就沒這個問題。

网友:
就是電路板線路跟廣播電台有LC共振現象,所以才會播出廣播,這種狀況在便宜的喇叭應該會常常出現,收到的若是AM,把電路板用鐵片惑鋁箔包起來試試看。

网友:
把音量的vr接地  就是音響的外殼 包含高音及低音平衡的金屬外殼都要接地(這裡的地是gnd電源的零電源端)或音源的g也ok

网友:
這種問題我遇過

輸入阻抗可能過高輸出沒有慮波原件
也有可能是接地不良....原本接地設計就有問題
在迴授電阻並一顆30P~50P小電容試試看

网友:
這個連結文章:Power Amplifier Design Guidelines
在 Input Stages 之 RF Interference Suppression 小節有一些說明,Stopper Resistor 似乎真空管、電晶體都可行。:)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因最近上台北住的地方沒網路.無法即時與各位大大討論此問題.問題還真奇怪.接地一樣有廣播聲音.但將3.5mm插頭插進電腦輸出.廣播音就沒了.算是解決一半.不知如果加裝隔離變壓器可改善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ms7758 大大已經說出重點了,在此補充一下、、、
輸入端前及放大電路板有電感特性會造成高頻震盪以致接收到收音機頻率,可以用加電容方式回授使其無法震盪或許可以用下圖方式解決(並不知您那台的電路,只能讓您當參考用)
我只能確定是電路引起震盪造成,但是哪部分引起震盪(沒圖)無法猜測,電容該加到哪裡才會停止震盪可能要您自己判斷(一般是最前端放大電路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D:

chlu 大謝謝您.
擴大機是在光華商場買的小型擴大機
拍賣網上找到照片.他後面有一個12v.用這組電源能改善嗎.還是有其他不拆機以外部增加設備方式改善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1.用後面DC輸入也是有可能改善(也可能因電源不穩造成震盪現象)
2.不拆機要改善也只能將輸入信號電壓改變(類似之前您說的將輸入接到電腦會因為阻抗不同,電腦輸出電容不同所以震盪頻率也不同或是停止震盪而不會收到電台音樂)

要是我的音響會這樣,一定二話不說將它拆下找出問題點,這樣才會學的到經驗也才符合痞酷精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來是通病,把eq 的6.5k跟15k值調小試試,但音質會變...

後面 input switch 調成cd/ld...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買個12v的阿搭不搭來試試.
這我不敢拆.是新品.怕拆了會被老板唸

楼主:
回复 网友E:

playx大.這是通病阿.我上台北再試一次.in的部份我是接在cd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幫忙.改用ADARTOR後廣播音已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