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D小夜燈壞了

楼主(2011-07-15):
感光LED小夜燈壞了
但是上面的有兩個小電阻,連接110vAC。
但小電阻燒了,看不出是多少歐姆。
不過我自己不確定是不是電阻,因為沒看過電阻接AC。
請問大大是否可以得知這兩個電阻多大??

LED也壞了。橋式是好的。電晶體還沒測過。
我附上圖片

拆開後

拆開後

靠中間的兩個小電阻燒了

靠中間的兩個小電阻燒了

LED也燒了

LED也燒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路圖看起來如下圖、、、

先要知道 C 的容量才可計算出前端限流電阻的電阻值(大約值),或許更改 C 的容量並不需加上電阻
可以參考 slimboy 大大的
我也有自製的AC110V LED燈泡

网友:
倒數第2張!!
左右兩邊!!
看起來像電阻的東西!!!白白的那兩顆
是啥東西???

网友:
倒數第二張
左右2邊白白像電阻的
那是燒掉的碳膜電阻

网友:
順便請教一下
這麼簡單的電路
燒掉的原因應該是什麼呢
橋式是好的
那是電容短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1.電壓過大,燒毀 LED(看電路有可能用電容壓降又沒穩壓電路)
2.電阻壓降過大所需瓦數較大(過熱燒毀)
以上是猜測、、、

网友:
依照經驗來看
電阻還沒炸斷  其實還可以用参用電錶量看看阻值

楼主:
不好意思大大們~
我重新附上有資訊的圖上去
之前沒給數值抱歉...
就勞煩大大們幫我看看...謝謝...
C大給的資訊,小弟看了一下,還是看不懂怎麼算...可能小弟腦袋不靈光..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式電阻值是15X歐姆那錶式電阻還活著,並未完全燒毀
橋整若是好的那只需拆下0.47UF及電晶體測量,若是好的只要換上LED應該就好了

電流=V/(1/(2tt*F*C))
110/(1/2*3.1416*60*(0.47*0.000001))=0.01949 A 約=20mA
容抗=1/(2tt*F*C)
(1/(2*3.1416*60*(0.47*0.000001))=5643.78 歐姆
我懂得不多但我會的(有問必答並不一定對)

楼主:
to c大
那我先試試看更換LED看看,謝謝c大解答。:)

网友:
LED好像也可以測量好壞...
我是用10mΩ檔...
如果都是斷路就應該是壞的...

平常我會去拿乾電池去接..
會亮就是好的了...
一般這種LED要掛還不太容易說~

网友(2011-10-10):
你可參考下面的網址,有很清楚的說明,這款的小夜燈好像很容易故障:

http://tw.myblog.yahoo.com/jason ... &l=f&fid=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