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D ECC88真空管緩衝前級

楼主(2011-07-15):
看到喬治查爾斯做的ECC88真空管緩衝前級,自己也弄了一個,因為ECC88價位蠻高的,大約都在300以上,所以以相容管蘇聯的6N1P代替,極性完全一樣,但燈絲電流是0.6A(原本0.3A)。
買的是OTK1式樣的6N1P
這是完成的電路板:
輸出交連電容採飛利浦MKT金屬皮膜電容:
因為原本板子設計是是臥式電容用,所以要用跳線拉過去:
電源部分的電解電容日製NIPPON:
小一點的金屬皮膜電容我都用德國WIMA,屏極電阻用美國軍規AB碳精電阻,其他1/4W都用飛利浦0.6W金屬皮膜精密電阻:
完成之後就是測試囉!!6F3管機先擺一旁,把之前做的TDA7294 BTL功放拿出來在,在前面加上前級,可以看到照片右下有一個搖頭開關,作為信號切換,可比較有加前級與未加的差異:
結果加上之後,低音顯得較有Q度了,人聲也感覺比較柔和,高音更清晰但不刺耳。我覺得不錯,花小錢可有好聲真的很不錯。

网友:
即然都使用喬治站的東西了,
大家都認為3886比7294在音質上來的好多了
不過這組X-10D確實是相當不錯的東西

楼主:
回复 网友A:

3886目前還沒玩過,評價不錯,但已經買7294,我可能先把X-10D跟7294裝進一個機箱,再去玩3886n_022|

楼主:
剛剛發現我把C20弄成2200uF 25V(原本1000uF 50V)結果連續燒兩個小時發現怎麼凸凸的....不過真沒想到日製的這麼耐,2個小時還正常運作中,三個小時可能就要放鞭炮了~~
變壓器我可能從原本12v改為15v,發現燈絲不夠力,兩個加起來只有9.8V

网友:
音響diy又熱絡起來了,期待您的X-10D的新居落成!

建議版主將此篇移往音響區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一篇其實在音響技術比較合適
希望 forest162 大能多多發表自己的作品造福大家

网友:
有DIY高手出現了~~

自己經驗話語
德律風根的金腳ECC88是我聽過音色最好的真空管
價高且不易取得市面假貨一大堆,再者新一代的6H30
聲底表現也讓人激賞。

网友:
其實喬治站的東西也都蠻不錯的,
那里的東西有不少都作過,
有興趣DIY的人其實用心一點也都可以洗的不錯
同樣的X-10D,用的東西就湊合的用

DAC-8414-2.0也不錯

LM1875這個效果其實也不錯

网友:
回复 楼主:

謝謝你提供一篇好文,但是我還是要請你把圖貼到論壇,而不要用外面的空間,你用外面的空間會對我造成很大的困擾,這點我已經至少說過不下十次了。
這次我還是幫你改好,也先謝謝你未來能配合!

网友:
喬治 ..東西挺酷的''   高中時期 大約4 .. 5年前他第一次分享的耳擴,我手上有一份  還是他自己洗的板子,   直到高中畢業 少在聽耳機就丟在一旁了‧  他的精神直得學習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發現我把C20弄成2200uF 25V(原本1000uF 50V)結果連續燒兩個小時發現怎麼凸凸的....不過真沒想到日製 ...

我沒記錯的話~
那裡是否倍壓成 +-30V
所以你 25v耐壓不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被發現了.......因為相機解析度條很大,所以超過2MB....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約32V,然後透過4顆電晶體降壓。
因為外觀長得一樣,我去材料行也沒注意...然後就焊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問一下,X-10D的板子是用100*150mm的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定都是用現成100*150的板子去作
不過原始電路大概是85*150
所以洗板前或後都是一定要裁板子的
或者是你有特殊用途不裁也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拿大一號的來洗~
裁板子要用什麼裁?電木的我都用美工刀劃兩面,要深一點,然後折一下就會斷掉
可是這次用玻璃纖維的,美工刀要劃下去可能比較難...

楼主:
結果最後裁板我用小電鑽先在要切的那一條線鑽洞洞,然後折一下就可以了,接著用砂紙磨一下就平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玻璃纖維的板子一樣用美工刀或壓克力刀去切
然後像電木板一樣大力點就可以了

楼主:
試過,可是我的美工刀鈍了= ='''劃兩刀要折一次刀片.......
玻纖真的不像電木那麼好裁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過,可是我的美工刀鈍了= ='''劃兩刀要折一次刀片.......
玻纖真的不像電木那麼好裁 ...

我都拿大剪刀剪, 很漂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呃..是可以,可是我怕剪的時候全部一起裂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德律風根的....很貴

网友:
真空管前級沒用過,不過應該不錯

网友:
看到2位大大的實作,耳朵又癢了,很想買成品來聽,正考慮3886或者X-10D,價錢都一樣...

自己diy也不見得成功,也沒時間搞,但是很想聽聽看...

网友:
回复 网友E:

X-10D和3886應該是不同的用途吧

楼主:
嗯...3886是後級,X-10D是緩衝前級。

网友:
真好 DIY 熱又風行了

网友E:
to 25# 26#

呵呵...偶曉得,一直很想聽聽"管味",但又想放在電腦旁,體積不能太大...

所以有點傷腦筋,我買那台ta2021 T類擴大器很受女孩喜愛,也被女友強迫拿去用..

近期想再搞一台來玩,要買成品或半成品來diy ? 心裏還在盤算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to 25# 26#

呵呵...偶曉得,一直很想聽聽"管味",但又想放在電腦旁,體積不能太大...

那就再買一台ta2021 T類擴大器,然後前端再加台X-10D就可以了
說不定被""人""聽完後,那台X-10D又被A走到先前被A的ta2021 上頭
所以東西要買就要買兩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說到''T''類,目前好像還沒聽過,聲音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沒有發燒級配備來測試,豬耳朵也聽不出來,只能用比較法來測試..

整體來說算還好,價錢也漂亮,參考..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比較的,我建議也像我一樣做一個切換開關,更方便幾較。

网友:
回复 楼主:

f大...傻傻問一下...

1.    這樣沒裝進機箱,沒有哼聲嗎?或其他交流引起的怪聲嗎?

2.    真空管的變壓器有時很難匹配,還是目前只是在測試中...
       有認識比較優質的廠家嗎?給小弟介紹一下,噓...我不會亂講喔,人格保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1.目前根本聽不到哼聲的..我連變壓器都用便宜的佳立欣 PT-26...而且還是沒有鐵殼的@@
2.你是說X-10D??這台不用輸出變壓器,只要用3.3uF交連電容就好。
大部分後級或功放都會用輸出變壓器做組抗批配,有的前級也會。
3.目前還沒玩到要用輸出變壓器的...因為還沒錢n_124|................所以還沒認識廠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打算向好人幫訂lm3886套件來殺時間,

目前想用環形變壓器,不知去哪買?可能要去

台北建宏牛肉麵那找找.....機箱也是一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呵呵..我打算向好人幫訂lm3886套件來殺時間,

好人幫(喬大)現在好像有在團購lm3886用的機箱
你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3886我推薦這家~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211014566
他賣對岸''小余電子''的套件 http://www.xydzy.com/index.htm
我之前做TDA7294功放 機箱我就去電料行買幾百的回來在拿電鑽鑽一鑽n_047|
環形變壓器可能去中華路吧?我還沒買過說(沒錢錢..)

順帶一提,露天那家好像是喬治大大的朋友..

网友:
to 36#

真的嗎?來去參考...謝謝

to 37#

真的嗎?竟有此內幕?

小余電子以前常跟他交易,是不錯的店家,會跟喬大買套件完全出自相挺的心,

支持原創也同時支持台灣郎,他的網站有附電路圖也方便當做學習用,期待能出

更多好玩套件,讓業餘或非專業電子愛好者能買來虐待自己或折磨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會洗板嗎?我覺得自己洗蠻好玩的..
上面零件自己買,可以自己選用料,他零件包金屬皮膜好像是電料行買的那種,自己選可以買WIMA

网友:
看到您的大作
讓小的心底不免又癢起來了

网友:
LM3886外接沒幾個零件把IC鎖定散熱片上
用搭棚也可以輕鬆裝起來,自己聽無所謂
吧,不然用洞洞板也行對一個家裡沒有洗
PCB設備的人是有一點點困擾說

如果自己買零件那4顆電源濾波電容能用
ROE或BHC或RIFA聲音讓您做夢也會笑
不過這三種電容假貨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LM3886用搭的...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困難..目前只搭過5670的單管前級..........
大頭貼上的就是那隻管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LM3886用搭的...對我來說還是有點困難..目前只搭過5670的單管前級.......... ...

早期真空管或半真空管晶體擴大機有許多都搭棚來完成的

只要善用接線架就得心應手的

楼主:
接線架..我好像有看過別人使用。這幾天找些資料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