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冰箱問題!

楼主(2011-07-15):
冰箱的定時除霜器壞掉了,型號是TD-20NT,但是網路上都只有賣衛TD-20L,請問這可以通用嗎?,還有要去哪裡買呢?

网友:
型 號:TD-20L

品 名:大同冰箱除霜定時器

適用廠牌機型:
適用各品牌型號
TD-20L 【艾德蒙】
TD-20NT 【金星.三星.中興.大同】
TD-20LSA 稜威福.韓國製】

1~3 → 線圈
2~3 → 化霜
3~4 → 運轉

#1 → 茶色
#2 → 橙色
#3 → 灰色
#4 → 黑色

也可參考http://www.jili.idv.tw/material_detail/td20l.htm

利用三用電表 確認一下兩者腳位定義是否相同 ,再換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冰箱後面有貼線路圖,注意看定時器的線圈編號是哪2隻腳,一般線圈腳位一樣大都可代用,但美製冰箱除外
看冰箱是甚麼廠牌到原廠牌服務站買即可
請問你的冰箱是如何故障?  你又如何判斷是定時器壞掉?

楼主:
因為冷凍室到冷藏室的排水管,都結冰了,而冷藏室下面的溫控那邊一直滴水下來。所以我想應該是除霜定時器壞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與除霜定時器無關喔.請注意冷凍室到冷藏室的排水管是否暢通

网友:
gs1rt大說的沒有錯,這問題與除霜定時器無關,相反的排水管會結冰這現象是不是告訴我們化霜系統是正常的,你想想如果化霜系統壞掉應該是要結滿霜(白白細細的霜),而不是結冰,既然會結冰那就表示霜有融化掉,只是融化掉的水沒有排出去最後化霜時間結束壓縮機啟動後,這些融化的水最後又結成冰了,所以說結霜跟結冰它的故障點是不同的

你必須等排水管冰全部溶化掉,再到冰箱後面把排水管拿起來吹氣(冷藏室門須打開),如果有髒東西堵塞這時候就會被你吹出來

還有一個可能有些廠牌會在冷凍室排水口處加裝漏斗電熱線,作用在防止排水口結冰,你可以看冰箱線路圖上是否標示有2個電熱線來加以判斷,如果有加裝漏斗電熱線,你必須拆開冷凍庫後蓋板用電表歐姆檔測量是否斷線,如果電表測量是正常的,你必須再確認這個漏斗電熱線確實是有黏貼在排水口處,如果它浮起來了就沒有導熱效果必須用鋁箔貼紙重新黏貼

楼主:
冷凍室到冷藏室的排水管都是結冰的!

网友:
先退冰再檢查,一定要確認排水管都通了才可再插電

楼主:
已經退冰兩天了,排水管的也通了,但是又怕冷凍到冷藏那裡又結冰。我有拍照片但是我不能上傳上去。

楼主:
什麼是電熱線呢?可以貼圖給我看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論壇有提供貼圖,但是要回覆十篇以上才有此權限
http://bbs.pigoo.com/thread-23894-1-1.html

网友:
把冰箱的廠牌型號貼上來不是更快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確定都通後插電~~等兩天後看有無再結冰就知道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同冰箱型號RT-2424FT

楼主:
冰箱型號為大同冰箱型號RT-2424FT

楼主:
這是冰箱的照片

网友:
排水管的出水口處是如何固定的,有做水堵嗎(防止空氣從排水口處進到冰箱內) ?

楼主:
要哪裡做水堵啊?有圖片可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哪裡做水堵啊?有圖片可看嗎

在冰箱後面壓縮機上面的集水盒處~

网友:
應該先從冰箱內部先到水進去...
看看後方壓縮機那邊有沒有水排下來

楼主:
有排水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排水下來

有水下來表示可以插電了,
建議還是把排水漏斗拿下來,
再拿條水管灌水沖一下,
把裡面殘留污垢沖掉~

楼主:
已經送修了,檢查後說除霜管破掉了。修理要一千大洋。我可以買零件自已換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板主!!!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是自己檢查,上網求助,那倒還好!!

不過,你這麼做,不就算是凹維修人員的檢測費嗎?

這樣不好喔!!

楼主:
我有給他檢測賮用。而且一開始就談好了。而且東西是我自已送過的,不是對方來收的。而且一開始就談好說:如果維修太多錢,就不修了。所以我這樣應該不算凹維修人員的檢測費吧!

网友:
換除霜電熱管1000元蠻便宜的~其實可以給他換....

要將冷排(蒸發器)傾斜移出(別傷到了),電熱管在冷排下方,購買相同長度與瓦數換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