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3 LCD 開機出現正常畫面 但卻糢糊不堪

楼主(2011-07-15):
ASUS VW-193 LCD 開機出現正常畫面 但卻糢糊不堪 而且, 整個畫面都有橫線交錯閃爍, 同時, 從左邊中下到畫面中央, 約有10CM 不規則圓的像淹水般的暗影, 如圖所示, 請教先進, 故障在何處, 感恩http://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

网友:
套一句大家常說的話..
先拆了再說吧..
搞不好拆了你就知道問題在哪了

网友:
很多師傅都是看板子維修,記機種太累了,
我會先清潔屏線,也會檢查A/D板上的LDO
電壓是否異常.
有照片回答會更精確.

网友:
我有一片顯示卡...
接D-sub就是這種畫面...
不過DVI正常...

結果我還懷疑是LCD問題...

网友:
這種現象好現在版上看過,有大大PO過實例,故障點是電容!!

网友:
問題1 = 糢糊不堪 而且, 整個畫面都有橫線交錯閃爍
問題2 = 從左邊中下到畫面中央, 約有10CM 不規則圓的像淹水般的暗影
以上問題 個位大大 都已說明ㄋ ,,,,,,,,,,,,,,,,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的多。

网友:
a/d板到面板那一條cable金屬接點的地方,清潔一下.再接回去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