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幫忙抓雨刷馬達控制電路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1-07-15):
家裡老爺車的雨刷馬達掛了,正好停格在1/3位置,因為是十幾年的車,已經沒有零件可以換,推測馬達應該不會壞,所以應該是控制電路故障,但撥一下雨刷撥桿會稍微抖一下,各位高手可以幫忙抓一下這是什麼原因跟應該進行的維修步驟嗎?謝謝

网友:
可能是(碳刷)磨損  更換就可以
如果是進口車  可能會是無刷式馬達喔
那可能就是(更換)一途喔

网友:
十幾年而已,怎麼會沒有零件可更換???
我家有二十幾年的車都還找的到零件.....
不過依照你形容的,我覺得馬達故障原因比較高耶....
因為你說撥一下會抖.....表示馬達力量不夠帶動雨刷了....
這和控制電路壞的狀況是不一樣的....控制電路壞掉應該是連抖都不會抖....
建議先試著將馬達拆下來看看馬達狀況再說....

网友:
還有抖推測是馬達內部鏽掉卡住,通常拆開除鏽就好了,只是不符成本少人修,建議找馬達行看願不願修吧!

网友:
啥麼車,十幾年就沒部品零件了
粗工的車是1995年的,零件供應不絕!
換一家保養廠看看,說不定零件就生出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exsior 1994年
零件也是供應不絕

网友:
汽車材料行問應該有材料更換

网友:
我家的比起來才叫老爺車.....
1987年的Volvo 740GL 化油器引擎...至今零件沒有找不到的....
還有兩輛後期型的福特千里馬....依然頭好壯壯的可以南征北討.....

十幾年的車,還很年輕啦~~~
多問一下一定有零件可換,不過我還是覺得是馬達的問題....
因為我的1999的Ford Windstar就遇過雨刷馬達卡住,時動時不動,
拆下來清一清保養一下,就又正常了.....

网友:
應該不是馬達的問題,可能是歸正的銅片不過電。

网友B:
撥一下還會抖一下~那馬達還有過電
雨刷連桿也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撥一下還會抖一下~那馬達還有過電
雨刷連桿也看一下吧

+1
雨刷連趕那邊是用膠套在做接合的
損壞的機率比馬達還大~

网友:
去殺肉場找吧
一堆舊品可以替換

楼主:
謝謝大家的建議,我車是1997年份的LANCIA某車型(國內還在路上跑的同款車大概剩不到50輛吧,連殺肉車都很難找),正確的說是在「國內」沒零件,材料商要訂也要從國外找,送到台灣又要一段時間而且很貴,所以才想查修電路試試看,現在已經請修理廠將馬達及連桿都拆下來了,研判是間歇作動的電路部分有問題導致卡機,不知道這樣還有辦法修嗎?

网友:
1997 LANCIA.....是Dedra還是Kappa???
如果馬達已經請下來的話,有試過馬達作動是否正常???
很多保修廠是不會去試這個東西的....
如果是間歇作動電路,找專門的汽車電機一定會修.....
我是不知道你方位何處?
不然你跑一趟中壢的壢信....玩義大利車的應該都知道吧??
他們應該有辦法幫你處理....

网友:
1997年份的LANCIA某車型,真的麻煩了,歐系車就義大利的最隨性,建議您分解雨刷馬達跟控制器,能修是運不能修是命

小弟修過1台CORSA的後雨刷,罷工原因為馬達內溫度保險絲燒斷,但是CORSA的後雨刷馬達,減速齒輪箱,正反轉變換開關盤都做在一起,而且外殼用油壓機打死,沒有螺絲可拆,搞了3天才完工

网友:
底下是系出同門的fiat punto 雨刷相關文章,可以參考
http://www.fiat.club.tw/search.p ... mp;searchsubmit=yes

翻修雨刷連桿 http://newpuntoclub.blogspot.com/2009/03/blog-post.html
翻修雨刷馬達 http://newpuntoclub.blogspot.com/2008/01/blog-post.html
http://www.fiat.club.tw/viewthre ... light=%ABB%A8%EA%2B

方法及門路應該還有很多,我也開 FIAT

网友:
歐洲車的雨刷馬達換向器就像樓上N大提供的資料,喜歡用1個塑膠大齒盤中間裝幾個銅電刷
,轉到某個位置剛好正負極反向,如果這個齒盤委掉就沒救了

還有拆馬達要小心,外殼內底部中央有顆小鋼珠一定要裝回去,那顆是馬達軸心支撐點

网友:
1997 的Lancia车不算老啦,街上偶而还可以看到1990 前後的Thema及与它共同开发的SAAB,Alfa Romeo某型车,Kappa是Thema的後续车種,这些意大利车(尤其是lancia, Fiat)的 设计理念都比其它欧系车领先,但是材料品质稍有不足,特别是电系,小毛病很多,大都是接触不良,想练功夫的倒是好机会,它的电路系统比美系及日系複雜许多。
Lancia以前的代理商(三信)没了,零件的確来源较困难,一般(找到对的)保养廠都拿得到殺肉的或是他牌的通用零件。

楼主:
整顆馬達跟控制模組拆開的樣子:拆下來

馬達跟控制盒

另一面特寫

另一面特寫

另一面特寫

拆成兩塊

齒輪盒用卯釘固定

齒輪盒特寫

馬達用星形螺絲固定

控制齒輪盒的電路腳位

電路控制模組義大利製

馬達英國製

電路板特寫

楼主:
希望各位指點迷津,謝啦

网友:
都拆到這樣了~馬達跟電路板都有了,繼續在拆下去也許問題就出來了
截一段樓主在13樓的話 [1997年份的LANCIA某車型(國內還在路上跑的同款車大概剩不到50輛]
Y拍上面有一台零件車,去看看也許價錢OK
養有紀念價值的車要備料/囤貨,先讓車能跑了再來修故障的奇模子也會比較好
而且修好以後又有備品

加油~汽機車改裝維修技術這版蠻空的~缺很大

楼主:
一來最大的問題是我不會查電路,其次是買過幾次這種殺肉零件,機械金屬零件是都OK,但如果是涉及電路部分,都不敢保證功能正常,尤其是這麼老的車,所以才想找高手查修電路...

网友:
呃~~
小弟覺得~~樓主還是先去找備品比較好,畢竟規格特殊
況且常見的東西隔空點穴難免也會點錯穴
點對的話也許也會有"咪尬"沒想到,畢竟跟實做不一樣

剛剛想說請樓主找電機查查看,沒想到(小弟老人癡呆又犯了)
請樓主再看一下 carl0804大14樓的文,才剛想到這方法比較好說, 翻一下才知道原來~~謎底已經出現了

网友:
大大你好:既然己經拆成這樣,問題就快出來了,建議大大把齒輪再拆檢看,看裏面的銅板及控制電路是否有接觸不良,還有馬達的內部(碳刷及整流子面及潤滑油檢查)及馬達的齒輪組順便保養(齒輪是否斷列),電路板上面有一點黑黑的可否再拍一張清楚以利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一不做二不休,我明天找時間把整個電路板拆開照仔細一點,這兒真是高手如雲啊,這樣就有辦法格空抓藥。

楼主:
這是馬達電路板的圖片,跟下面的塑膠盒是用銲錫銲死的,
要拆就要把銲錫鎔掉,這樣還有救嗎?

网友:
劃黑線部分看起來像是上面那三根銅片的焊接點,何不先解焊看看,可能就可以分離了!

网友:
這個電路板的銲接面,看似乎無異樣,反面就不知了,但齒輪盒可試拆開
,看看內部的接觸銅板是否有異樣,依大大的故障情形,是走到一定的點
雨刷就停住了

网友(2011-08-23):
 樓主都拆成這樣了,
直接用電屏送12V, 看作動是否正常, 再考慮要不要拆下去,,

若是作動一樣會卡卡, 才應該是馬達問題,
電路版問題大概都是 動 /不動 兩種, 很容易辨別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