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家電] LED模組

楼主(2011-07-15):
....W大.....
我真的對這邊發文快抓狂了...
我打一大堆字...點個圖插入..打的字全消失了.....
而且還沒辦法復原...
懶得打字了..
之前就說過這問題了..現在還是一樣的問題存在..
發文的人會很不爽耶..
我直接把照片全貼出來好了..
以後我看我那邊有發實例這邊在發吧..
畢竟至少我不用打一大堆字卻因為貼第一張圖就把打的一大堆字全都洗掉了.

你們就自己看照片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火氣不要那麼大啦!我實在也不知道你說的情形是什麼?我剛剛在隱藏區裡面試貼,也沒看到你說的問題,會不會是剛剛我在匯資料庫時剛好你在貼圖?
我以後儘量在凌晨後再動好了,看是不是這個緣故。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啊!我也常碰到.所以我現在打完都先複製.插完圖字不見後再貼上.

順興大.這模組是對岸的嗎?須要多少摳摳?

网友:
生意越做越大呢...話說我之前網拍賣東西也常常不小心弄得要從打字,真的會土血...所以後來我打完字要送出時都會先把它複製起來.

网友:
前陣子發帖時,並沒有這個問題,
我是用firefox,會不會是ie上會有這個問題,
畢竟ie還是很多人用。

网友:
也遇過幾次,所以都是貼圖前先複製一次,不然就是先貼圖再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火氣不要那麼大啦!我實在也不知道你說的情形是什麼?我剛剛在隱藏區裡面試貼,也沒 ...

這問題在於自動存檔...
只要新發表文章..你先把圖片傳上來..
傳好之後..你先不要點傳好的圖..
先去打一拖拉庫的字..
然後再去點圖插入..
保證你火氣馬上就上來了..這問題已經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有時很想養成一個習慣..
圖傳上來先把圖插入一次..就會正常了..
但是這習慣..很難養成...
要不然就是要先去點一次那20秒旁邊的保存數據..
要是沒點到..事先打的字..點到貼圖...
心中的火氣..就會莫名其妙的衝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啊!我也常碰到.所以我現在打完都先複製.插完圖字不見後再貼上.

是對岸的阿~~
自己買很便宜...
不過..運費...不是普通的高...
而且~~還不一定過的來..
找到的那一家..他還是直接給我分成2件..
一件不可超過3KG..要不然..還真的過不來耶..
本想跟外框一起買..但~~完全過不了海關..
所以只好請他寄模組過來...我還多買了一個控制器..
那個控制器可以調整模組的大小..超方便的

楼主:
今天有人問我~~多少錢....
如果有要我幫忙進貨....
價格如下..
16*32CM(16*32燈)的半戶外單紅LED模板每片1000元
單紅專用LED控制器(含軟體與RS-232傳輸線)1600元
(最大可以組成16*640或是32*320最大總點數10240點.
如需要更大另有其他控制器.價格需要另外報價的)
排線*1電源線*2條與強力磁鐵含強磁磚用螺絲*4(屬於配件材1組)100元
AV220V輸入5V40A輸出電源每顆800元模組跟控制器都是吃5V電源
至於外殼~~因為過不來..
真的想要裝外殼..可以到鋁門窗製作的店家..請他們定製即可

PS:當初想購買半戶外的有個原因..就是故障了..可以自己修..
全戶外的..表面可淋雨的..要是壞了..除了換整片..沒辦法自己拆零件下來修

另外大家有看到我的LED字幕機..都包的緊緊的..
主要原因...就是要防雨..這幾天看過之後..效果還算不錯..
出現大雷雨.打雷時..居然沒有把字幕機打壞..
應該是上頭我用了壓克力板有差吧...
昨天編輯文章本來想把要說的都放在圖片上下..
但因為整個打的字都不見..請大家見諒了.有問我才有回答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大,您是在高級模式打文章嗎?
應該是沒有這狀況出現耶!我是只有在點發表文章,打了一堆東西後,因為想到要貼圖,所以點了高級模式,跳過去後,就發現打的東西都不見了。
在高級模式編輯文章時,上傳完圖片,會出現一個圖片列表的小框框,會隨著您的圖片數量而異,這個小框框千萬別叉叉關掉,如果這麼做,您再去點圖片列表,可能就出現那個問題了。
我是習慣小框框都不點掉,仍然保留,雖然礙眼,但是有個好處,我可以打一個段落了,想要插入圖片,點一下就好了。可能是因為我這麼做,所以我還沒遇過那樣的問題。

另外,看到您沒有用那個小模組啊?換用那個電供,小模組要能夠承受那麼高電流,我想是不太可能的。後來有看到您又另外去買電供,大概猜測出來,小模組撐不住那樣的負載電流。

网友E:
你的壓克力箱怎麼用速利康黏那麼多,字都看不清楚了 ? 有一種壓克力膠可防水而且是透明的

用壓克力箱封起來注意會有水氣問題(起霧)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shunxing大,您是在高級模式打文章嗎?

就是高級模式阿...
不知道為何..自從W大改版1.X之後..
就常常這樣..而且我也有發現..
他的自動保存..根本不會自己跑..
要自己手動按一下....要是在沒自己跑得這段時間..
打了一堆文字..再點插入圖片..就整個文字全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壓克力箱怎麼用速利康黏那麼多,字都看不清楚了 ? 有一種壓克力膠可防水而且是透明的

用壓克力箱封起來 ...

還好拉..至於水氣...你沒看清楚我的解決方式嗎??
字並不會不清楚..只是大馬路旁..用16*32確實是字有點小..
至少要32*64字才夠大..只是...太大..我那看板的支撐..
會撐不住.....而且~~還怕會有識貨的人去偷...
所以~裝這個的用意..只是讓大家知道~我家的位置在那邊..
才不會有網友或是客戶跑過頭了還不知道..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挖勒....那可能是圖片列表點掉的問題了。下次我再注意看看,這星期四有修老師的液晶電視,下星期四再去學校,可能就可以修好了,PO文的時候我再看看會不會這樣。

咦?彰化客運有跑到那邊去耶!不知道是幾路的,呵呵!不然可以搭公車過去您那邊晃,有點瘋狂,車錢肯定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挖勒....那可能是圖片列表點掉的問題了。下次我再注意看看,這星期四有修老師的液晶 ...

10年前來回不會破百..
現在來回..肯定破百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對岸的阿~~
自己買很便宜...
不過..運費...不是普通的高...

「一件不可超過3KG..要不然..還真的過不來耶..」
請教:為什麼不可超過3Kg?

网友:
跑馬燈字幕   懷念大學的教學啊

現在都忘光光了

网友G:
順興大的招牌,我今天過去時有看到~只是立在那裡我還以為是另一邊道路,走錯路又倒車回來~哈哈!!不過字體有點小倒是真的啦~不過"順興"二個字倒是很清楚!!

网友H:
引用 楼主:
....W大.....
我真的對這邊發文快抓狂了...
我打一大堆字...點個圖插入..打的字全消失了.....

在許多論壇有各種原因,多少會有打字消失的危機,所以我都是以另外的文字軟體打字存檔,偶兒在論壇裡打字,都是提心掉膽的.

另外請教一下,是否有整個控制器的方塊圖,主MCU是那個號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件不可超過3KG..要不然..還真的過不來耶..」
請教:為什麼不可超過3Kg? ...

航空件..而且又是電子類的東西..
通常..就算1KG以內也不見得快遞要收件勒..

楼主:
引用 网友G:
順興大的招牌,我今天過去時有看到~只是立在那裡我還以為是另一邊道路,走錯路又倒車回來~哈哈!!不過字體有點 ...

我要是沒記錯的話..
以前的文章就有說過原因了..
不過~~還是有人會開過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許多論壇有各種原因,多少會有打字消失的危機,所以我都是以另外的文字軟體打字存檔,偶兒在論壇裡打字,都 ...

如果說是切換畫面導致文字消失就算了...
但這情況...已經不算是特例了...
我懷疑..應該事後台的設定有地方出錯..
要不然就是論壇本身的BUG..

我並沒有這塊控制版的方塊圖..
MCU..我有空再看...現在手邊沒這塊卡...
MCU是STM32F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果說是切換畫面導致文字消失就算了...
但這情況...已經不算是特例了...
我懷疑..應該事後台的設定有地 ...

我在想,有沒可能是 Flash 版本的問題。

這個上傳模組其實是用 falsh 寫的,所以有可能是 flash 闖的禍。

不知 shunxing 使用的 flash 版本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在想,有沒可能是 Flash 版本的問題。

這個上傳模組其實是用 falsh 寫的,所以有可能是 flash 闖的禍 ...

跟 falsh 無關...
我有測試過了...
點保存數據之後..後面的時間都會自動倒數自動保存..
這是很明顯的BUG..

网友J:
順興大:
    您的看板真是"美麗"啊!! 白天可能比較不顯眼,晚上可不輸給"拉斯維加斯"喔!! 廣告效果十足,希望大陸貨可以永永久久....

网友:
搞個T霸放在路邊...包准全國各業同業公會都知道你住在哪

糟了~~被人家包圍....

网友:
回复 网友K:

T霸 +1 啦
小弟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J:
順興大:
    您的看板真是"美麗"啊!! 白天可能比較不顯眼,晚上可不輸給"拉斯維加斯"喔!! 廣告效果十足,希望 ...

放心, 他會修.....他不怕.

网友L:
字不見的問題我也有碰過,是在切換到高級模式時出槌的~
第一次出現時有點傻眼,現在都乖乖先複製起來比較安心~
我可以了解順大當時的心情,是不是好像被人用大槌子打到後腦一樣~
想請問一下順大,這組可以存幾個字?必須離線才可以秀字,還是可以即時線上秀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字不見的問題我也有碰過,是在切換到高級模式時出槌的~
第一次出現時有點傻眼,現在都乖乖先複製起來比較 ...

資料傳輸之後就可以直接秀字了
幾個字...16*16或是32*32為一個字來表示..
你認為最大16*640可以同時秀幾個字
32*320可以同時秀幾個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航空件..而且又是電子類的東西..
通常..就算1KG以內也不見得快遞要收件勒.. ...

那麼,以前買過對岸的直流電源供應器 10Kg可以過來是因為寫「配件」的關係嗎?這表示有的賣家「偷跑」了?

网友M:
這個模組看起來像是用一棵一棵 LED 兜起來的?
如果壞一點可自行維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麼,以前買過對岸的直流電源供應器 10Kg可以過來是因為寫「配件」的關係嗎?這表示有的賣家「偷跑」了 ...

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M:
這個模組看起來像是用一棵一棵 LED 兜起來的?
如果壞一點可自行維修嗎?

半戶外的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資料傳輸之後就可以直接秀字了
幾個字...16*16或是32*32為一個字來表示..
你認為最大16*640可以同時秀幾 ...

呵呵~我的意思是記憶體可以存幾個字啦?
譬如:"順興公司-專修電腦電器",這是11個字。
那可以一次存大概幾個字的意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