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超軟螢幕變壓器維修(電壓正常,接LCD無畫面)
火..

楼主(2011-07-16):
一台17吋viewsonic螢幕無法顯示,經交叉比對,
是外接式變壓器故障,
用電表量有19V電壓,因此小弟猜測應該是後端濾波電容掛掉,
變壓器很多都經超音波封裝,沒有螺絲,
小弟採用破壞法,用小鋸子鋸掉四角落,
再用一字起子撐開

手術前的變壓器

開始動刀

拆開貌

內部元件

輸出濾波電容都爆

GL電容,330uF 25V,四顆用電容表測只剩80~90uF

換新電容

輸出DC 19.20V,接上螢幕已經可以顯示

用透明膠帶綁住,方便下次維修

网友A:
怎麼不換日系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麼不換日系電容

因為沒有日系電容,
所以用膠帶綁,再爆再修...

网友B:
這款變壓器還要注意內部固定膠腐蝕元件接腳的故障,若可以的話把變質的固定膠盡量清除

网友:
感謝分享經驗談...

网友C:
真搞不懂為什麼毎一家廠商都要把變壓器做得這麼保溫??

网友D:
三鳥的變壓器很容易故障
已經見不少顆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我去買日系電容店家都賣光光
不過換日系的真的有稱久一點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概是因應[安規] 要求吧
對予這種 移動性質高 的 電源設備
針插不穿水潑不進  小強小虎立入禁止
不然哪有這麼巧合  毎一家廠商都說定 一起密封
要是有問題 召回填海 不修了 直接換新

网友E:
主要的問題在於拆開的方便性與否,像是以前 IBM 的一些變壓器都是用螺絲鎖緊的,這樣在維修方面會比較方便。

我一直想不通,為何這類産品不用螺絲來鎖呢?

网友:
節省成本,因為可以少用螺絲,外殼也可以少開鎖點與固定柱的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款變壓器還要注意內部固定膠腐蝕元件接腳的故障,若可以的話把變質的固定膠盡量清除 ...

感謝狼大的建議,
看來這類變壓器狼大應該修過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鳥的變壓器很容易故障
已經見不少顆了...

還有好幾台viewsonic都壞變壓器,
資管不明所以,要把這些螢幕都報廢,
個人比較喜歡變壓器內建於螢幕上,散熱比較好,
維修時也不用進行"破壞式"維修,
但以廠商維修角度來看,這種分離式的變壓器有助釐清故障點,
如果確定是變壓器問題,螢幕也不用拆了,直接換個變壓器就解決了,
不過廠商很會算,這類變壓器陸續於3~5年內出問題,
保固內倒還活得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搞不懂為什麼毎一家廠商都要把變壓器做得這麼保溫??

有些變壓器設計較差,摸塑膠外殼都還覺得燙手,
可見裡面溫度相當高,雖然裡面有散熱片,
但在密不通風的空間裡熱氣也跑不出去,
變成要熱大家一起熱,誰先撐不住誰先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的問題在於拆開的方便性與否,像是以前 IBM 的一些變壓器都是用螺絲鎖緊的,這樣在維修方面會比較方便 ...

用高頻振動摩擦融合,好像每秒振動幾萬次,加工又快又方便。
也比鎖鏍絲堅固,不是嗎!!

网友:
密封又加膠,修起來都是麻煩,如果是客戶的,一定要先說明,不然造成麻煩,不如換個新的省事多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修變壓器,我都是用暴力型的...用鐵槌先拆(輕輕試打,慢慢打)...大會份都有發現有裂開...再用一字起子撐開(要準備好幾隻大小一日起子)...
電容最容易壞(電容禿起)...就要換...最好換日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容易拆,就可以修!會修好!
不好拆,就懶得修!不會好!

网友:
謝謝分享知識  經驗永遠吸收不完的

网友(2011-09-14):
不好拆....就會懶的修~才會有錢賺...謝謝分享

网友:
小弟覺得買顆變壓器 省事多了...
前2天 我弟也拿一台15吋的螢幕要我修
POLYVIEW的吧 也是外接變壓器的
之前有先拿去電器行問 說不能修了
我拿了電表一量變壓器 電壓剩17.3V~18.2V飄來飄去
很明顯的變壓器掛了
我連拆都懶.
我叫我弟網拍買顆新的 220元..
直接就解決了...
不過也要剛好有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