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表機] HP OfficeJet 顯示夾紙維修

楼主(2011-07-16):
一台 HP 事務機( 型號忘了, 應該是3608吧n_003| ), 開機顯示Paper Jam, 而且進紙滾輪狂轉, 先來看今天的主角吧!

外觀

外觀

第一步當然是找看看有沒有紙屑,異物卡在裏面, 用手電筒找了半天, 也找不到, 反正過保固了, 拆機, 一樣沒什麼異物

最後在印表機左下角看到一個圓形塑膠片, 掉在底部, 看起來是零件掉了, 該不會是這片在做怪吧

掉件

掉件

順手裝回去, 再開機, 依然 Paper Jam

裝回一

裝回一

再仔細看, 原來底部黑色是感應器, 中間有個縫, 再把這個膠片弄進縫裏

裝回二

裝回二

再開機, OK, 沒有Paper Jam, 進紙滾輪也不會狂轉了

拆機老半天, 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拿個夾子把那個膠片黏回去就好了n_080|

後來看幾台噴墨印表機, 都有這片, 夾紙時, 可以先檢查這個地方, 別急著拆機啊!

网友:
那個黑色的感應器就是光遮感應器,
那個膠片上面有一個一個黑黑的圓點,
就是用來遮斷光感的作用,如果沒有遮斷的這個動作,
機器就會覺得應該要一直轉,轉到有遮斷才會停!
所以那塊膠片掉了,就失去了作用,所以機子就會轉個不停!
不過恭喜大大找到問題點,完修了這台!

网友:
感謝提供經驗談...有機會遇上就先看那個地方..

网友:
恭喜找到問題完修!
奇怪為什麼那塊膠片光遮感應器會掉了?
是退膠嗎?  還是說出廠時沒有黏好??

网友:
喔 又學到了  遮光感應器

网友:
其實應該稱為光柵輪或是光學尺,就是使用光遮斷開關偵測轉動距離與圈數,以及歸位(HOME)功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