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軟出的 "變形金剛 3" 佈景主題 for win 7

楼主(2011-07-16):
官網:http://windows.microsoft.com/en- ... ransformers-3-theme
下載: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 ... sformers3.themepack
這個微軟推出的免費《變形金剛 3》佈景主題。其實微軟的網站上一直都會針對最近熱門的電影、話題或商品推出各式各樣的佈景主題模組下載,使用方法也是超簡單,就是下載回來後按兩下安裝就可以完成了。

楼主:
原來 lmu99大己貼過 請版大刪除以免浪費版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檔案所在位置不同,雖然內容可能有一樣
下載途徑不同,對網友來說有可能有所差異

讓網友去選擇吧!

話說我還沒想好如果像這樣『撞帖』的話,該怎麼處理好
目前我容許撞帖(意指介紹同一軟體)
但若『介紹不同』or『下載連結不同』or『貼圖不同』,即視為符合加分標準

版本不同是個大問題…有些軟體太常更新了,需要制定一些規則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