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1912W-4 指示燈快速綠燈閃爍[已完修]

楼主(2011-07-16):
大家好!
家裡的ViewSonic VA1912W-4忽然間無法開啟!
只見電源指示燈快速綠燈閃爍.按開關無動作(之前是恆亮)
拆機後電容有突一顆(已換掉)情形還是一樣
請教各位師父不知是哪的問題呢?
不會修的話換一片新的P+I板可解決嗎? 不知哪裡可購得?
感謝!

電容已換掉4顆

電容已換掉4顆

綠燈閃爍

綠燈閃爍

网友:
建議這幾顆也拆下檢查看看。

网友:
您好:我是初學者在維修方法是無法幫忙,在我們的論壇內高手如雲又熱心,有空等等.
如急迫復原的話,可考量直換新品.可參考http://mybid.ruten.com.tw/credit/rule_p?freeelectric
輸入型號如:VA1912W
我不是在幫人推銷,因以前我的情況與您是相同,故知困惑.

网友:
更正:3樓的型號
       請輸入搜尋型號VA1912   物品在10欄中

网友:
這片在這裡完修率很高,也很多此板如何修復的相關資料,請用點時間找一下,相信你會得到更多^^

网友:
就像樓上建議的,那幾個先換,還有電路板翻過來,後面的SMD保險檢查一下有沒有斷路
這片P+I網路上在賣良品才230,不然換高壓公版1片100

网友:
先測試不接AD時電壓是否會跳,若不會跳→AD上有異常,若還是會跳→P+I有問題

楼主:
感謝各師傅得指導!
先照指示下手!

网友:
大家都好有心喔

真好

网友A:
我剛處理完VA1912WB a/d板的問題 振盪器旁邊2顆晶體(1117,ZCP)查一下,右上屏線旁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剛處理完VA1912WB a/d板的問題 振盪器旁邊2顆晶體(1117,ZCP)查一下,右上屏線旁1117

感謝提供實例!
確定是AD版故障沒錯!

剛從南部回來上論壇 才知有此實例!
真的很感謝!

上個禮拜因自己無法解決!
plc121212大提供有此物件可買就兩塊一起買來換上!(有交叉測試過是AD問題.但不知問題在哪  )果然可用了!
換上後不到半小時營幕變成這樣....

又新的問題麻煩各師傅提點!
感謝!

??

??

网友:
哇賽~問題更大了...
清一下這邊看看~

楼主:
感謝wja12345大!
這就來清一清排線看看!

剛剛去清排線發現排線被我上次裝的時候其中兩條蕊折到了.重新裝就正常了!
感謝!

网友:
有空的話 建議照樓上各位建議檢查看看 真的問題在哪 學會是自己的~

网友:
恭喜 bccpatrick 大 完修:):):)

网友:
又學一招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