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把市售的護貝機送紙速度減慢
火..

楼主(2011-07-16):
如題, DIY PCB 用的, 市售的護貝機送紙速度太快, 不能有效完成熱轉印.

市售的護貝機送紙速度太快, 不能有效完成熱轉印

市售的護貝機送紙速度太快, 不能有效完成熱轉印

送紙的馬達是 110V, 4 rpm, 有簡單的方法減半速嗎 ? 如果是要換馬達, 換齒輪的建議暫時可免了. 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一顆二極體串接在馬達其中一條線上  應該會減半電壓  參考看看

网友A:
只需要加裝一個控制裝置就可以調速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85-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加裝一個控制裝置就可以調速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85-1-1.html

馬達為電感性負載,不適合利用 TRICA 的東西來做減速。

网友C:
加電組~~或是想辦法降壓都可以..

网友D:
我是憨人  想法簡單些
若是為 DIY PCB 目的用的
重複送入護貝機 2~3~4 回
這樣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憨人  想法簡單些
若是為 DIY PCB 目的用的
重複送入護貝機 2~3~4 回

其實,如果用的是離型紙的話,它很容易產生靜電,很容易貼合在板子上。來回個兩三次還是不會有太大的位移。

在同一個位置加熱太久反而容易起泡。造成失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電組~~或是想辦法降壓都可以..

同意  加電阻 降低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電組~~或是想辦法降壓都可以..

不能教人教一半啦。
要加上”水泥”兩個字啦。
不然只有電阻。。。。。不夠力啦。

网友:
他那個馬達上的字被遮掉了,不過看起來像交流馬達,應該要從電源頻率下手不是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逃兵大  我這個想法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難到事情真的不像憨人  想的如此簡單?
來回個兩三次 比起 馬達速度調慢減半
應該更能避免 [同一個位置加熱太久反而容易起泡]

网友:
我遇過的狀況剛好與大大相反.
那台護貝機的速度變得很慢.
因為平時護貝量不大.所以懶的理它!

网友:
ac馬達轉速公式...轉速=120*頻率/極數

因為你不想要更換馬達改變極數
...所以只有用變頻版改變它的頻率,將市電110v/60hz  經基板變成50hz,40hz

但頻率越低...散熱越差  所以有極限,....38hz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馬達為電感性負載,不適合利用 TRICA 的東西來做減速。

請教逃兵基於什麼理由,認為電感性負載不適合用TRIAC來減速?
我用它來調整電扇也都沒事啊,難道電扇不是電感性負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加裝一個控制裝置就可以調速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9785-1-1.html

這個馬達電流不大,若有調光調速的控制器,而且它又是很便宜的,可以試看看,只是它是齒輪減速的,效果如何,要試過才知道.

TY-50B ee212993 motor
http://www.qle.com.cn/ty50_e.asp

网友:
這個馬達不是跟電扇中間轉風向盤的馬達一樣嗎,另外拉線接TRIAC調速就好了

网友:
這是一種交流同步馬達,是看頻率決定轉速的,因為功率不高,透過TRIAC控轉可能會有轉不太動的可能,所以最好是透過降頻方式來控轉

其實逃兵兄說的沒錯,交流單相感應電機不適合用TRIAC調速,因為交流電機的轉速是由頻率決定(頻率決定同步轉速,感應電機會有一滑差,所以會略低於同步轉速),而TRIAC只是透過去除掉正弦波部分的波形來改變有效方均根電壓,調速範圍有限

网友:
喔 大家都看法都很好喔

多看多學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逃兵基於什麼理由,認為電感性負載不適合用TRIAC來減速?
我用它來調整電扇也都沒事啊,難道電扇不是電 ...

狼大已經說明了。

看到這一帖,大家都認為TRIAC可以做到很多”調整電壓”的事情。
我再提另一個問題出來好了。
我們知道調光器可以調整”鎢絲燈炮”的亮度。
請問,它可以用來調整日光燈的亮度嗎?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 簡單試了兩個方案

串了一個 1N4007, 不到10分鐘, 穿了

調光器, 有用但是還是無法調到半速

另外, 已經重複送入護貝機12次, 因為機器本身有溫度控制, 不到230度C, 溫度還是不到達碳粉的熔點, 所以

重複送入護貝機12次, 效果不好

重複送入護貝機12次, 效果不好
.

所以, 最終放棄這個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 簡單試了兩個方案

串了一個 1N4007, 不到10分鐘, 穿了

你用的紙不對。
你要去用小朋友的貼紙簿的那種紙。
那是離型紙。
類似這種
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289631

去文具行走一下吧。跟他說要給小朋友貼著玩又能撕的那種貼紙收集簿。

网友F:
回复 网友B:

TRIAC的調光(壓)器
可以用來調整日光燈的亮度,只不過能調的範圍極小
因為當輸入電壓低於一定程度時,日光燈的管電流過低,即會熄火
所以,日光燈要能夠調光,必須使用"日光燈專用調光器"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 簡單試了兩個方案

串了一個 1N4007, 不到10分鐘, 穿了

改用熨斗是否會更適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用熨斗是否會更適用?

他用錯紙了。
他還是用描圖紙,那當然失敗。

這是用”轉印法”

什麼叫轉印法?
就是你原來是把碳粉”暫時”附著在介質1.然後利用加熱加壓等等方法把這個碳粉轉到目標物上。
而要利用轉印法的原因是因為你的目標物無法進入印刷器具。

那你總不能找來一個”暫時”附著的東西,它的附著力很強,讓碳粉在暫存物跟目標物之間的加壓加熱變成”無法轉移”吧。那就不是我們所期望的了。

所以選紙的錯誤,就算用熨斗也無解。

PS.這邊的加熱,不在於讓”碳”熔解。
而是讓包著碳粒的”熱熔膠”熔解。

网友E:
逃兵和狼仔好像還沒解釋,為何TRIAC可以調整電扇,而且它是可以全段調整至電扇停止轉動,另外是TRIAC都沒事喔,難道電扇不是電感性負載嗎?

根據製造商的資料,本版的馬達啟動電壓低於電源電壓的85%,110V x 85% = 93.5V,也就是用93.5 Vac就可以讓馬達工作了,若是電壓會影響轉速的話,這樣算來電壓可調整率就是100%-85%=15%.

原來這種馬達的全名叫做永磁同步馬達,Permanent Magnet Synchronous Motor,簡稱PMSM.

PMSM也分成許多種,若要簡單使用,就是直接送電,若要更好用,可能就得像控制步進馬達一樣了.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2bit/doc/app_note/AN3206.pdf

若是要以頻率控制速度,當然可以買市售品,不過要確定能用,另外或許也可以買些零件來做,以下是一些構想.

1. AC變壓器 12V-0V-12V x2,把它編號PTA,PTB.
2. 1A橋整 x1,2200V/35V濾波電容 x1,0.1uf(104)積層電容 x1
3. 60Hz以下可調頻率振盪電路.
4. 放大推動電路,放大振盪信號,推動變壓器.

AC110V --> PTA (AC110V to 12V) --> 整流濾波 --> Fadj振盪電路 --> 放大電路 --> PTB (12V to AC110V).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是好人也是個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TRIAC的調光(壓)器

我以前有試過,跟你說的是一樣的.

不過比較好奇的是 -- 日光燈管調光器,不知你是否有看過或買過,其控制原理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你是好人也是個壞人

怎麼說我是好人也是壞人勒?

网友:
回复 网友E:

交流馬達如果用TRIAC做調壓降速,不是不可行,而是要注意一個重點
當電壓低於輸入原設計電壓時,馬達的轉距會嚴重下降
導致馬達輸出沒力,容易卡機,線圈電流會變高,容易燒機
調速器用來調整電風扇我也玩過,確實是可行
只是,TRIAC它是調整導通角以達到降壓的目的,此方式會導致馬達的轉動出現異音
想要用此方法調整馬達類不得不注意
正規的做法是使用"變頻器",改變輸入頻率,而不是改變輸入電壓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告知與說明.......................................................................好人
怎麼不早說呢,都已經失敗放棄了,你才說明"眉角"............................壞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逃兵和狼仔好像還沒解釋,為何TRIAC可以調整電扇,而且它是可以全段調整至電扇停止轉動,另外是TRIAC都沒事喔, ...

TRIAC 使用在馬達的調速上,我說不適合,並不是不能用。
原因在於它的”線性”不佳。
什麼叫線性不佳?
TRIAC在馬達的控制上並不是一個線性的快慢控制。
它到某段之後就不轉了。
可是不轉了。還是”持續耗電”。

要做到線性的交流馬達控制,在AC上就是用變壓跟變頻兩個方法。
用 TRIAC 能不能做?可以做。
適合嗎?不適合。
不知道這樣的答覆您滿意嗎?

网友:
日光燈調光,使用一般傳統安定器無法進行有效調光,使用電子安定器有幾種調法:調頻(改變開關頻率)、調幅(調整輸入直流電壓)、調相(調整全橋式轉換器相位)、調脈寬(改變任務週期),其中以調頻方式因為調光範圍廣、電路設計單純、成本較低,是市面上可調光電子安定器中最常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感謝您的告知與說明................................................................ ...

有些事………總要人家親自試過嘛。太早說了不就跟填鴨一樣嗎?
再說。我在第七樓就說出”眉角”了而他在第20樓才放棄怎麼說我在他放棄後才說出來勒????

。。。。。您都沒認真看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TRIAC 使用在馬達的調速上,我說不適合,並不是不能用。
原因在於它的”線性”不佳。
什麼叫線性不佳?

這樣就很清楚了,要不然很多人會誤解,這個就像有人要吃飯一定要去大飯店,或者高級餐廳,有人路邊小吃就可以了.

以用調光調速器來說,對於調整電風扇,真的是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因為便宜,而且也不常用,因為調某些較低速時會有噪音,用於調日光燈,一來調整範圍小,再來是若是調暗了,那就乾粹用2W小燈就好了.

對於日光燈的調光,我在網路上找到一篇,另post在以下.
日光燈原理與調光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30737&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樣就很清楚了,要不然很多人會誤解,這個就像有人要吃飯一定要去大飯店,或者高級餐廳,有人路邊小吃就可以 ...

我會舉這個例子,是因為有很多人只認定”可調”就什麼東西都”調”。
其實,要用一個控制之前,必須要去了解你控制的是什麼,而你現在手上用的是什麼控制方法。
你控制的原理等等。。。。。。

而不是直接拿了就用。才會舉個極端的例子來給大家思考看看,是不是調光器萬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紙不對。
你要去用小朋友的貼紙簿的那種紙。
那是離型紙。

那個已經試過, 不是很行, 後來採用了宅急便的提單的那背頁, 也是不行, 所以暫時放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已經試過, 不是很行, 後來採用了宅急便的提單的那背頁, 也是不行, 所以暫時放棄.

謝謝 ...

要作熱轉印應該有專用的熱轉印紙,
而且熱轉印紙據賣場的人說還有一般轉印及PCB用的
是真是假也不知道,因為還沒有時間去試用所謂PCB用熱轉印紙
不過大部份所謂用過的人都不建議用護貝機用作
原因不外就是溫度問題,真要用應該先考慮使用的轉印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錯紙 +1
我記得在網路上看到的資料,也是說 用"貼紙的底紙",
或者用 "卡典西德紙"的底紙,成功率是最高的了。
(不知有無打錯字)
←←←沒洗過電路板,也不會劃電路圖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上次雄爸爸做了一個類似的東西,其實我多年前也在找這東西,因為從澳洲網拍買了一個"翻頁時鐘"不幸的是 220V 50HZ 就這樣放到現在(應該已經爛掉了)

网友(2011-11-25):
雄大
~正規的做法是使用"變頻器",改變輸入頻率~
請問有"變頻器"的參考電路嗎?

网友:
熱轉印,用電熨斗燙幾回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