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位p4p800se的怪問題

楼主(2011-07-16):
我在這裡一些時間,維修能力還很小,這板子可以開機,可是不定期會當機,網路有測到,可是驅勳灌不起來

p4p800se

p4p800se

我看到有一個零件燒燬RN218(紅圈),請問多少阻值電阻?這零件跟網路有關係?
還有它在當機時插在pci的測試卡的IRDY燈常亮.
謝謝各位

网友:
RN218是個排阻,標示750,應該是75歐姆。

网友:
這張板子的一些常見問題,可以搜尋一下站內的文章喔!
網路的問題,aecom大提供一些訊息,處理好之後,再觀察看看還會不會有同樣情形。

网友:
紅圈這兩顆MOS先拆下來量看看.....

楼主:
RN218排阻,標示750,找到已經重焊上去,可是網路還是不能用.
紅圈這兩顆MOS先拆不下來,請問這二顆故障會有什麼訊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兩顆MOS若損毀,會影響系統無法開機;或是MOS本身受損,會造成系統不穩定,容易當機。

楼主:
這二顆mos很不容易拆呢?我拆了5顆拆壞了三顆.
現在已換上,再試一試會不會當機了.
網路仍沒有解決.

网友:
f大,,,, 當機/ 顯示卡, 記憶體 換好的試試,,,,,,,,,,,
             網路/ 查網路電路/ 網路晶片腳位信號,,,,,,,,,,,,,,,,

网友:
回复 网友B:

ID我中6碼.......有獎金嗎???

网友:
網路晶片會發燙嗎? 量測一下 88E8001 旁 C98 是否有 1.5 V , Q92 是否有1.5 V 沒有晶片有可能壞..那排組燒了小心要注意附近的線路是否有燒毀..
會當機網路晶片壞也會產生當機現象......不然先拆除晶片看看還會不會當機..
因當機原因很多......目前看你的訴說應該跟網路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