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7VM266記憶體供電維修

楼主(2011-07-16):
這是痞酷版友送給我的板子,上面還有一個不錯的CPU。

之前有上來問那顆PJ3N二極體的問題,s10274chen說找同樣大小的換上,另有版友提到附近9916與PWM可能也不保。
PJ3N以PJ48代換,9916以9918H代換,因找不到1250M的代換拆料,就把電容全裝回去。
運氣好,PWM沒壞,維修成功!!!
這個維修不難,把看到壞掉的零件換掉就好了。

主機板的照片

燒毀元件的近照

拆下電容以利加工,並順便檢查電容是否有劣化情形

電容、元件全部裝回去

開機成功的畫面

剛修好時,上電開機不開,擋C1。跑到C1約5~7秒自動斷電,難道還有短路保護!?短路保護不會這麼久啊~~~

以為沒修好,考慮把它殺肉了。換一下CPU排除一下看看是否是CPU壞了。就拿其他AMD 462座的CPU試試,分別是 Athon 1333 與 Duron 800。等級比較低應該上任何462板都可以吧!!結果碼不跑,連C1都沒有。(這兩顆CPU是好是壞不知,但除役前是好的)

後來再換上原本的CPU AMD Athon XP 2400+,竟然跑碼了~~~~~還好沒有冤枉它,修好了~~~:on_111|

又再次阻礙成功了~~~~~~:on_136|

网友:
恭喜大大修好了
感謝你的分享

网友A:
那....是CPU壞嗎?

网友B:
會不會是第一次時,沒有 “插” 好.. ^_^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會是第一次時,沒有 “插” 好.. ^_^

後來看文件,應該是沒有改跳帽。這片的CPU 100、133是要用跳帽「手動」設定的。
換上低檔的CPU時,並沒有更改,故無法啟動。

應該是這樣。
板子已經可以吃DDR的RAM了,居然100、133的設定是用手動的,這真出人意料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CPU壞嗎?

不是有換兩個元件嗎??

CPU沒換,但是否是接腳氧化或接觸不良,則不知。

网友:
應該是接腳氧化吧~
之前也碰過類似情形!也是不跑碼,將CPU換到另一片好板子試是正常的~
想說那就是板子壞囉~
可是將CPU再插回去,再試一次就又正常了~熱機幾小時也都OK~
還是恭喜完修囉~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