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後排版軟體 TeX 的 IDE Texmaker

楼主(2011-07-17):
TeX 是一個很強很強的排版軟體。
如果你要編的文章有大量的圖有大量的表有很多很多文字。
不想在 MS Word 中受氣。
可以考慮一下使用 TeX.
不過,TeX 太難用了,所以有人把它編寫了巨集變成 LaTeX
又不過勒,LaTeX 對中文上有些水土不服,當年有人做出 CTeX, CJK....
不過,最近試過 XeLaTeX 的效果真的不錯。
先把它的環境丟給大家,如果有興趣看看,我可以再發帖來看怎麼用它。
找它的方法
http://www.xm1math.net/texmaker/
這是主要的地方。如果那天它不見了。
請自行以 Google 查Texmaker

PS.這一個軟體目前跨平台 Windows, ubuntu 都有。

楼主:
http://leavedcorn.pixnet.net/blog/post/24773932

記錄一下,這邊有另外的說明。我就不再多寫,直接看別人寫的安裝跟設定了。

http://blog.bs2.to/post/icq/20546
這邊就只寫到如何去讓它可以產生中文。

网友A:
逃兵大是要出書呢,還是要寫論文呀?

楼主:
一個最基本的 ”中文”文件檔應該是有這樣的樣板。

\documentclass[12pt]{article}
\usepackage{fontspec}
\usepackage{xeCJK}
\setCJKmainfont{標楷體}
\XeTeXlinebreaklocale "zh"
\XeTeXlinebreakskip = 0pt plus 1pt
\begin{document}
% 您的文章寫在這邊
\end{document}

1.先宣告這是一個〔文章〕article 它用的是 12 pt 的字體大小。
2.加了 fontspec 的巨集它才可以改變字體
3.加上中文宣告
4.說明斷行依據
5.因為英文只會在空白處換行。中文則沒有空白只有句逗。所以要跟它說在字跟字之間是可以換行的。讓它可以在字跟字之間加上一點點的空白。
6.你的文章的內容寫在這邊以內。
7.% 符號表示這個後面的都是註解。有些像 C++ 的 "//" , ASM 的 ';'

當你寫好這樣的檔案,你可以存成 test.tex
然後用 xelatex test.tex
去編它。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test.pdf 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逃兵大是要出書呢,還是要寫論文呀?

沒呀,就我朋友最近說他的論文寫不好叫我幫他OOXX。。。。。他用這個東東。
我用的結果真的不錯用。
比起我還要去用 word、open office 來得好用。
我還是喜歡用 vi 的人。
喜歡用同一個工具來解決所有的事。它剛好符合我的需求。
而且它還產生PDF,這才是我最喜歡的。

您要不要幫忙寫一些呀?

楼主:
如何利用 XeLaTeX 做出投影片

如果想用 XeLaTeX 編寫出如投影片的效果,那可以用關鍵字  beamer 來  google 查詢
基本上我參考過的大致有兩個
http://yenlung.math.nccu.edu.tw/~site/drupal-5.1/idisk/beamer.pdf
http://homepage.mac.com/yenlung/WebWiki/BeamerPresentation.html

實際來試看看

%tech01.tex
\documentclass{beamer}
\usepackage{fontspec}
\usepackage{xeCJK}
\setCJKmainfont{標楷體}
\XeTeXlinebreaklocale "zh"
\XeTeXlinebreakskip = 0pt plus 1pt
\usetheme{Warsaw}
\begin{document}
\title{XeLaTeX 的使用}
\author{逃兵}
\date{\today}
\begin{frame}
\titlepage
\end{frame}

\begin{frame}
第二張投影片 \\
有看過數學式是這樣寫的嗎? \\
$\frac{a^2_3}{M(C_3 \frac{b^{100} \frac{T^5}{\alpha^\beta}}{d_3^2})}$
\end{frame}
\end{document}

我們可以發現,我只是把原來的骨架的 article 改成 beamer
然後還加了個  \usetheme{} 來指定漂亮的樣式

再來說的就是在

\begin{document}
\end{document}

中間的部份了。

每一頁投影片我們用

\begin{frame}
\end{frame}

把它們包起來。
其中 有看到 $$ 包住了某些東西,那些是個方程式。
在  LaTeX 中它以這樣來編寫。是不是比在  WORD 中叫出方程式容易多了?

然後底下是它編出來的結果

网友:
蛤?要偶幫忙呀!待偶從頭開始學,你朋友可能會延畢哦!

那個複雜的數學式,要偶就直接畫成圖檔了

楼主:
接著第4樓的部份寫.
當我們想要設定版面。
希望我們印出來的文件有天有地,左右要留白。
這時候可以引用一個巨集 geometry
像這個例子,我在左右留下2.54公分,上下留了3.17公分.

\documentclass[12pt]{article}
\usepackage{fontspec}
\usepackage{xeCJK}
\setCJKmainfont{cwTeX 楷書}
\XeTeXlinebreaklocale "zh"
\XeTeXlinebreakskip = 0pt plus 1pt

\usepackage[left=2.54cm,right=2.54cm,top=3.17cm,bottom=3.17cm]{geometry}

\begin{document}
您的文章寫在這邊
\end{document}

楼主:
當然,如果在寫書還是寫報告時,我們有時候會遇到要用到程式碼之類的段落,那要怎麼寫?
以下範例

\documentclass[12pt]{article}
\usepackage{fontspec}
\usepackage{xeCJK}
\setCJKmainfont{cwTeX 楷書}
\XeTeXlinebreaklocale "zh"
\XeTeXlinebreakskip = 0pt plus 1pt

\usepackage[left=2.54cm,right=2.54cm,top=3.17cm,bottom=3.17cm]{geometry}

\begin{document}
遇到程式碼怎麼辦?
\begin{verbatim}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verbatim}

\end{document}

這邊 \begin{vebatim} 跟 \end{vebatim} 包起來的就是我們要放程式碼的地方。

楼主:
上一個程式列出來的方式可能不滿意,再加了些修飾的方法。

\documentclass[12pt]{article}
\usepackage{fontspec}
\usepackage{xeCJK}
\setCJKmainfont{cwTeX 楷書}
\XeTeXlinebreaklocale "zh"
\XeTeXlinebreakskip = 0pt plus 1pt
\setmainfont{Times New Roman}

\usepackage[left=2.54cm,right=2.54cm,top=3.17cm,bottom=3.17cm]{geometry}

\usepackage{listings}
\usepackage{framed}

\newenvironment{mylisting}
{\begin{list}{}{\setlength{\leftmargin}{1em}}\item\scriptsize\bfseries}
{\end{list}}

\begin{document}
遇到程式碼怎麼辦?

這個是用 listings 的巨集來做出來的效果

\begin{lstlisting}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lstlisting}

這跟剛才的
\begin{verbatim}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verbatim}
是不是有不同了?是不是多了程式的縮排?

可是程式碼沒有"框起來"不夠味道。跟本文無法區隔,所以我們把它加一個框。寫法如下。
要用到框,就要有 framed 的巨集,所以在 $\backslash$ begin\{document\}之前加上 $\backslash$usepackage\{framed\}。

\begin{framed}
\begin{lstlisting}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lstlisting}
\end{framed}

我們再來看那個程式碼,看起來是不是醜醜的? \\
我們再來修飾一下,所以要在$\backslash$begin\{document\}前面加上這一個新環境的設定。這是參考自 http://www.kronto.org/thesis/tips/listings.html
\begin{verbatim}
\newenvironment{mylisting}
{\begin{list}{}{\setlength{\leftmargin}{1em}}\item\scriptsize\bfseries}
{\end{list}}
\end{verbatim}

然後我們再試一次
\begin{mylisting}
\begin{lstlisting}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lstlisting}
\end{mylisting}

再加上個框
\begin{framed}
\begin{mylisting}
\begin{lstlisting}
int main()
{
        printf("Hello\r\n");
        return 0;
}
\end{lstlisting}
\end{mylisting}
\end{framed}

\end{doc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