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工具儀表] 網路線測試器

楼主(2011-07-17):
此款式網路上買的, 相當便宜, 手癢拆一下
01.主機本體, 還有看起來很廉價的保護包

02.主機本體

03.背後是用3腳型螺絲

04.背面電路

05.正面電路

网友A:
那一顆IC的型號是甚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一顆IC的型號是甚麼?

呵,對我來說這樣的拆法跟沒有拆是一樣的。

网友:
推測應是振盪電路+十進位計數器組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家恭請))))))))))))))))))))))逃兵大買一個,拆一個徹底的給大家看看唷))))))))))))))))))^^緊酸^^

网友:
有控我也來猜看看我的!!我的也是網路買的!!滿便宜的!!

网友:
印象中這種東西10多年前要上千元...

現在真的超便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對我來說這樣的拆法跟沒有拆是一樣的。

有請大師訓示,這個還能拆什麼東西

士官長大,要逃兵大拆這個看不出他的功力啦

要拆,就要拆別人沒拆過的,不過,還有什麼東西是這裡的人沒拆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請大師訓示,這個還能拆什麼東西

士官長大,要逃兵大拆這個看不出他的功力啦

這跟拆開來看到一顆磨掉的IC是一樣的。完全沒有增進大家功力的價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請大師訓示,這個還能拆什麼東西

士官長大,要逃兵大拆這個看不出他的功力啦

真的想看拆.....就怕您不敢看吧.
下次回學校看能不能拆個大體來給您看看。

才說著就看到這個拆解機器
http://www.youtube.com/watch?fea ... d&v=UrjFWrv_IAw

网友:
這東西的原理是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想看拆.....就怕您不敢看吧.
下次回學校看能不能拆個大體來給您看看。

逃兵大~
這應該是奪魂鋸第十集的工具吧~
連肉都一片一片撕下來了~

网友D:
這個東西的原理就是IC外部有一個簡易的RC振盪,
然後那棵IC的動作就像作霹靂燈一樣的作LED燈號移位亮燈
一發一收形成一個迴路,檢查有沒有斷線而已

网友:
> 一發一收形成一個迴路,檢查有沒有斷線而已
那只有一芯單線拿來測,LED 會亮嗎?

抱歉問了蠢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顆IC的型號是甚麼?

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30787-highlight.html

這邊拆得比較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個東西的原理就是IC外部有一個簡易的RC振盪,
然後那棵IC的動作就像作霹靂燈一樣的作LED燈號移位亮燈
一發 ...

legion大,可以開發這個玩具嗎?
不知會不會粉難?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這個東西大概十來年前有自製一個
當時比較有價值,所以自製可以,
現在都已很便宜了,自製還不如用買的,
不過記得自己有作成自動跳閃和手動作STEP動作
要找一下看丟到那了,不過這東西其實很簡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這個東西大概十來年前有自製一個

我用過還可以量你管子裏的線有多長的.
這種只有通跟不通.那種還能知道它斷線在多遠.
只是都在水泥中,知道也沒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這個只是一個玩具,所以十來年前作完用沒多久就丟到旁邊了
真的要測還是要改用FLUKE的網路測試儀
除了可以量斷在那里外,主要還是量線路的通訊傳輸的品質
不過除了要打測報才會有人使用,平時都沒人在用的
一般人在拉拉網路線,測測會不會通有沒有接錯斷線,其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B:

這個只是一個玩具,所以十來年前作完用沒多久就丟到旁邊了

一般買的就只能測有沒有通,,但不能測出那一頭接錯,
或斷線,小弟我太肉腳了,以至於接錯了,都要玩猜猜樂,
但每次都會猜錯...

网友:
正牌測試器除了測導通外,還會加測長度、損失與傳輸速率,不過價格太貴
之前在學校時有玩過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想看拆.....就怕您不敢看吧.
下次回學校看能不能拆個大體來給您看看。

雖然聽不懂
但是相當佩服日本人的工作精神

网友:
只能量斷線,不能量線路傳輸的品質...
沒斷線.....但接頭品質及手工火侯就影響傳輸的品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錯的分享

网友:
記得以前這東西很貴,現在才幾百元而已,之前有幫朋友買了一組,那個開關超難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