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設備] d-link di-624s無電源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17):
這一台故障IP分享器也是人家不要丟給我的
本體
送電無電壓,變壓器因該有問體
變壓器型號規格
拆開,爆電容2顆
電路板背面
換下來的電容
換上的新電容
送電有5v電壓了
又有一台IP分享器可用還是無線的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無線天線是改裝品嗎,怎麼跟一般常見的不一樣,訊號有比較好嗎。

网友:
DLINK 的適配器,我接觸過的,電容(輸出端)都很容易凸 XD

我想這是通病吧。

IBM 的適配器,我手上有兩台,都很有年紀了,約有 7-8 年了吧,由於 IBM 的産品大多用 NCC 或 Rubycon,這也可能是不容易 “凸” 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請問無線天線是改裝品嗎,怎麼跟一般常見的不一樣,訊號有比較好嗎。 ...

我拿到的時候就是這個樣子,訊號的話一個樓層勉強可以
不用錢的將就的用摟n_047|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啊,
很多人都以為不過電或是異常就是機器本體壞了,
也就這樣丟了,其實換個變壓器或是修一修就好了~~
不過大大也撿到一個不錯的ip分享器哦~~

网友:
恭喜完修
又有免費的可以用了

网友:
恭喜完修,那天線看起來像被折斷了n_081|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其實是這種IP分享器新品價格太低了,加上又過了保固期
乾脆淘汰....

网友:
天線斷了....
換一支吧....換個高增益的天線,訊號會更好....
本體也可以拆開來了....反正沒保固了.....
因為這台會熱當....請自行加強散熱....
另外,因為session數只有3000,所以很容易因為連線數太多就當機.....
以上,個人的使用心得....

网友:
恭喜完修
天線斷成這樣了,還能一個樓層呀?
真是強呀

网友:
強~~維修成功
不過現在ip分享器實在太便宜了

网友:
偶上次也是搞搞看友訊的阿達不達

結果還沒搞好,人家就換新的了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這將會常用的維修實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哪是標準天線,外罩不見了不影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