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快意寶煎藥鍋不加熱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7-17):
這一台是同事拿給我修理的,故障情形是過電無法加熱
本體
型號
拆開
溫度保險絲開路了(忘記拍照)
溫度保險絲規格
換新品
送電
完修

网友A:
我還沒拆過這種産品吔,不過內部看起來滿簡單的。

感謝分享你的維修經驗。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沒拆過這種産品吔,不過內部看起來滿簡單的。

感謝分享你的維修經驗。

比電鍋還簡單

网友B:
幾乎所有有加熱的電器
都一定先檢查溫度保險絲
修護的成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幾乎所有有加熱的電器
都一定先檢查溫度保險絲
修護的成功率很高

第2個是檢查溫度開關和電熱片

网友C:
那溫度保險絲為什麼會燒斷呢??
如果是乾燒,煎藥鍋不是專為失憶症的人而設計的嗎 ? 怎麼還會發生乾燒呢 ?
會不會是那個溫度開關(恆溫器)有問題了,太慢跳開才導致溫度保險絲燒毀呢 ?

网友:
這我也修過一次也是換溫度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溫度保險絲為什麼會燒斷呢??
如果是乾燒,煎藥鍋不是專為失憶症的人而設計的嗎 ? 怎麼還會發生乾燒呢 ?
會 ...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沒有東東(像是水),因為直接接觸到空氣,無法正確感應到温度。

所以像是一些開飲機、三温飲水機,規定一定要到達某個水位(也就是感應器可感應到的地方),才可加熱,否則一定是給它燒、燒‘、燒斷保護,通常就是温度保險絲,要不就是温控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沒有東東(像是水),因為直接接觸到空氣,無法正確感應到温度。

所以像是一些開飲 ...

它是靠溫度開關再切換

网友:
考大家一個試,為什麼一般的三溫飲水機內部大多有兩個溫控開關,又為什麼兩個溫度會不同?

如附圖的就是溫控開關:

网友:
這種煎藥鍋真的是不錯用,舉凡坐月子、熬中藥
真的給他方便,不過最怕是瓶身破裂...
曾經為了瓶身破裂,把一個燉鍋給回收了...
感謝分享,能完修就是不簡單.....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應該一個是防空燒,一個是沸騰開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A:

應該一個是防空燒,一個是沸騰開關吧

現在目前的加熱材料,在三溫型飲水機有兩種外觀,一種是環型的,我們叫做加熱環,像一般開飲機,都是用這種,另一種類似 U 型的,我們稱之為加熱棒。

在這種三溫機內,其實是可調温的,通常打開前面的面板,有一個調温盤,就是用來調温用的。

在裝熱水的容器,我們稱 “熱缸”,在上面也會有一個温控開關(和那個盤式的調温器串聯),其實是用來保護之用(和空燒沒關)。

怎麼說呢?

問題在於,若熱缸內水位無法蓋住加熱棒的話,是無法感測到温度的,所以會一直空燒,直到燒壞為止。

這也是一般在裝這類設備時,都會有警語,先不要加熱,待按熱水龍頭有水出來時(也就是熱缸內有足夠的水了),才可加熱。

前面提過,那個温控開關和盤式調温器是串聯的,通常是 102 度C,他的作用其實很簡單,就是怕盤式調温器出桘時,由於是串聯的,可切斷加熱線路,所以和防空燒沒關連的。

----

由於我現在手上沒圖,只能用文字說明,但有拆開看過的人,應該都很容易了解了。

另外像一般家中的開飲機,如果胆子夠大,不妨不加水,直接加熱,但出事時,請不要來找我。

這也是一般開飲機外觀有個透明窗的水位指示,當低於這個水位時,請記得加水,否則温度感i應不到,容易出事。

或是注意一下其使用說明書,為何第一次使用時,先不要加熱,待缸內的水量到達低水位以上,才可以加熱,就是這個原因。

所以,嚴格說起來,大多數的這類産品,沒防空燒設備,而被溫控開關誤導了,這個零件是要在缸內有水時,才能感應到温度的。

网友:
電熱水瓶=加熱環
醫院、部隊用的燒開水機=加熱棒
要注水到一定高度才能啟動燒水..

网友A:
可能有人覺得奇怪,我使用後,水都用完了,空燒也沒壞啊,這不是保護嗎?

其實,除了第一次使用外,之後的使用,不會把水用完的,我手邊沒機器,順手畫了一下簡圖來說明就容易了:

1. 左方是約 2-4 公升的熱缸,大多是使用熱環的,感温開關在底部
2. 右方是比較大型的三溫機熱缸,大多使用加熱棒,在右上方那麼就是調温盤,有一細細銅管,前端有一感溫棒,直接接到熱缸內,利用氣体熱膨脹原理來切斷加熱棒的加熱電源
3. 為什麼從第一次使用後,即使水用完了,也不會空燒呢?其實很簡單,因為水不是真的用完了,看圖應很容易了解吧,什麼還看不懂,看到缸体有一個管子沒,所以缸內的水不會用完的,一定會有水在缸內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又得一些功力,大家都說得很清楚,但是其中一個另件沒有作用時就會出狀況。謝謝各位。

网友E:
幫同事修收錢嗎?不收錢下場是越來越多事頭.雜七雜八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幫同事修收錢嗎?不收錢下場是越來越多事頭.雜七雜八都有

一杯飲料就被打發走了n_106|
只是想說同事或朋友之間就不要計較那麼多
也不要牽扯到金錢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人覺得奇怪,我使用後,水都用完了,空燒也沒壞啊,這不是保護嗎?

其實,除了第一次使用外,之後的 ...

小強伯,你真的很用心。謝謝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請問,"溫度保險絲"兩端應該各接在哪個點呢?

网友:
感謝分享維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