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符號檔.

楼主(2011-07-17):
特殊符號檔.

在DOS時代,是以內碼的方式把特殊符號打出來,現在我則是把一些有用到的特殊符號編成一個特殊符號檔,放在桌面/特殊符號.txt
這樣在使用時,只要打開就好,不必記什麼號碼,然候以Copy的方式,再貼到新的文件所欲貼的位置上.

例如以下為其中一些符號:
±Ω÷,˙、。αβγθ℃πμ∴∵≒≠≡≡≦≧⊕⊙◎
ΦΨπ※ψωχ√←↑→↓↖↗↘↙∕﹨°

═╒╓╔ ╕╖╗╘╙╚ ╛╜╝╟╠ ╡╢╣╤ ╥ ╦ ╧ ╨ ╩ ╪ ╫ ╬〒

你也可以編輯自己的特殊符號檔:
1. 打開WORD.
2. 最上面選單--插入/特殊符號/選取6種符號之一,選取所需的特定符號.
   最上面選單--插入/符號/選取所需的特定符號.
3. 打完所有字後,存檔.
4. 結束.

网友:
我不太了解 MS 下的輸入法的 table 是否可修改。

在 GNU/Linux 下的輸入法,只要下載得到 source,都可在輸入法中加上自己的定義。

以我為例,使用倉頡五,所加入的東東,如附圖:

這樣的方式,應該是比較方便的。

↓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