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技嘉GA-H55M-UD2H網路卡安裝問題

楼主(2011-07-17):
電腦使用單鍵還原後(WIN7 64位元),網路卡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一直出現驚嘆號,移除後安裝驅動程式還是一樣,安裝驅動時一直出現WINDOWS判定驅動程式為最新版本,使用"驅動人生"安裝也出現是最新版本了.但是就是一直出現無法正確啟動(代碼10)

网友:
網路介面
Realtek LAN 驅動程式
作業系統:Windows 7 32bit,Windows 7 64bit
版本 7.046
檔案大小 3.46 MB
日期   2011/07/08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驅動程式都安裝過了,但是裝置管理員裡面就還是驚嘆號(代碼10)無法啟動.用原廠的主機版光碟,還有去Realtek原廠裝的驅動都是一樣

网友:
換過記憶體或硬碟交叉測試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來都是正常的  單鍵還原回復系統後就這樣了

楼主:
網路上有說是技嘉驅動的BUG,但是下載瑞昱的驅動還是一樣

网友:
打電話去問問看技嘉....

POST畫面過後秀CPU型號、偵測的畫面有偵測到網卡存在吧?

网友:
有時更新一下 bios 可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謝謝指導   先來去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  謝謝指導   先來去試看看

更新BIOS要小心...再小心....以免網卡問題搞成不開機 就搞笑了

网友:
原本是好的...還原就錯誤了...這應該和bios沒有多大關係...

驅動程式的問題比較大~

网友:
搞得怎樣了 沒消息了...唉... 暑假期間 果然該三思而後行...

网友:
有把硬體移除到最精簡後,再做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