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CPU配M/B一問

楼主(2011-07-17):
有誰知道以下LINK中的M/B型號?
(高解析帶標籤文字: http://ddsc2011.files.wordpress.com/2011/07/mb2.jpg )
看樣子是使用945GC晶片組。
這是2手的,對方只用E4500 CPU測過,但我要使用在 Pentium Dual-Core E5300 CPU
可行嗎?在CPU的官網上似乎E5300的相容晶片列表上沒945GC項

945GC相容一表:
http://ark.intel.com/products/chipsets/28994

E4500相容一表:
http://ark.intel.com/products/30 ... -GHz-800-MHz-FSB%29

E5300相容一表:
http://ark.intel.com/products/35 ... -GHz-800-MHz-FSB%29

网友:
原本以為是映泰的版子....
可是映泰沒有這種Layout....
而且映泰的習慣性和技嘉很像,整張板子花花綠綠的....
所以應該是聯想的主機板....精英代工....
沒猜錯的話,聯想的套裝電腦中拆出來的....

网友:
後期的945GC主機板才支援45nm的CPU, 樓主可能要碰點運氣試看看.

网友:
可以先看VRM,版本不同,肯定就不能對應45奈米的CPU了。

楼主:
OK,試試了
萬一不行,CPU及M/B不會損壞吧,
現在是沒有手冊因此不知RAM要如何插(我手上是DDR2-800 1G*2)
上網找了半天沒找到相關手冊...

网友:
插槽應該都是DDR2的 (可以先比一下腳位), 測試的話先裝單條就好.
如果雙通道....裝在相同顏色的插槽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了一下E4500和E5300都是VRD 11,但是E4500雖是基於VRD 11,但當時為了向下相容,保留了VID0和VID7這兩腳沒有用,如果VRM本身無法支援VRD 11肯定就沒辦法了。

楼主:
>emc88888
ok,原來可用單,我以為現在都要成雙的...

>s10274chen
若是不支援就只是開不了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嗯!會開不了機。
E5300是使用VRD 11,它所有的VID腳都要用到,所以若沒有對到,會開不了。

楼主:
裝機完成,應該是 NEC OME版的
ESC-945G bios: 945GCT-NM V0.10 04/09/07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749296225 差不多,只是我的是REV. 2.2,該網上的是REV1.X

楼主:
一塊很好的東東,竟配上很低的網卡....RTL8129
裝 WIN2003 R2 以XP用的驅動裝上,網路沒工作,不通....
所有就卡這關。
我另一台K6上網卡都比這好(RTL8139A)....
改天照個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