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T無法開機

楼主(2011-07-17):
請問我的P4P8T電源按鈕按下去只看見電源燈亮一下後就熄了,然後就再無反應,拔除電源再插上重開一次也一樣,不上CPU的話電源可正常運作,也換過電容了, CPU核心電壓0V,上管D有12v,G閘0V,S為0.2v,Vsb5V,3.3Vsb3.4V,ATX power和CPU在另一片板子上跑都是正常,請各位幫忙指導一下,初次自己修板子

网友:
不上cpu電源可以正常不掉電,那cpu供電方面出問題囉,先對各mos和主從PWM ic檢查看看

网友:
cpu 4pin短路了,這是很常見的故障,檢查靠近CPU的MOS,拆下來量,有熱風槍會比較好拆!

网友:
CPU 共電出問題..查一下 CPU 旁 MOS 是否短路 . .

网友:
你沒打對地電阻嗎?
顯然PWM電路出問題了..

网友:
CPU供電附近的電容器也是常壞的零件。
有時候看起來正常(没有爆醬)的電容器就是凶手哦~

楼主:
CPU附近的電容都有拆下來量過沒有短路,4 pin 12V電源有上,實體CPU沒上,ATX電源就不會跳,實體CPU裝上就會跳電了,但cpu在另一塊板上是正常的啊??????

网友:
5樓的a471已經指出pwm有問題,不知您有沒有測過?
不上cpu,電源的pwm不會工作,此時上下管的G極電壓為0是正常的。CPU上了後,有VID的訊號,PWM開始供電;從PWM之後(含PWM),如有任何元件發生短路等情形,電源保護就會動作。
板上許多文章都有提到,開機後就斷電,可先將4PIN 12V拔掉再開機,看會不會斷電。不妨搜尋一下。

楼主:
今天將4PIN 12V拔掉再開機,不會斷電;舊文說應該是cpu 4pin短路,接著把電容移除再開也不會斷電,以為是電容的問題,先換上一顆新的試試,結果又斷電了,想請問mos一定要拆下來才可以量好壞嗎?因為直接量cpu 4pin12v對地阻值像量電容一樣最後會變無限大(打電阻200檔)

网友:
mosfet還是要拆下來量比較好;要打4 PIN 12V對地阻值,可先移除CPU,電錶用二極體檔,紅筆接地量,再試試看。
多多利用論壇中搜索功能,您可以找到許多基本功夫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要全部換掉呢?
不然如何判定好壞呢?沒爆的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要全部換掉呢?

這邊除了沒有賣工具給你之外,其他該有的知識都有了,你要是有好好練功夫
的話,應該知道怎麼檢查mosfet的好壞才對.......這都有講,甚至連數位錶、類
比錶的檢測方式都講過了....

网友:
以前曾經有討論過,印象中有一兩篇,但現在只找到這篇,其他的還要再找。
http://bbs.pigoo.com/thread-1182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不是要全部換掉呢?

當然是將電容器通通請下來,用電容錶來量測比較準確~
同一批的電容器若有一顆有問題,那就建議全部換掉。
因為,大概年限也都差不多囉~

楼主:
剛才依aecom大教的方式打4 PIN 12V對地阻值,因我的數位電錶二極体和BB是同檔,結果嗶了3秒後就不嗶了,出現的數值是0.700,這算不算是短路?(電容,CPU已拆除);另外用2V電壓檔量4 PIN 12V對地竟然還有電壓在放電,難道還有別的電容沒殺到嗎?

网友:
控制MOS的PWM晶片顯然短路了,可以po一下量測的照片嗎?要不然大大們不曉得怎麼指導你!
MOS附近也有一些小IC,查一下Datesheet,量一下除了GND都不能接地,自己動手學到的不會比問人來得少 ,加油!

楼主:
哎!我也想PO圖,可是按了圖片後出現"請輸入圖片地址",這是什麼?怎麼跟教學的"瀏覽"不一樣;好像是要回文10以上才可以,今天把4pin12v的濾波電容1200uf/16v四顆全拆了,再重新上電源,竟然不跳電了,趕緊量一下電壓:上管D12v S0v G0v,下管D0V S0V G11.66V,上下管驅動IC(ADP3110)pin4vcc11.66V pin1BST11.33V pin5drvl11.66 pin8drvh0V(Vcoe0v濾波電容未上); 這樣控制MOS的PWM晶片有短路嗎?

楼主:
另外請教一下,如果剛好是那4顆1200uf/16v的電容有問題,可以用手邊1500uf/16v的代用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核心電壓0V先拔mos全部拔掉重測
在測pwmic的輸入有無12v或5v
輸出腳有無電壓輸出

网友:
回复 网友C:

p4p8t應該是三相供電,每一相都會有一個ADP3110。您不妨看一下,ADP3110是不是有三個?每個ADP3110的接腳電壓都類似嗎?第2腳的電壓?
另外上、下管的G極電壓都是0,當然上、下管是沒有動作的。

楼主:
不好意思表達不夠清楚,上管的G極電壓都是0,下管的G極電壓都是11.66;每個ADP3110的接腳電壓都類似,第2腳的電壓0.11v;沒有上Vcore的濾波電容會不會造成CPU核心電壓0V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啊,抱歉,您是曾寫到下管G極是11.66v的,是我沒看清楚,上管G極是0,下管的D極也是0,所以三相MOSFET都沒工作;但整體電壓看起來似乎ADP3100是正常的,如果您能確認MOSFET都是好的,那就可參考19樓城市男孩的建議,往上游的PWMIC查了。這顆PWMIC標號可能會是ADP3181。
不過測試時,您至少需要假負載,最好還有偵錯卡;否則您必須先上CPU才行,這樣作會有燒CPU的風險。
至於Vcore的濾波電容要換新的並且裝上較妥,以防Vcore電壓不穩燒CPU。

楼主:
今天把mosfet都拆下來量都是好的,PWMIC的vcc有12v,在mosfet都不上的情況下ADP3110第二腳的電壓卻變成0v了,ADP3180壞的機率可能性很高了,找料來換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