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廚房置物架改延長線

楼主(2011-07-17):
這次改裝的目的,是因為廚房置物架附的延長線,承受不了微波爐的功率
所以就想說把它改成這樣,不多說了,看圖

要改裝的廚房置物架
原本的延長線
這次diy要用到的工具和材料
開關正面
開關背面
開關背面接法
打開
量測撥線所需長度
撥線
用端子鉗壓好端子,並拉扯看有無固定好端子
另一條
鎖上電線
電線鎖上的樣子
外殼鎖上
電線從這裡穿進去
利用這裡的孔位
固定
鎖上面螺絲
鎖下面螺絲(開關盒要挖孔)
鎖下面螺絲(開關盒要挖孔).jpg
從這裡敲開
蓋板開關正面
開關背面接法

接成這樣
鎖蓋板
完成的樣子
接上電源
量測有無110V電壓
量測另一個插座
接上微波爐的電源
改裝完畢,感謝收看

网友A:
水哦!給您拍拍手!
但是
地線為何不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哦!給您拍拍手!
但是
地線為何不接呢?

白扁單芯線裡面只有2條線
需要再另外拉一條線做地線

网友B:
抓個小錯誤: 「剝」線才對 (2.0的線皮應該撥彈不開吧  XD)

另外.....那兩條線接在同一側, 不會有問題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次改裝的目的,是因為廚房置物架附的延長線,承受不了微波爐的功率
所以就想說把它改成這樣,不多說了,看圖

您用2.0的線在書上是寫可以到30A.
而您的開關應該只能到15A吧.
以商用的規範大約都只用到12A.
這麼算下來,您這個開關過電也只有到1320W.
用個微波爐之後另一個洞就不能再用什麼重裝備了。
辛苦換了線,結果卻卡在一個開關.....

換成是我的話,我就直接換上 Panasonic 5.5 的專用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個小錯誤: 「剝」線才對 (2.0的線皮應該撥彈不開吧  XD)

另外.....那兩條線接在同一側, 不會有問題嗎?? ...

不虧是國文老師
另外那兩個開關接法是不一樣的
你可以比照照片正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2.0的線在書上是寫可以到30A.
而您的開關應該只能到15A吧.
以商用的規範大約都只用到12A.

我原本置物架附的延長線也有使用
改裝這個的料件都是人家不要給我的(免錢將就著用了)
而這個改裝插座也只有微波爐在使用,要用的時候開關才打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文裡還是有錯字......不「愧」才對.

原來其中一個開關轉了90度, 一時不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抓個小錯誤: 「剝」線才對 (2.0的線皮應該撥彈不開吧  XD)

另外.....那兩條線接在同一側, 不會有問題嗎?? ...

白線是插在開關,黑線才是插在插座
用意是利用開關控制兩個插座的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白線是插在開關,黑線才是插在插座
用意是利用開關控制兩個插座的電源!

聽粗工大的準沒錯,粗工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粗工大的準沒錯,粗工大

這是應該的
時間不早了......還是早睡早有眠.........

网友:
漂亮.......料錢也不少喔

网友:
心意

     無價
謝謝大大教學

网友:
看到這篇!!就讓我想到系統家具!!
他的配線真的很爛@@
他給給我說用1.6的線@@!!
後來我無意間去看!!!是一堆1.6線!!
合成一條!!!接到牆壁上的插座裡面的線@@
我還以為拉一條3.5過來分的哩!!
所以這方面的品質!!真是事要自己動手!!
不然都會被坑!!
商業人!!一隻嘴吼綠綠!!

网友E(2011-10-31):
引用 网友D:
白線是插在開關,黑線才是插在插座
用意是利用開關控制兩個插座的電源!

粗工大:
請問...
白扁線一般來說,有色線不是拿來當火線居多,白色線拿來當地線?
(當然以實線測量為主)

假設白線是地線,拿地線來做開關不是比較危險?(若線路異常時,無法切電電源(火線本身帶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粗工大:
請問...
白扁線一般來說,有色線不是拿來當火線居多,白色線拿來當地線?

因是做插頭關係.如果插頭反過來就變火線控製阿.台灣插頭鮮少做一大一小.
倒是建議.附接地插頭改用國x牌.因廚房用具都很耗電.電流吃得大.一般二線廠的塑料很容易焦黑發生危險

對了樓主那羅賴八.我也一隻.感覺不錯用.但他的一字起子.我真給他無言.拆一隻n年卡死的一字螺絲.他竟然給我彎了.是我力氣大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是做插頭關係.如果插頭反過來就變火線控製阿.台灣插頭鮮少做一大一小.
倒是建議.附接地插頭改用國x牌. ...

我的表達能力不好n_030|

假設沒改過來,當有電狀態下,雙插座的各其中一孔,不就帶電?(不管開關怎麼控制都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粗工大:
請問...
白扁線一般來說,有色線不是拿來當火線居多,白色線拿來當地線?

正常情況之下以2c白扁線而言,有色線(白色以外的顏色)是當作火線沒錯!
而且正常情況之下,開關的入線確實是火線!
粗工上面的回答只是回應4樓emc88888大的疑問.
因為版大的開關插座組合中用了兩種規格的單插,所以從圖面來看背面的引線容易混淆!
另外,特別一提的是,新規格中的三孔單插背面的入線孔,只有接地線(N線)可以作串連引線,火線與電線部份的入線孔不能像以前的單插那樣作串連引線.
也就是說,如果使用新規格的三孔單插作為兩個以上的插座組,必須個別從火線與地線分出岐線出來插入線孔!

网友:
有人放無薪假,而最近都沒看到粗工,難道你特別忙...忙忙忙...茫茫茫...

還有那個逃兵,也沒消息,難道他逃到山裡躲起來,無法上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