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用電表的小問題

楼主(2011-07-17):
請問大大,小弟我三用電表的表頭壞了,是否材料行有在賣表頭呢?

网友:
我想沒商家在賣這個的。

你不妨 PO 出你的型號,看大家有無中古的,拿來替換。

另外,若不是很高階的産品,即使買得到也許價格就可買一台新的了。

网友:
對啊對啊
沒圖沒真相

网友:
三用電表數位式的大概70元就有"堪用型的"
好一點的也是很貴...

要不要貼個圖看看有沒有殺肉品??

楼主:
拍謝,沒貼圖
http://www.wretch.cc/album/show. ... 1934997664&p=22
這是小弟電表的型號

网友:
確定表頭掛掉? 宇峰301 但是刻度不符!!

楼主:
電表指針轉動的線圈部份,還是我說錯了....,因為拆朋友的下來測試,量市電,指針跑110v,換上我的,指針只跑55~60v,有時量元件,指針跑一半就卡住了

网友:
建議...是否買一便宜的新品是否較為快速!

网友:
這一台行情約在 500 元左右。

我建議拆開來看看是否有燒掉的零件,先檢查一下有無不良的零件,把拆開來 PO 上些圖,大家比較容易幫你抓問題。

否則猜個半天,還是不知所云。

^_^

楼主:
我有拿朋友的交叉比對過.問題就出在指針問題,我想還是買新的快,感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