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各前輩,有5vsb但電源測試器卻一直叫

楼主(2011-07-17):
這顆是雜牌的,用來練功,
一接市電就爆炸,拆開看後保險絲和熱敏電阻壞(熱敏電阻是換過的樣子)
,換了後各電壓都有正常輸出,但5vsb用電表量5.5v還算正常,但測試器就一直叫

,請問接下來該如何查去,謝謝大家^^

网友:
Wish大說的,有5vsb就查低壓側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n_079|

网友A:
可否 PO 出 5VSB 附近的接線圖及檢查一下附近的零件。

這種 TESTER,有一定的判斷範圍(例如 5VSB 4.5 - 5.4V 為正常,其它會 BB 叫),可能是 5VSB 的問題。

但這並不代表一定這個 PSU 是壞的。

网友B:
你只有更換這兩個元件嗎 ??
5VSB 的電路不算複雜 !!
最主要由 TL431 及光耦這部分 !!
你檢查一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 PO 出 5VSB 附近的接線圖及檢查一下附近的零件。

這種 TESTER,有一定的判斷範圍(例如 5VSB 4.5 - 5 ...

小強伯^^
~跑線路後,發現5vsb附進有c33電容,容直為0,明日找零件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有更換這兩個元件嗎 ??
5VSB 的電路不算複雜 !!
最主要由 TL431 及光耦這部分 !!

謝謝J大
我更換了很多零件,TL431也換過了,光耦還沒,因為不會判斷好壞,還在用比對的方式查,我拆另一個來比對看看,不知用比對的方式可以嗎??,請不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 PO 出 5VSB 附近的接線圖及檢查一下附近的零件。

這種 TESTER,有一定的判斷範圍(例如 5VSB 4.5 - 5 ...

网友:
+5vsb太高了應該要在5%範圍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
我更換了很多零件,TL431也換過了,光耦還沒,因為不會判斷好壞,還在用比對的方式查,我拆另一 ...

量光耦 IC,分為兩個部份:

1. 先量二極体部份(通常就是有一點的那一側),用電表二極体檔量,應該只有一邊會導通
2. 另一側,用電表二極体檔量,應該是不通的(兩方都不通)

若有兩台電表,先讓光二極体側導通,這時用另一電表量另一側(輸出側),應該是導通的

這樣就可判斷光耦 IC 的好壞。

PS: 由於光耦 IC 輸出側可能不是用電晶体,也有可能使用其它零件,所以有時量會怪怪的,僅供參考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甜甜圈大, 您電容量測的檔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甜甜圈大, 您電容量測的檔位..........

咦.........是開太高了?     pf的電容,開到uf的檔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是開太高了?     pf的電容,開到uf的檔位了?

早上起來看到,還真的是打錯檔,不過我不是不小心,是真的基本功太差了,我以為電容都用uf就好,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光耦 IC,分為兩個部份:

1. 先量二極体部份(通常就是有一點的那一側),用電表二極体檔量,應該只有 ...

小強伯,光耦 IC已確定應是好的,一邊會通,一邊不通,

网友:
應該不是說光耦壞了 !!
壞了就不是這種情形了 !!
回授部分的元件組合 !!
造成電位異常 !!
所以要你查這部分的相關元件 !!!
通常是小的電解電容有問題 !!
況且這裡的相關電容也不多 !!
建議直接更換 (有時容量正常 , 但實際上卻有問題 !!)

對了 !!! 你可以用 5vsb 的關鍵字下去搜 !!
有很多的相關文件可參考 !!

网友:
請先量一下PG電壓,用過另一款只有LED燈的電源測試器,
拆開電源測試器看過蜂鳴器是接到PG電壓上。有碰過Power的PG電壓是3V,
接上電源測試器後蜂鳴器也會叫,不過Power使用上是正常的。

网友:
我猜測是pg有問題
抓+5跟+12
濾波電解電容壞了
或是驅動電晶體跟旁邊的二極體有問題

如果有示波器應該更容易判斷

网友:
你嫌SB5V太高....可以追查紫色線在PCB那頭的電路接點附近有無一個穩壓二極體

那玩意兒數值不正常電壓就會高些....你參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