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綜合擴大機要改增加麥克風電路,謝謝

楼主(2011-07-17):
同事拿了一綜合擴大機來說是原是唱卡拉ok用的,原使用的麥克風是插在點歌機上的,再由點歌機輸出的信號送到擴大機再放大,但他感覺不好,說要改成有麥克風的插座,其效果會比較好,附圖如下:請各位大大提供意見,謝謝
請問大大如果在麥克風輸出部份,加上一個用4558的IC處理後,由輸入單聲道由4558輸出成左,右聲道後,再與音量平衡接點接在一起時,請問是否可行,
其二:如果將4558的輸出與PER_OUR或MAIN_IN的端子接在一起,是否可行,

网友:
基本上買部二手的迴音機會比較快啦!!

改機的完成度不會比外掛的來的好....

网友:
這台是AV擴大機,不是綜合擴大機。

Karaoke通常問題出在不好唱--->麥克風回音調整錯誤 or VR壞掉了,怎麼調都不對 or 麥克風品質差
聲音不好--->主音量高、中、低音調整錯誤或者高音單體燒毀已久 or 喇叭差 or 擴大機差

AV擴大機來唱Karaoke會再加一台麥克風的迴音效果器。不過現在的台製的綜合擴大機也蠻平價的,配上還OK的喇叭效果都不會太差。聲音不好也許也可能是喇叭的問題喔!

网友:
不知道樓主那台麥克風加迴音器輸出位準有多大
您是想把4558是當輸出阻抗緩衝理論上可以的,
一般廠機不都是採用這種做法嗎?

您那台擴大機音質真的會比一般市售的幾萬塊伴唱機還好嗎?
又您這樣子用不會覺得麻煩嗎?
二樓建議也是不錯的省時又方便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意見,同事他只是使效果好一點,
因為麥克風平常是由點歌機輸入,認為只有一個插槽可用,所以為了省錢才委託我幫忙改機,
有了大大的建議,我再向他建議一下,
這個機器還有收音機的功能,謝謝
如果可以改機的情形,請問大大有何較好的建議,或提供適當的電路
那台麥克風加迴音器輸出位準有多大,我也不太了解,其輸入為麥克風兩路,輸出我把再接到另一台的麥克風輸入插座,
且音量大約調到約40%處,大約就很大聲了,
但若把那台麥克風加迴音器輸出,接到擴大機的av或cd輸入RCA端子時,聲音幾乎很小
菜鳥 謝謝

网友:
現在市場二手的迴音機一部都不貴(Y拍搜一下大都兩張小朋友...)

如果自己改機的話,費用大概會差沒多少...

倒不如改機內的電容,效果會比較明顯!!
(電源部份的電容及過信號的交連電容...)

网友:
外加 迴音機+1

网友:
迴音機外加較為省coco,免去麻煩而且效果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供的意見,同事他只是使效果好一點,
因為麥克風平常是由點歌機輸入,認為只有一個插槽可用,所 ...

若是將迴音器輸出,接到擴大機PHONO輸入端呢?
PHONO應該有前置放大電路------------麥克風聲音有必較大嗎?

网友:
外加迴音機是否較快速方便呢?

网友:
mic輸入   phono 的放大線路會有 RIAA曲線(非線性)響應的問題,
若真要使用phono端子,則須要修改該部份迴授元件值(去掉RIAA部份),才能
用在MC(動圈)式 mic 上.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熱心的提供意見,謝謝,於是上網找了一個二手的迴音器,
拿到後,試了,各旋鈕不太靈光,但若調到之前設定的,效果就出來,
包含運費只要一張千元大鈔,我想還很便宜,如下圖
紅色圈中即為網購的二手機,外觀還新新的,且聲音還可以,
但没有升降key功能
正面圖如下
背面圖
另外我尚有二台迴音器,
下面的為丈母娘所送的,當時是與先鋒100片cd 一起買,
是ROTEL
另外一台,為到回收場看到所購買
為下圖中間的那台,也是先鋒的ma-9,
最上面的DVD播放機是社區的資源回收點,檢回的
最下的擴大機也是到資源回收場所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