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三冠王125前輪換輪胎

楼主(2011-07-18):
機車diy修理算是我最早的興趣,只是我比較不擅言論,實作還可以
如果看不懂不要幹我
圖多 底下還有我上傳的視屏

這次修理的主角
輪胎磨損情形
這次修理要用到的工具和材料
空氣壓縮機
10號T行板手拆卡鉗油管固定座
5
12號T行板手拆卡鉗螺絲(上)
6 12號T行板手拆卡鉗螺絲(上).jpg
12號T行板手拆卡鉗螺絲(下)
7 12號T行板手拆卡鉗螺絲(下).jpg
卡鉗移開,注意此時不要動到前輪煞車拉桿
14~17號梅花板手
19號套筒+氣動工具
把前輪抬高找個東西墊在車台底下
大概這個樣子
用+字起子把前輪軸心頂出來
13用
取下輪胎洩氣
用夾的工具夾輪胎
把輪胎弄離開輪框
整個輪胎面都壓離輪框
換另一面1
換另一面2
換另一面3
台灣製挖胎棒
挖胎步驟1
挖胎步驟2
挖胎步驟3
挖胎步驟4
挖胎步驟5
挖胎步驟6
挖胎步驟7
拆輪胎視屏
取下輪胎
換新輪胎注意輪胎方向
對準風嘴
裝胎1
裝胎2
再一層
裝輪胎視屏
裝封嘴雞腸子
鎖封嘴雞腸子
打氣
打不起來可以用風槍
注意胎壓
前輪軸套
碼表齒輪紅圈處對準下一張輪框紅圈處
輪框紅圈對準上一張碼表齒輪紅圈處
前輪軸心裝回去
鎖螺母
轉動輪胎看碼表指針有無上升
裝卡鉗
鎖卡鉗油管固定座
鎖卡鉗螺絲
轉動輪胎拉前輪煞車拉桿不要放開
把前輪螺母鎖緊
完工照

网友A:
利害手工換輪胎..請教一下90/90/10可以用3.50/10替換嗎?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這根本就是職業級才有的水準嘛!
說!
你是不是機車公會派來痞酷網裡臥底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你應該主要是要來抓住鹿港那一個吧!
快點!快點!他家就住在.............不要讓他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害手工換輪胎..請教一下90/90/10可以用3.50/10替換嗎?

可以,不過要注意會不會卡到別的零件
90/90/10一般用在90cc和100cc的機車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害手工換輪胎..請教一下90/90/10可以用3.50/10替換嗎?

3.50是吋
3.50*25.4mm=88.9mm
跟90差不多
所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這根本就是職業級才有的水準嘛!

所以

网友C:
請教...
1.用來純打氣的話....應該買多少HP的壓縮機咧?....接氣動板手又需要多少馬力的

2.副胎壓表的充氣接頭....多少$?

网友:
多謝樓主分享普渡眾生,小弟補充一點點經驗
1.沒有胎夾要分開輪胎跟輪框有2個方法,1個是放完氣人上去踩胎皮,另1個是用機車側腳架壓胎皮(注意不要壓傷輪框)

2.裝新輪胎皮最好再胎唇抹一點凡士林或黃油,比較不會漏氣,新胎一般比較扁(從正面看),如果換好後氣打進去會從胎唇漏出來,胎面向地面用力摔幾次可以讓胎唇吃上輪框

3.鼓煞車前輪再裝上時因為必須同時對正輪框,煞車組,套筒,前叉,只有1個人往往這2個對正那個又跑掉,可以拿隻長羅賴八代替前輪軸心從反向安裝側插入,再裝入前輪軸心

网友:
撬胎棒1長1短2隻共270元,換1次就回本了

大多數125速克達前輪軸心螺絲是15號,螺母19號,後輪螺母24號(有的是23號),排氣管口螺母10號,排氣管固定螺絲12號,要DIY換胎先準備這些尺寸的套筒跟梅花板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車diy修理算是我最早的興趣,只是我比較不擅言論,實作還可以
如果看不懂不要幹我

慘了, 機車"工"會的追來了。。。。。。。。

网友D:
前輪不用拆碟煞座喔
可以省時間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會不會磨到避震器或傳動系統
避震器太軟也不行 後座座人會磨到喔
有的要看車種

网友E:
大大用的工具與機車行在用的都一樣說.
根本可以開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
1.用來純打氣的話....應該買多少HP的壓縮機咧?....接氣動板手又需要多少馬力的

1.1hp就夠了,接氣動板手的話空氣管用3分的,像照片裡面
2.大概500~8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輪不用拆碟煞座喔
可以省時間

我是針對教新手的前提去教

网友F:
XD 你的 "傢伙" 真的還不是普通的多。

單買這些工具應該就花了不少錢吧

^_^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了解
謝謝您的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XD 你的 "傢伙" 真的還不是普通的多。

單買這些工具應該就花了不少錢吧

還好啦,因為我的興趣也可以幫我賺錢,所以扯平
有機會在貼我的鑽孔和攻牙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好啦,因為我的興趣也可以幫我賺錢,所以扯平
有機會在貼我的鑽孔和攻牙機 ...

呵,鑽孔和攻牙是 DIY 的必備技能,不能黄牛哦,期待大作中。

大家有眼福了!

^_%

网友:
回复 网友G:

cremaker大,之前在雷大修門檔的時候,有看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29342&page=1

网友H:
回复 网友I:

lincy1027大您應該是從是機械或汽機車這方面的行業囉?
不然一般很少會去買那支氣動板手,沒有氣動板手,都是用梅花板手套住螺帽或螺栓頭,用手槌敲一敲,常常敲到手會痛。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大大用的工具與機車行在用的都一樣說.
根本可以開店了.

像胎夾這種東西,一般也只有機車行會買,樓主應該生意不錯

請問樓主您有買電盤怪手嗎,哪裡買的到,價格多少,小弟想DIY換迅光啟動盤,沒這隻不行

啟動盤料錢不貴,但是工錢很可怕

网友:
沒場地可以diy只能看看長見聞了,謝謝大大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I:

lincy1027大您應該是從是機械或汽機車這方面的行業囉?

我是從是機械相關領人家薪水的上班族
不要用梅花板手,去買套筒+套筒接桿,螺絲頭比較不會壞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像胎夾這種東西,一般也只有機車行會買,樓主應該生意不錯

請問樓主您有買電盤怪手嗎,哪裡買的到,價格 ...

我只是上班族  領人家薪水
拆電盤飛輪和拆啟動盤工具不一樣,工具去機車材料行就買的到

网友:
大哥真猛~~能手工換輪胎,還能拍下這麼繁複的程序!!
有你的~~~佩服,佩服!!

网友K:
請問:換新輪胎注意輪胎方向
是什麼意思呢?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K:
請問:換新輪胎注意輪胎方向
是什麼意思呢?謝謝

輪胎壁上有一個箭頭要順著輪胎轉動的方向
也就是跟輪胎紋路有關係
附一張圖給你看,不清楚再問吧

网友(2011-08-19):
要注意輪胎方向的原因
是因為..輪胎上都會有胎紋..是用來排水(順著胎紋排水)
若裝錯方向..在雨天會因為排水不良..易打滑
所以..這樣小心..

网友L:
請問這樣會不會傷到輪圈烤漆..

楼主:
引用 网友L:
請問這樣會不會傷到輪圈烤漆..

一定會傷到輪圈烤漆

网友M:
回复 楼主:

所以..原則上.小弟也有自行在家中修理機車..換輪胎的動作.一般都是自行去買輪胎.然後拿到機車行..他們有換胎機器.很快.一下子就好了..工錢只收一百元..不然自己在那換輪胎.有時會傷到輪圈而且在這大熱天的..弄的滿頭大汗..乾脆100元給別人賺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回复 楼主:

所以..原則上.小弟也有自行在家中修理機車..換輪胎的動作.一般都是自行去買輪胎.然 ...

你忘記痞酷網的宗旨了嘛?(開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