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PCI介面沒了除錯卡會用哪種介面?

楼主(2011-07-18):
如果PCI介面沒了除錯卡會用哪種介面?

网友:
pci_e 吧   最近有一些板子上都沒pci了..><

网友A:
看看找到這張圖..不過不便宜..要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找到這張圖..不過不便宜..要2k..>

這個就等同於主機板上廠商用的橋接模式...

PCI-E 1X轉PCI控制晶片橋接出若干的PCI BUS...

這晶片會不會造成除錯卡使用上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就等同於主機板上廠商用的橋接模式...

PCI-E 1X轉PCI控制晶片橋接出若干的PCI BUS...

那請問有pci 轉 isa 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請問有pci 轉 isa 的嗎??

應該沒有!~因為當年ISA與PCI是共存關係沒有替代性

但如果是開發用途的套件應該有轉成ISA的可買..

网友C:
我有一塊是插在印表機的接口.

网友:
請問版大說的是筆電的嗎?
桌機目前遇到的都還有pci 的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塊是插在印表機的接口.

新的pc,nb 都沒有 lpt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