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power上的稽納二極體...

楼主(2011-07-18):
小弟想請教諸位先進-
一顆power部分元件已經焦黑燒燬,
其中一個面目全非的零件小弟判斷應為穩壓用稽納二極體,
只是無法判定其為幾V,也找不到電路圖可參考(這顆很冷門),
其位置在一次測過來接近輔助電源線路的部分,
左側為一個945P立式三極體,右側為一個0.68歐姆的電阻,
目前有兩個方案
1.找一個高耐壓(20V)稽納二極體先代替
2.不安裝稽納二極體以接線代替

不知以上兩個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第1個問題:建議還是查一下線路較好。如果電路要穩壓12V,您用耐壓20V,它根本不工作。
第2個問題:可能會放煙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1個問題:建議還是查一下線路較好。如果電路要穩壓12V,您用耐壓20V,它根本不工作。
第2個問題:可能 ...

感謝大大回覆,
小弟晚些將照片補上,
如果是第一種狀況,
假設其他元件與線路都正常,power有機會啟動嗎?
還是說不會啟動?

另小弟已做好放煙火的準備(目前在做防燒負載),
請大大不吝給予建議,謝謝!

网友:
原則上,設計者不會無緣無故加上一些元件的,尤其COST DOWN的機種。在第1種狀況下會不會啟動?說實在的,很難判斷;即使啟動,也可能因電壓不穩,燒板子或啟動後保護等狀況會出現也不一定。

网友:
這設計十之八九都很接近 !!
依你敘述我覺得這電路不會很特殊啊 !!
你有搜索過站內相關文章嗎 ???
依我所知 , 這稽納有可能是 6.8 v 或 12v ~ 15v 左右 !!
會使用這稽納的電壓 , 當然設計者以考量需求 !!
如隨意更改 可能動作不正常 或燒毀其他元件 !!
直接跳線短接 , 保證有元件會爆 !! (萬萬不可)

你可以跑一下線 , 這好像是直接從 DC 350 V  ,  經一電阻連接的 !!
試想若原來是 6.8v ~~ 15 v 的 , 你沒降壓穩壓直接接 350v 左右 !!
那會是怎樣的情形呢 ???

楼主:
感謝以上大大解說,小弟還很菜,跑線有難度,
如果不行打算先上15V ZD,有煙火再來報告…

小弟補一些圖,目前已更換保險絲及數顆電容,
除了以下敘述應該還有故障的地方…

判斷一顆穩壓ZD被擊穿,旁邊的三極體及電阻遭波及

風扇接頭受高熱融化並覆蓋住一顆ZD

保險絲沒斷

小弟清空後的畫面,周遭的零件拆下來量正常,
紅色是三極體(945P),藍色是ZD,綠色是0.68歐姆電阻

這是目前判定陣亡的零件

网友:
這一型我修過幾顆,如果燒成那樣大多最後會維修失敗,好像是變壓器的問題

网友B:
小弟手上很多這同型的POWER
圖借一下
希望對版大有幫助

附近零件也巡一下
因為外表看不出來,而實質上已經掛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手上很多這同型的POWER
圖借一下

很感謝KKP大的幫忙,原來是電阻啊,
差點掛ZD上去...

先找看看備料庫有沒有56歐姆先...

网友C:
0.68歐姆看起來是待機電路部分的高壓側三級體的射級電阻,如果掛掉的話,三級體一定會因過電流而燒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8歐姆看起來是待機電路部分的高壓側三級體的射級電阻,如果掛掉的話,三級體一定會因過電流而燒毀了。 ...

謝謝dy20050513大的提醒,
小弟一開始就把高壓側散熱片含開關及功率晶體拆下,
並發現SB功率晶體已經被擊穿,
目前在找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