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ravelmate 4520開機完10秒後熄滅關機

楼主(2011-07-18):
這一台是客人拿來修的,開機一下就關機. 我沒有線路圖不曉得往哪個方向下手,請求支援謝謝.

网友:
可先先換個變壓器(或是拆掉電池)先試試~

网友:
AMD的機器!!!
這一台先量一下~~水銀電池~~如沒3v~~請先換一顆!!!
換完~~開機如正常~~那就是代表ok了!!
如還是開不了機~~那就是北橋!!!要換一顆
機會一半一半~~~水銀電池((一定要裝才可以開機))很有機會!!
請試試看~~~

楼主:
剛剛換了水銀電池開機還是一樣

楼主:
整流器換了一樣開了有熄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216mqa6ava12fg換一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剛才我們這裡下大雨打雷所以關機了lwang大您說的216mqa6ava12fg是在哪裡我找不到麻煩給個方向好嗎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旁的北橋!!!這是北橋的編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到了謝謝,問題來了但是我沒有熱風槍請問是要加熱就好還是拆下換新請問這一顆北橋要去哪裡買才買得到呢

网友:
晶片要大陸買~~你可以請站上的朋友幫你處理!!!或修理!!
我是沒接維修~~~水哥因該可以處理!!!或是chi1030 大~~或是金鼎大
南部就可愛大~~水哥~~啊國都有~~中部就abist大!!

楼主:
謝謝lwang大我再找他們詢問價錢再問客人的意思,謝謝囉

网友:
換顆amd的cpu吧,相信應該會有畫面

网友:
會不會是CPU過熱自動保護關機呢??

网友:
北橋虛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