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烤箱維修實例

楼主(2011-07-18):
本次的對象物

故障現象是設定時間之後沒反應,其實之前已經修過,所以這次直接檢查上次的禍首,定時開關.

定時開關外觀.

內部

由紅框處可看到開關內部因為通電產生的熱度已經把端子的底座燒毀變形,導致端子無法接觸,以致無法過電.
想到以前版上有人問過這個開關哪裡買,印象中大家都說不好買,邊苦惱邊對著開關發呆時,赫然發現開關內部的構造是左右鏡像的.
所以,把端子全部移到另一邊.(如下圖)

外蓋蓋回(可看到之前燒毀的兩個端子出口)

裝回原處,完修.
謝謝收看.

网友:
恭喜完修
請問 新的洞是用那一支

那一支美工刀 割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新的洞是本來就有的.....
所以並不新...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B:
接點都快不見了,
有空的話看能不能找得到新品,
要繼續用的話還是換掉比較好!

网友:
該廠牌烤箱的經銷商:廣南國際有限公司  臺北市士林區雨農路24號  TEL02)2838-1010(代表號) FAX02)2838-1212
網址:http://www.vastar.com.tw/p-5.htm
希望幫得到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點都快不見了,
有空的話看能不能找得到新品,
要繼續用的話還是換掉比較好!

+1.

我也是建議如可能換個新品,用起來也比較安心啊!

恭喜完修,又省下一筆費用!

^_^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導,還有大大幫在下找到經銷商,真是感激不盡.
這個烤箱已經服役約12年了.在下是有在思考下次再出問題時是不是加上一個繼電器說.
再次感謝各位的關心.

网友:
原來定時開關裡面長這樣

又長知識囉

网友:
恭喜玩修!!我是用微波爐的電路來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這個烤箱內部構造很簡單,全部都是開關,完全沒有變壓器等等零件,所以要改用其他的控制線路必須另外接電源.

网友:
我的鍋寶 定時 定溫 都壞了,所以用微波爐的定時器來代用

网友:
我很久以前修過上笨桶的烤箱,是定時器旋鈕接柱外圈破裂,
我是找一段金屬管,給他套上去,再加塑鋼土固定,朋友拿回
去已經用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