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開不起來

楼主(2011-07-18):
請問各位.有人遇過開啟IE瀏覽器.結果是縮小在工具列.不管怎麼點都放大不起來的嗎?
可是IE有在運作.有聽到背景聲.
重新安裝IE無效.
使用雲端和火狐都正常.

网友:
gkjnn大,再重灌系統看看!

网友:
ie7 嗎?
重置ie 選項看看~

网友:
a、打開“註冊表編輯器”,找到[HKEY_ 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Desktop\Old WorkAreas],然後選中窗口右側的“OldWorkAreaRects”,將其刪除。

b、同樣在“註冊表編輯器”中找到[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選擇窗口右側的“Window_Placement”,將其刪除。

c、退出“註冊表編輯器”,重啟電腦,然後打開IE,將其窗口最大化,並單擊“往下還原”按鈕將窗口還原,接著再次單擊“最大化”按鈕,最後關閉IE窗口。以後重新打開IE時,窗口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IE8.有重新恢復預設.沒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標電腦在客戶那.再試試.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IE8.有重新恢復預設.沒用.

不是重設預設值..
下方還有一個選項說是無法使用ie時的重置選項...
手上沒有圖..所以網路隨便找個簡體的...(希望別介意)

重置後ie的記錄資料會全刪除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試過.一樣.

网友:
  "新增或移除程式",移除IE8(若可).重安裝該主機更新IE8之前的版本(6或7),再更新IE8試試,預祝成功.

网友:
雖然我只會重灌,所以我也來看看大家的方法,增進技術

网友:
如果在被縮到工具列上的IE上,按滑鼠右鍵叫出選單,然後選最大化,可行嗎?

我之前有遇過應用程式也是只剩下工具列圖示,點左鍵可以看到有縮放視窗動畫

但是不知道放大到哪邊去了,用上列的方法叫回來的,您可以試看看

网友:
開啟工作管理員,然後再點應用程式的分頁,找到IE後,選取它,滑鼠右鍵,選擇最大化,這樣IE應該就會出現了,如果沒有.....就真的很奇怪的現象了。

另外,這帖應該不是發在主機板維修這邊,而是應該要放在系統討論那,要勞煩w大或是板主幫忙移帖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行.也試過了.還是無動於衷.

网友:
做個檔案試試看
Reset IE Windows Size 800x600.reg
內容為:
REGEDIT4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Microsoft\Internet Explorer\Main]
"Window_Placement"=hex:2c,00,00,00,02,00,00,00,03,00,00,00,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ff,ff,00,00,00,00,00,00,00,00,24,03,00,00,57,02,00,\

网友:
偶碰過有一回客戶用單螢幕,開到雙螢幕,IE拉道副畫面去了

网友:
幫test123做一下檔
Reset IE Windows Size 800x600.rar (255 Bytes, 下載次數: 46)

之前是有碰過就躲在下方快速列..
按它一下它就起來閃一下又下去了...
不過已經忘了怎麼弄了...

網上有篇ie的size更改方法..可以參考看看~
http://winhelp2002.mvps.org/ietips.htm#Size

网友:
不是正版軟體安裝IE8的問題(有很多版本),通常遇到此問題花再多時間,我也曾處理過,
甘果是客戶的電腦,習慣上已依主機板的晶片製作還原檔案或DVD,還原或重灌還較快此。
如果是軟體工程很內行可以試著練功,但若是只會硬體工程就放棄,因會IE病毒就算會解決也早已網路可找到,問題是程式病毒原作者還是會再破解,建議若處理3小時以上就放棄,重灌有收入也不浪時間。

网友(2011-08-25):
重灌之前 .
你先用另一個帳號登入 . 看瀏覽器正不正常 . 如果正常 .
那 .  將原本的個人設定檔更名並重開登入試試看 .
如果 OK . 再把更名後舊的設定檔裡的檔案備過來 .
Googluk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