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已徵得]變壓器 AC220V→AC12V 1A

楼主(2011-07-18):
一次性 50 顆
輸入電壓 AC 220V
輸出電壓 AC 12V
輸出電流 1A

目前我是用這種的啦

用途:驅動 12V 雙頭石英燈

如果你有好的建議,也歡迎推薦給我 m(_._)m

网友:
普通的變壓器?
有SIZE限制嗎?
我知道有個廠商有吃到便宜貨.

如果要你貼的這種的變壓器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求一模一樣的

普通的變壓器,輸出能應付用途,我也能接受

尺寸問題,別大的嚇死人就好,10㎝x10㎝ 以內

補充:豆燈規格是 10x31 12V 1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求一模一樣的

就傳統變壓器.
220V input
12V output 1.2A

在 10cmX10cmX10cm 以內.
我明後天會過去.要的話我幫您看看價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 m(_._)m

二手的也可,外觀不要太糟糕就好(九成新)

网友:
我曾在台北光華(忘了是今華還是源達),看到有一次側是 110 及 220,輸出是 12V 的,若還是沒找到合適的,我再幫你看看。

大小不大,應該在 10 X 10 CM 以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您 m(_._)m

說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二手....只知道他去掃來的......

网友:
嗯...這是12v 50w喔,所以至少要4A以上,最好要5A,您用的是電子鹵素杯燈變壓器,改用傳統變壓器體型會大很多,為何不想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驅動的是 12v 10w 的燈泡

12V 1A 的供電,這樣的安排有不妥的地方嗎?請指教 m(_._)m

會用 50w 的來用,是因為掃到很多顆,規格上用符合,所以就用了

體型會大很多:配電盤空間還夠,應該不要緊

网友:
可惜........
以前作水電把變壓器當廢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驅動的是 12v 10w 的燈泡

如果是要推動10W的燈泡,那就沒有問題了
其實也可以考慮一顆推多顆燈泡,這樣也可以減少變壓器使用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逃兵大仔~

請問你是否有問到合適我的規格了呢?

歹勢麻煩你一下 m(_._)m

网友:
電子鹵素杯燈變壓器
220V-12V
賣美術燈的有一顆大約100元

网友:
....一次多顆...
為何不使用有PFC的工業用電源..
至少輸出電流大..又有省電功能..且~~只要用開關來控制就好了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仔~您誤會啦~~

一次用一顆,對應一個燈

一次性50顆,是指我這次的採購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仔~您誤會啦~~

所以才想知道..為何要這麼搞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歹勢,我仍不能理解你質疑的是什麼

我用在機器裡面,一台機器只有一個燈,必須每一台都有自己的變壓器
該機器輸入電源為 22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歹勢,我仍不能理解你質疑的是什麼

阿~~~`用在機器....
那就真的要找那種變壓器來用了...

還以為你要用再一般照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很高興能解釋清楚

真不曉得…為啥我的發文這麼容易造成誤會 ...

网友:
回复 楼主:

推測是因為:
1.要買50顆←沒寫一機一顆
2.驅動12V雙頭石英燈←沒標明消耗瓦數
3.電子變壓器←以為是推傳統50W杯燈

所以就造成誤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可能跟自己口齒不清有關吧 XD
(來去刷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