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110V轉220V的隔離變壓器,20W的

楼主(2011-07-18):
電料行有賣110V轉220V的隔離變壓器,不過太大顆了都是200W起跳的。
低瓦的是有在賣,可是,都是自耦變壓器,不是隔離變壓器。

不知誰知道哪裡有在賣20W左右,110V轉220V的隔離變壓器?

网友:
小功率可能要找定製方式

网友:
如住台北市或新北市…可至"西寧市場"附近,有多家老字號可訂(定)製 !

楼主:
訂製很貴捏!我只是實驗要用的而已。
如果用兩顆串接,例如:(110V-24V)+(24V-220V)會不會比定做的便宜?
有空去西寧市場問看看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吼…大大…買二個會比買一個便宜…
訂做的不會"很貴"…一張小朋友有找啦!
版上有許多人在用示波器,也可以買大功率的…用完再打個八折上來賣,考慮一下 ! (不就ok 了!)
如果還有困難…短消息給我…我買給你……獎助學生,我最愛 !

楼主:
跟大家報告:110V轉220V,22W訂做一顆300元。 用兩顆串接不可行,功率耗損太大了。如果串接後要維持22W,那麼去定做一顆還比較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