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便條紙-PNotes Portable 8.0.110

楼主(2011-07-18):
官網 http://pnotes.sourceforge.net/
下載 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pnotes/PNSetup_8_0_110.exe

免費的桌面便條紙(小紙條)軟體,有了他,你可以把待辦事項,或重要約會,行程紀錄在你的桌面上,程式很小,所佔也不大,他有多個 內建的便箋外觀可以更換,大小顏色都可以讓你改變,而且若是嫌整個桌面都是便箋很礙眼,還可以設為隱藏或透明,而且對中文字的支援度相當好, 是實用的記事小軟體

网友A(2012-01-26):
大大,
感謝你的提供, 我已下載了, 但下載的是英文版, 有中文版的嗎? 好多英文字, 不知道怎麼使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
感謝你的提供, 我已下載了, 但下載的是英文版, 有中文版的嗎? 好多英文字, 不知道怎麼使用它? ...

這個軟體的功能還蠻多的,我只試了一部份而已,並且編輯了臨時可以用的中文化檔案,加進了中文化使用說明,你可以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軟體的功能還蠻多的,我只試了一部份而已,並且編輯了臨時可以用的中文化檔案,你可以試看看.

1. 把No ...

請問,
2. 把notes.ini覆蓋原來的. --> 這點不會做, 也還沒找到該檔案在哪? 能再給點提示或指點嗎?
感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請問,
2. 把notes.ini覆蓋原來的. --> 這點不會做, 也還沒找到該檔案在哪? 能再給點提示或指點嗎?
感謝 ...

你不是已經有執行過PNotes.exe了嗎?
你在執行PNotes.exe之後,就會自動產生一個notes.ini檔,與PNotes.exe在相同目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已經有執行過PNotes.exe了嗎?
你在執行PNotes.exe之後,就會自動產生一個notes.ini檔,與PNotes.exe ...

請幫我再看一下執行程序上哪裡出錯了

下載的版本

下載的版本

執行PNotes.exe

執行PNotes.exe

將Notes lngtw儲存在桌面

將Notes lngtw儲存在桌面

解壓縮Notes_lngtw后的檔案

解壓縮Notes_lngtw后的檔案

打開PNotes文件夾及裡頭的檔案

打開PNotes文件夾及裡頭的檔案

沒看到notes.in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幫我再看一下執行程序上哪裡出錯了

沒看到notes.in檔?

你的 PNotes.exe 怎麼不見了?

請再解壓縮一次 PNotes_8_5_106.zip
找到 PNotes.exe 並執行它,然後把它結束掉(在右下角),此時再覆蓋 ini 檔即可

若解壓縮後,仍無此檔案,請重新下載 PNotes_8_5_106.zip,因為有可能下載不完全

网友:
在3#已加入中文化使用說明,你重新下載來看看.

网友:
感謝Scottwang及版大, 已中文化了. 發現之間的差異在於這次是先到首面, 再進Download處下載-->經你們指導的步驟下載, 結果成功了. 如下圖示:
1. 在這頁面下載,幾次都沒轉成中文功能表

此頁面下載后轉換中文功能表失敗

此頁面下載后轉換中文功能表失敗

2.在首面的DOWNLOAD列表下載, 轉換中文功能表(成功)

在此下載后順利轉換中文功能表

在此下載后順利轉換中文功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