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 真空螢光管顯示器的計時器心得
火...

楼主(2011-07-18):
首先感謝 LEGION大 和 SCOTTWANG的協助..
    手頭上一些vcd dvd 故障拆下來的螢光管顯示器,沒玩過覺得很玄很炫,受到微控的限制一值都沒辦法玩他,國外的網站很多人玩,在這裡把一些經驗提供給初學者又想玩的網友分享,我要聲明,我只是把他做出來而已,並不保證完全正確,有興趣可以繼續往下挖...

經驗;
這個和七段顯示器的驅動方式很類似,但是 它有分 grid 和 segment 都要加上相同的偏壓, 偏壓 13~25V 都可以, 我把 SEGMENT 用P0^0~P0^7  GRID 用 P2^0~P2^4 (4位) ,鍵盤 P1^0~P1~7 燈絲電壓 3.5V 一般用AC 我目前使用的電源是直流,
13V 經過 LM317(1) 提供5V給 MCU使用 芬壓電阻(R1 240歐姆 R2 820歐姆) 另一組 LM317(2)提供 3.6V給燈絲使用(R1 240歐姆 R2 470歐姆) 驅動使用 11組 2SA733 電晶體 提供 GRID 和SEGMENT 的電壓 LOW 動作, BE 電阻10K ,B輸入電阻 200K,集極串上 10K給 SEGMENT 1K給GRID..

手動測試時候記得 要加上 燈絲電源 GRID電壓 SEGMENT電壓 三個一起才會亮喔!

我不明白:為何 市面上的驅動電路都使用 "負電位",我手頭上兩片PCB都是如此,而且把負電壓加到燈絲上面..,除了使用双電源之外 (AC+DC) 我打算使用 3.6V鋰電池提供給燈絲電源 另外兩組 34063提供 5V和13~25V(電流很小) 如此可以當作攜帶型玩具使用...當然要看是否時間足夠 ...

网友:
回复 楼主:

antlu大,VFD最大的好處就是視覺感很好,
但是最大的缺點便是""耗電""
所以在固定裝置上很好看,但若改成攜帶型的話
那很快就會沒電的,可以的話請自行量一下工作電流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我用電源供應給電時候有發現燈絲耗電約100mA其他耗電就很小,謝謝提醒...

网友:
第一次看到用單晶片點亮VFD這種東西,原來它還是類似七段顯示器。
看到阿乾大的PCB元件排列,layout的真好看。

......上面評分我打錯字了.....慘,沒辦法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S10274大:
   謝謝誇獎,洞洞板背後則是"慘不忍睹",不過沒關係,只做一片而已. 最近到賣場去,發現DVD大部分都沒有面板顯示,我看簡易型VFD快要滅絕了...

网友:
現在對VFD還有蠻興趣的,尤其是那精緻的螢幕

有空來做一個玩玩看

网友A:
有興趣的人其實可以上網去買
DVD類在用的沒有驅動晶片及電路的純VFD而已
大概網拍上的新品,看了一下,一片約70元而已
這個有興趣對VFD的魔力無法抗拒的人可以去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摸索了一些時間,有一些經驗,需要的話不用客氣喔!! 畫圖因為圖庫不足,所以用簡圖...

网友:
最早還有VFD管的計算機,有需要可以去資源回收廠/舊貨攤挖看看還有沒有辦法找到

网友:
VFD壽命應該比LED短很多吧! 在營光粉衰竭時會有字畫不均勻問題吧! 但確是很好的微電腦與顯示器介面的好教材! 值得學!

网友:
數月前在回收場A的VFD,一直想把它做成時鐘
只是"大雄比較懶"所以就一直收藏起來
樓大~~
有沒興趣試做看看

樓大你是在新竹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住新竹 科學園區附近,你這寶貝很棒喔!! 要不要用你的新玩具 GOOGLE推的微控器來玩看看,今天我有新發現,如何找出個接腳來...我想把聯電的股東紀念品"鏡鐘"改成 復古的"VFD"時鐘,有興趣的話大家一起來...

网友:
問一下,這東西需不需要像真空管用到高壓?還是12v就可以推了??

网友A:
其實現在對岸找的到的VFD也不少
像這款便是時鐘用的NEC製VFD
連接腳圖都有,大概1個約14元人民幣

VFD的魔力是很可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經驗 12V以上就可以點亮 可是10V以下可能根本就不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裡可以買得到啊!! 台灣100元買得到嗎?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實現在對岸找的到的VFD也不少
像這款便是時鐘用的NEC製VFD
連接腳圖都有,大概1個約14元人民幣

看到這個配置.....好像 MSP430 有可以推 LCD 的好像可以搭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沒聽過!沒用過! 學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http://focus.ti.com/docs/prod/folders/print/msp430f413.html

類似這一類.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這領域越來越先進,我目前還維持在 DIL 包裝中,好動手,不傷眼睛... 感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有轉接板呀....
你找L大幫你焊就好了....
我現在視力也退了.也要用老花眼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到這個配置.....好像 MSP430 有可以推 LCD 的好像可以搭著用。

不管那一種MCU,近代的MCU都沒有針對VFD去作特殊定義
純VFD和LCD也沒什麼關聯,只有使用5V輸入作成模組型的VFD才能當作LCD來替換
而遇到純VFD時則都要從接點信號重新寫起,這一部份是沒有現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裡可以買得到啊!! 台灣100元買得到嗎?

這個只有看到大陸有人賣,台灣應該沒有吧
而且在購買大陸物品時,還有兩岸的運費沒算進去吧
如果是一堆人合購時,除了兩岸運費還要加入台灣運費
1個14元人民幣的東西,往往買到手上時都已超過台幣100了,
最糟的是台灣有時還買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看來有商機喔!! 台灣的陳生電子有賣許多路貨,但是,一定做不完,有興趣開代購公司嗎?

网友:
淘寶有人民幣8元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251241552

网友G:
回复 楼主:

負電位的使用是為了免除每一個高壓都需要一棵晶體的囧狀

网友:
剛才找到給各位參考:
http://led.eefocus.com/article/10-07/1459731278923416.html
以下閒話:VFD 也是三極真空管的一種, 看過有人拿來當音頻放大管使用.

网友:
真的假的...VFD能當放大器.....那我看貓眼也可了!!

网友G:
這裡有詳細接腳圖:

對岸有人開版了, 有用 7406 = 6x NPN 晶體:
http://hkbbs.leowood.net:88/foru ... rty=0&ClassID=6

等一下實驗看看可否幹掉那四棵 7406...

网友:
VFD 屏壓 5V 就可驅動(亮度暗爽度失),
而且需要電流很小, 所以 on 很容易,
關鍵在 off, 這 uP 的 i/o 可否切斷與電路的連接就成了 off 的關鍵,
就算有 open C/D / 三態的 i/o 可用, 耐壓是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
結論想省掉 7406 不容易.

楼主:
回复 网友G:

OLDHAN大:
  我現在就是用12個電晶體來驅動,負電位的電路我想不出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設 屏壓 12V, 經過一個 7905 穩壓 IC 給 5V uP 使用,
也就是 12V 與 uP V+ 相連, uP 的地是 12-5 = 7V,
屏壓 12V 經過 3.3V 穩壓 IC 給燈絲用,
您的 VFD 好像是動態驅動,
能否使用此法要再實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負電位的使用是為了免除每一個高壓都需要一棵晶體的囧狀  ...

OLDHAN大:
    這點我還想不出來ㄟ, 我就是用12個電晶體加上 24個電阻,可以再指點一些嗎? 7406 只是OPEN COLLECTOR  電路 如何驅動負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G:

感謝!! 我找時間實驗看看!!

网友:
有人團購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G:

oldhan大:這樣一來 MCU 會不會有耐壓的問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會, 一般 uP 負耐壓 -0.6~1V 而已,
乖乖用專門 IC or 7406/2003/2803 晶體

网友:
考慮買個VFD屏來作作玩具,
開始來思考一下怎麼去作了
單純只是為了一個FU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哪兒買??從對岸的話我順便來一個n_134|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我的拋磚引玉有成效了!! 我希望 您設計一個"時鐘",然後買一個標準的VFD (大家糰夠好了),這樣一來大家都可以人手一台VFD時鐘...就像是 LCD信號模擬器一樣...

网友:
這幾天來先構思晝一下圖好了,
有想過一下,不過考慮的是接腳數的問題,
其實也有專用的時鐘IC可以配合VFD使用,
不過台灣看了一下買不到,而且也有一些細節的問題
基本上大概就這陣子規劃一下來作一個試試好了
作好了有興趣的人就再跟著玩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我記得台灣好像有淘寶網的代購站,可以的話統一代購也是不錯的辦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台灣有淘寶網的代購站?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想應該也沒那麼急才是
若有人想買,也應先等別人作完,有興趣的人再去買
和在大陸的朋友講了,大概下星期會請他幫我拿一塊回來,
然後應該可以先試作一下,這兩天先把電路規劃一下
如果可以動作的話,那麼有興趣的再去決定怎麼玩也不急,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啊! 只是要許多繁瑣的手續...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那就等你的好消息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油!!我們的VFD時鐘就靠你了~~~~

网友I:
這個好像也不錯 也是在對岸找到的
附上資料

http://shop.yleee.com.cn/product-502.html

3.5人民幣看了好心動@@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這個好像也不錯 也是在對岸找到的
附上資料

我就是在等這種可以顯示英文字的.
每個3.5元x4=NT$ 14元,若是很多人一起買,每個運費算NT$ 25~50元,若買4個,NT$ 14元x4 = 56元,100~200元運費,共156~256元,平均一個39~64元,依不同的運費,價格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大陸的寶物特多又便宜,現在就等LEGION大一聲令下,全體總動員了,我認為做這玩具螢幕要大,功能要經常使用,因為這東西一定要"插著電源"所以也就無所謂耗電的事情了,假如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變壓器"以及電路板洗好來那就太美麗了,價格算一算 運費80 版子100 VFD 50 變壓器 50 MCU 40 其他零件50=500元以內,假如是大陸購買過許價格會腰斬也說不定....

网友:
我想,上面討論起來等於有兩塊VFD,但這兩塊有些細節是不同
NEC那塊是靜態VFD,每個字元大概是1.2cm*0.6cm
那個8位米字是動態vfd,每個字元大概是0.6cm*0.3cm
目前不管是靜態或動態VFD,如果找個VFD用驅動晶片,那個MCU會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不找VFD驅動晶片,那麼MCU腳位除了會全用上外,還會外加驅動部份
驅動部份看是用ULN2003用4棵還是用電晶體至少25棵
上面那個是拆汽車用的,上面本來就有VFD驅動晶片,那塊是靜態VFD
所以MCU用的腳位並不用太多,
目前在考慮要不要找棵VFD驅動晶片,還是用ULN2003就好
因為只是一個VFD時鐘我只會作一次,
大概決定好就不會改變或作第二個版本,
大家只是好玩有時就別想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VFD的驅動晶片取得容易,價格親民,且易與MCU連接的話
個人覺得,還是使用VFD專用解碼晶片,如此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與空間
不過還是得看老大您的FU,畢竟,我們是跟著您的腳步前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基本上看了兩塊vfd我還是決定使用NEC那塊
原因只有一個,字比較大,比那個米字的大一倍
即然都作時鐘了,當然字的大小比較重要吧
而即然決定使用靜態vfd,
算了一下如果要方便一點,那要用74hc164四棵,uln2003也要四棵加上提升電阻
算了,看樣子還是找塊静態的vfd驅動晶片來作算了
這兩天再找看看那塊chip比較合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有沒有妥協的辦法,就是,找一個動態的VFD  因為這樣只要 12個電晶體就OK了..
  假如找專用驅動IC 我記得都是SMD ,焊接方面很困難吧!!
  我們在上淘寶網找找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靜態和動態兩個結構上是不太一樣的
如果是專用作時鐘加上字型要大的話,找了一下
可能這塊目前是最合適的,
如果不使用專用IC的話,那麼大概用25棵電晶體也是能解決的
不過還是可以找找,就請給點建議,我再看一下怎麼作比較合適
目前規劃是MCU+VFD-DRV+DS1302+MC34063+VFD
基本上大概是如此,剩下的再思考一下使用那個元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上了淘寶網找半天發現其他價位都很高,只有這兩個價錢最低,我看還是用他吧!!
   VFD 驅動器假如可以用電晶體可能會比較好拿到, 還有34063不是用在 升壓嗎?是給高壓用還是另有作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VFD本身使用的電壓有兩個
除了燈絲用3.6V外,柵級電壓用24V,電路其實元件用5V
所以應該會用個+12V輸入,再輸出穩壓分別成3.6V,5V,
再由34064升壓到24V,所以大概會用單電源輸入,然後內部再作升降壓的動作
電晶體有其方便性,但考慮到另一件事便是MCU使用接腳數,
所以會先找看看有沒有合適的VFD驅動晶片,真沒合適時再來改成電晶體結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不要用 18~24V的電源,筆電用 16~19V 我用的VFD 12V就可以點亮. 因為 燈絲用2.2~3.6V 80~100ma 降壓需要散熱片...線性降壓會耗到2W的功率...

网友:
我的設計是用 mini-USB 的 5V,
現在 市電轉 mini-USB 的 adapter 便宜到脫褲子.

网友:
輸入電壓12V是較為普遍的電力來源
24V電源可加MC34063昇壓取得
5V電源使用LM2579  PWM降壓可以減少功率損失
至於3.6V的燈絲電壓,從5V這邊加一限流電阻,即可有效降低功耗
不知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建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我大概想了一下
就12V輸入,由MC34063作昇壓20-24V
12V再輸入LM2576-5.0輸出5V
再由LM2576的輸出接到LM117-3.3V輸出,
我想大概電源的供應就都有了
電源的部份其實應該都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簡單一點就用7805與LM317降壓就可達成?雖然效率差,不過成本很低!!
VFD吃的電流應該不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和效率比較沒什麼關聯
主要是個人的習慣問題,
電源的供應要看最後的動作電流來決定
7805是長久以來一直通用的東西,
但最令人討厌的地方便是熱的這個問題,
12V降成5V只要吃個200mA那麼在7805上便會有個1.4W的熱產生
不太喜歡會長時間發熱的東西,雖然不會壞,但看它發"熱"心情就會變差
如果5V區的電流在100mA內才會換成7805來用
317也是很常用的東西,不過同樣是穩壓零件就又多了一點
上回向雄爸買了一些LM117這回剛好拿來用,只是順手用用而已,
有興趣的人最後可自行去調整手上的順手的東西
這種玩具和成本無關,真正最後會動手去玩的人應該只有幾人而已
所以這個部份就不用太計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樣喔!我是好處理就好~

楼主:
5V1A的電源應該很容易取得,一邊降為3.3V 一邊升壓成24V好像也OK,我感覺24V幾乎沒有吃到電流,因為在測試的時候 只有一條+24V的電線(負電沒接)就可以點亮...
12V要提供3.3V100mA會耗掉近一瓦的熱喔!

网友:
感覺跟液晶螢幕有點像...液晶螢幕只要有一點點電壓輸入就會動作,甚至一手摸就會動。

网友:
電源的部份其實都很好解決,
3.3V的燈絲應該是吃掉40mA,其實用棵ZENER也行,
5V最後要看主體結構才知道耗電多少
至於24V柵級部份要等到下星期二拿到東西時才會知道全亮時耗電多少
所以電源的部份反而是最後才去想的

网友:
雖然都看不懂板大在說什麼,不過上禮拜撿一台飛利浦DVD,把外殼拆去當廢鐵賣還剩一些電路板,不知道這是不是板大說的VFD?有板大需要嗎?給我運費我寄給您.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可以的話, 我要了...可以代替10米字LED.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可以的話, 我要了...可以代替10米字LED.

明天記得要來拿喔,光碟機被我研究半天拆爛,還有連接線也丟了,剩下電路板我一起放盒子帶過去,其他電路板不需要的話就留在我老媽那邊晚上拿去回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玩具
如果整體成本在$350左右的話
我應該會多作好幾個,送禮自用兩相宜
畢竟這種VFD顯示的時鐘,市面上幾呼已經絕跡了

上次的電容錶,洗感光版大失敗
印刷面洗成了SMD(相反),感光膜印製不良or感光不良
造成相鄰的線路,因為過多的毛邊而造成短路
這次的線路,如果有用到QFP的IC,可能就要發包打樣了

楼主:
LEGION大:
    請問套件350元做得起來嗎?雖然我家裡已經有16個時鐘在使用中,這不含手錶手機和電腦,但是對時鐘的熱愛還是無法停止,我家裡有 翻頁時鐘(壞了一個無法正確翻頁) LED時鐘 LCD時鐘 指針時鐘 漂浮訊息鐘(2個都壞了彈片斷裂無法共振) ,我會做兩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刷電路板製作尚未成功,雄爸爸(同志)仍須努力! 要不要買一個"如意噴流器"? 會比較省事... 電路板LAY太細空曠的地方太大,對比高 容易有負載效應,會把細線洗斷了! 買松香(塊狀)用甲苯融化它當作保護漆塗上,一方面助焊一方面保護電路,這是68~69年在職訓中心學到的經驗,雖然年代久遠提供給你參考...祝 成功順利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前大概只剩VFD的驅動晶片還沒決定
不過如果整體控制在350左右,應該也不是太大的問題
驅動晶片應該是QFP44的,所以要洗板子時要自己努力了
我應該也會作5,6個,所以第一個樣品出來時,應該會再去作LAYOUT電路板
除了自用外確實也是會送人,所以還要想一想一些細節
不過問題是洗板就要看各人功力了,這一點就幫不上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這種東西只是一個復古時鐘而已
論功能論實用其實還比不上一個股票發的時鐘記念品
只是現在外面買不到VFD時鐘自己作爽的,就別想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明天記得要來拿喔,光碟機被我研究半天拆爛,還有連接線也丟了,剩下電路板我一起放盒子帶過去,其他電路板不 ...

VFD 拿到了,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被發現了!其實跟放在痞酷網依樣,只是比較俏皮而已,我的外殼已經做好了,還不錯看!!找時間把它PO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你這樣不是擺明了讓我做不成!! 一來我已經25年沒洗過板子了,二來假如是用小蜈蚣腳的IC我想我也完了! (我要把烙鐵頭上面纏上銅線這樣才夠精細"焊接"),您就行行好來個"電晶體"版,這樣我就可以用了,當然,您願意幫忙洗板子的話,運費和"氯化鐵"材料費就算我的好了,您意下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應該還不至於吧,
目前選擇的VFD驅動晶片是STF16360,至於是否能使用當然要等東西都有時再來測試
而電晶體版目前還暫不考慮,除了接腳和電晶體數量太多外
總覺得有點拙,就暫時不考慮了

楼主:
LEGION大:
     哇!! 這東西怎麼用啊! 36輸出怎麼控制啊! 是不是要寫驅動程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乾兄
您就稍安勿燥
根據以往案例, Legion大 他除了會考濾電路結構性之外,也會考量大家的方便性
這次的專案,小弟我是覺得,能夠獨立完成的人,會更有限
因此,最壞的打算就是,圖檔交給廠商打樣製板,做個幾拾片壓低成本
至於QFP44的焊接,我是還可以處裡,程式燒錄,目前還要請其他酷友協助
我們就期待Legion大公佈最後成果吧,畢竟他也只是造福大家而已

249.88 KB, 下載次數: 20

网友:
東西明天會收到,收到會先會評估一下
所以antlu大也不用太急的
至於STF16360確實要寫個驅動部份,
QDP44也不會太難焊的,有些地方我還在思考中
大概都是一些開始和已進入中年的人才會有興趣去作的
畢竟這種玩具會去作的人不多,所以做好比急來的更重要一點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雄爸:
     燒錄看我的!我手頭上還有7個 89S52 假如要作燒錄器我可以幫你作一個,上次網路上買的超便宜,約金電子的一半價錢... 前一陣子因為拆光了板子上的PNP電晶體,到科園社區找"惜福莊先生"各買了100個電晶體(共200元)所以才想用最土的方法製作...
   STF16360EN 這一個IC 我看了"霧颯颯,霧煞煞"因為我看不懂"時序圖" 我不知道如何讓這36支腳 拉低或變高...還要請教先進們...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老花眼鏡已經重配過了,近日會入荷,希望對IC焊接有所幫助...

网友:
....挖勒~~~
這點子從哪邊來的.....
居然真的拿DVD或VCD的來做倒數計時器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GION大:

別....您還是用桌上型放大鏡. 那才是老年人的王道。

楼主:
回复 网友L:

順興大:
  不要"哇咧"! 過一陣子你的寶貝也會出江湖!! 我猜想你的舊型VCD一定一大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我還沒到 老年人...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嗯。小弟只是這樣建議。
避免您未來重覆投資。。。。。(說好聽是投資,說不好聽是花錢)。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幾年前就已經添購了放大鏡燈,目前還剩下"放大顯微鏡"還沒下手...所以 蜈蚣腳的板子就沒辦法動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有熱風槍吧。

您只要先把錫上在PAD上.
然後用油性助焊膏塗上去......
再把IC放上去.
對齊.......

然後把熱風槍開小小的...會熱.不會吹走它的程度.
把它吹一吹. 它就會硬上去了.
不用拿烙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感謝教導! 我還沒有熱風槍,有沒有建議的"便宜"型號 1000元以內 大人可以核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逃兵大:

這方面的話,就要找順大了。
看他何時要跟左岸買雞絲。
您可以脫他的服...啊不對.托他的福買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順興大:
    聽逃兵大說 您和對岸很麻吉,要買 熱風槍找你就對了...請問 對岸的熱風槍價格如何? 1000元買得到嗎? 一邊是熱風槍一邊是電烙鐵 數字調溫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L:

順興大:

對岸的...是有不用1K就買的到的...
只是...不建議你買....問題太多了..
溫度控制..一整各爛......

网友M(2011-10-14):
引用 网友G:
這裡有詳細接腳圖:

最近也在思考VFD驅動問題,看到oldhan大大貼的對岸以7406驅動也很有興趣,有將PCB圗檔另存新檔再加以放大研究,但至今還是想不通這電路的驅動原理.......

VFD字節與柵極必須供應正電壓(相對於燈絲)才會發亮,但7406只能對地沉入正電壓,並無法由開路集極輸出正電壓,但看電路板VFD字節與柵極都是直接接到7406輸出,除此之外並無其他零件,那正電壓是如何供應的呢?

也有想過,正電壓是透過提升電阻來供應,7406輸出是用來將不要亮的字節拉成地電位,這雖然不是一個好設計(因為不亮比亮還耗電),但至少能達到功能,不過電路板兩面都沒看到提升電阻啊?

也有想過VFD是正接地以-VEE方式來驅動,可是7406輸出可視為1個NPN電晶體,導通時正電流只能由輸出端往IC內部再到地電位,並無法由地電位往輸出端流,除非這個電晶體是PNP的,但7406並不是.......

oldhan大若看得懂這驅動原理可否提示指點一下?感謝囉...................

网友G:
引用 网友M:
最近也在思考VFD驅動問題,看到oldhan大大貼的對岸以7406驅動也很有興趣,有將PCB圗檔另存新檔再加以放大 ...

對岸那個設計也只是雛型而已並沒有點亮成功照片,
不需要把他當成聖經看待 :)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對岸那個設計也只是雛型而已並沒有點亮成功照片,
不需要把他當成聖經看待  ...

呵呵~~謝謝點醒,網路上不正確資訊的確很多........

不過今天也看到另一篇也是大陸的文章倒是蠻有創意的,就是以18V當CMOS IC的電源,直接以CMOS IC來驅動VFD,這個案例是以4094當SEGMENT DRIVER+4017當DIGIT DRIVER(柵極),再以7407或7406來做5V與18V之間訊號位準轉換,看起來應該是可行,只是驅動電壓侷限於18V以下。

网友J:
我查了一下,在以前買的套件裡,這個VFD用的IC是MM5316和HD36990裡面有Alarm,可做一般的警報和家電控制.

MM5316: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datasheets/228/454223_DS.pdf

HD36990目前找不到資料.

网友G:
引用 网友M:
呵呵~~謝謝點醒,網路上不正確資訊的確很多........

不過今天也看到另一篇也是大陸的文章倒是蠻有創意的 ...

這大陸連結可以給我看看嗎?
怎麼跟我兩個月前的設計一樣..
是這個嗎: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1283&page=1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查了一下,在以前買的套件裡,這個VFD用的IC是MM5316和HD36990裡面有Alarm,可做一般的警報和家電控制.

MM5316 這顆有年紀的大概都用/聽過,
不採用它的原因是想加一些阿撒不魯的功能進電子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大陸連結可以給我看看嗎?
怎麼跟我兩個月前的設計一樣..
是這個嗎:

oldhan大,連結在此.....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87524&bbs_page_no=1&bbs_id=2060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查了一下,在以前買的套件裡,這個VFD用的IC是MM5316和HD36990裡面有Alarm,可做一般的警報和家電控制.

謝謝scottwang大提供訊息,跟oldhan大一樣不想採用制式化晶片來做電子鐘,因為要加入一些人性化功能,如可設定的夜間模式與萬年曆功能等。

已經layout好一套IN-16 NIXIE真空管時鐘電路板送廠打樣中,等程式寫好再跟大家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謝謝點醒,網路上不正確資訊的確很多........

不過今天也看到另一篇也是大陸的文章倒是蠻有創意的 ...

ysc大;
   我做了幾個vfd玩具,一個是倒數計時 兩個是時鐘 vfd都不一樣,有大有小,但是電壓都沒超過15v 兩個12v一個14v 燈絲電壓一個1.5v 一個3v 一個交流約3v 所以18v是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我做了幾個vfd玩具,一個是倒數計時 兩個是時鐘 vfd都不一樣,有大有小,但是電壓都沒超過15v 兩 ...

喔!那真的用CMOS IC來推VFD是可行的,我手邊這台30年電子鐘是用NEC LD8051七字節數字管,工作電壓約22V,所以本以為18V亮度會不足,依您的經驗18V應該是很足夠的,有可能單支數字管工作電壓比較高。

18V怕CMOS IC工作電壓太極限很容易掛掉,若15V夠亮的話那就更安全了,CMOS IC長期工作在15V是沒問題的。

找個時間再將大陸網站文字敘述畫成電路圖,畫好再PO上來分享。

VFD燈絲電壓其實也不一定非交流不可,使用DC 12V作為電源輸入時,用直流供應燈絲比較方便,燈絲電壓不會有負電壓出現,沒做截止偏壓也不會有漏光的問題。

用交流供應燈絲時,不管是用60HZ變壓器或SWITCHING,燈絲電壓在負半週時,不亮的柵極與陽極雖然有拉到地電位,但相對於燈絲(陰極)還是正電壓,這會有很微弱的螢光出現,而且越靠兩邊的數字越明顯,這就是要作截止偏壓的原因,直流點燈反而比較好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ysc大;
   我做了幾個vfd玩具,一個是倒數計時 兩個是時鐘 vfd都不一樣,有大有小,但是電壓都沒超過15v 兩 ...

圖畫好了,請大家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190&page=1&extra=#pid424220

网友M:
引用 楼主:
補充相關電路

阿乾大,您這驅動電路有點問題喔,用51系列I/O PORT直接去驅動12V系統有可能會損壞MPU,這也是您遇到RB電阻太小時會有關不掉的現象,因為51系列I/O腳耐壓只有VCC+0.5V而已,高於此值就會有電流流進I/O腳。

所以最好還是以正規方式來做,至少要有兩顆電晶體:
▲這是最正規的方式,2顆電晶體3顆電阻,呵呵~~29迴路做下來有得搞.......

▲這是變通方式,兩顆電晶體省不掉,低端NPN電晶體以射極隨偶方式動作在線性區,只需兩顆電阻,而且RA共正RB共地,所以可以採用排阻,這樣可以大幅節省電阻所佔空間。

以上只是經驗交流,沒有兔槽的意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M:
阿乾大,您這驅動電路有點問題喔,用51系列I/O PORT直接去驅動12V系統有可能會損壞MPU,這也是您遇到RB電 ...

YSC大:
   千萬不要想到"兔曹"的事,我以前是走"維修"的工作,你願意告知我已經要" Orz..."了,排組我也很想用,只是,電晶體太大個,洞洞板距離太小沒辦法和排阻配合,還好我的VFD都用1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興趣的人其實可以上網去買
DVD類在用的沒有驅動晶片及電路的純VFD而已
大概網拍上的新品,看了一下,一片約 ...

昨天我已經買了..明天應該會到貨,之後PO上

网友N(2011-12-14):
可以在燈絲裝一個開關, 上班出門把燈絲關掉

您的 IC 在台灣買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在燈絲裝一個開關, 上班出門把燈絲關掉

您的 IC 在台灣買的嗎??

已經退休整天在家裡!! IC ? 不是就是 89S52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