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M格式的硬碟怎麼備份到IDE硬碟上(已解決)

楼主(2011-07-18):
請教各位,小弟手上有一顆NEC D3122 MFM格式的舊硬碟,要把裡面的程式備份到IDE的硬碟上該如何做呢?或者有人知道有將MFM轉為IDE的界面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小弟手上有一顆NEC D3122 MFM格式的舊硬碟,要把裡面的程式備份到IDE的硬碟上該如何做呢?或者有人 ...

你要先找到有 ISA 界面的電腦.
再找到有IDE的電腦.
再找到 MFM 的界面卡.
然後才動作.
它們是不是能共存....真的不知道......當年沒共存試過.

网友:
mfm介面和ide應該是可以相容...
不過要跳中斷..

mfm是佔用中斷14,只支援2棵hdd
每一棵hdd要一條粗排線和細排線(粗排線可以3接頭裝2棵)
IDE的primary必須disable...然後second IDE接hdd 來傳資料...

比較簡單的是找有ISA的主機板有multi-I/O ON BOARD
MFM的HDD TYPE要到BIOS去設(一般是AUTO是抓不到的)
如果衝到呢...
就裝SCSI卡+SCSI HDD去COPY
當然用FLOPPY也是可以...

有些板子有USB 1.0的掛驅動也行...

還有HDD別裝太大...(最好拿個256MB或是512MB)
MFM介面的HDD頂多100MB就超級大的了~
NEC D3122是20MB的

网友:
可用LL3在兩台電腦利用RS-232 OR PRINTER PORT傳輸資料

网友:
mfm 的可以活到現在...20幾年了 算是非常強的HD@@ 剛看到還想了一下 好像是2條排線的那種
看了wja12345的文 才想到 小的第一顆hd 是 ibm 的5mb...   他就是 mfm 的

楼主:
ISA是什麼東西,現在主機不是PCI?去那裡找這個東西,有ISA的主機板有multi-I/O ON BOARD是那一家作的啊?Wja12345大大不可以講的淺顯一點,感謝

网友:
顯然樓主很年輕......那些名詞去網路上搜尋一下吧.

三樓的大人說的....簡單講, 你要找舊型的主機板.

网友:
ISA 不知道???
那更不用說VESA了....
multi-I/O ON BOARD....早期的主板大多都有內建....
你先去搞清楚這些名詞再說吧....

网友:
來傳張圖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這是一張沒有multi-I/O on board的機板...
機板內建的只有鍵盤...
其他的都是要插卡..
白色的是pci
黑色是isa
黑色+咖啡色就是vesa

圖上我都有說明了..
後方四角白色腳座是486的cpu插槽..
cpu左邊黑黑的就是俗稱的cache ram

72pin edo ram一次要插4隻
168pin sdram只要插一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現在要找可用的....
比較有機會的是早期PII/PIII的主機板....
或許還找的到Slot 1 CPU Socket的主機板,上面就應該會有ISA bus....
而且也有multi-I/O on board....

楼主:
多謝W大圖文教學,我回去找找家裡那台486的看看有沒有ISA bus和multi-I/O on board;感謝公司那台老古董機器,可以讓我在這裡接受大家的指導,謝謝大家!繼續努力找尋中

网友:
NEC D3122是20MB的
可用磁諜片backup 再restore到別台機

楼主:
老機器是PC-9801工業電腦,請教louis大也可以用磁片backup 再restore到別台機?它的OS好像不是MS-ODS耶

网友:
PC-9801(PC98)的應該是DOS-V的OS
應該是DOS加上日文界面...
20MB用磁片備份也很快啦...

网友:
如果MFM的電腦可以動,用LL3比較方便,可以把資料傳到另一台電腦.
LL3.exe ,Rs232模式可以傳送,要自備RS232對傳的轉接頭和線,我以前都是自己做的,程式在xp sp3是可以在DOS執行OK,但沒有實測連線.

http://findpro.net/en/index.php?action=download&id=5567086

我家裡還有用win3.1跑電視軟體, 用電視卡看電視.

楼主:
DOS-V???backup到磁片的指令如何下?一開機就進到應用程式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OS-V???backup到磁片的指令如何下?一開機就進到應用程式去了

ms-dos一樣開機時按F5
跳過config.sys 和autoexec.bat
進入最乾淨dos環境下~

网友A:
小的只記得 以前是拿 dos-v 來執行一些 h-ga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的只記得 以前是拿 dos-v 來執行一些 h-game...

就這樣洩露了您的年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這樣洩露了您的年齡了.....

會嗎..在座各位比小的年長的多的是..ccc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居然還能看到這個有密入趟的主機板丫,果然素高手雲集丫,小弟在這算是挖到寶了丫!

楼主(2012-01-04):
感謝老闆體恤小人辛苦, 終於決定放棄老古董了

网友:
這MB好面熟阿,我工作室也有一片

网友:
天啊!這邊討論的好爆力= =看到霧殺殺。
我用過最小是500m的,居然還有20m真的嚇死人!

网友C:
我用過最小的是IBM 5M的大便當盒.....
磁片是5 1/4吋的大磁片....

PC-9801...好懷念啊....我也有過一台耶....
後來賣掉換成SHARP X68000....因為顏色比9801漂亮太多了....
當時價格可是貴的嚇死人...
不過可讓一堆朋友流口水....因為那時的IBM PC或是APPLE都還是單色螢幕咧....
頂多有個CGA 4色或是EGA 16色就很了不起了....
PC-9801那時就有VGA 256色顯示了....
而X68000更了不起....65535色.....
而且音效就已經有對應PCM或FM音源了....
比IBM PC或是APPLE還要進步....
印象更深的是富士通的FM-TOWNS....
第一個將CD-ROM列為標準配備的電腦....
那時台灣電腦還沒有CD-ROM這種東西....
唯一有的就是NEC的電視遊樂器PC-Engine配的CD-ROM 2....

越說越離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過最小的是IBM 5M的大便當盒.....
磁片是5 1/4吋的大磁片....

呵呵!看到卡爾兄那些令人羨慕的玩具,除了爽度百百分之外,
想必花費也可以買一台拖車頭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看到卡爾兄那些令人羨慕的玩具,除了爽度百百分之外,
想必花費也可以買一台拖車頭了吧? ...

當年買9801和X68000都是買人家的中古品....
新品太貴了,根本買不起....
印象中9801好像買7萬多吧???不太記得了....只記得大概可以買兩台DT或是兩台追風....
換X68000就沒有貼多少錢了.....
因為9801幾乎是以原價賣出....因為還附上將近20款遊戲,至於是什麼遊戲....不研究....不討論....

网友:
看到這些古董,想起以前APPLE時代,用卡式錄音帶當儲存設備,好像是玩遊戲的樣子。

网友(2012-06-21):
想当初是将20MB HDD 在BIOS中硬LOW LEVEL FORMAT成30MB在用.....
真令人回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