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CMV 958 LCD維修

楼主(2011-07-19):
這台是同事抱來的,症狀為畫面閃爍

外觀

打開外殼,2顆220U/35V爆了

P+I板背面,越做越簡單了

因為小弟手上只有220U/25V的料,上電檢查是否可以承受,結果這台的高壓供電是22V

原廠用35V的電容根本是工作在臨介值,難怪會爆

開藥單叫業主購料,換上2顆330U/50V

換好候補焊P+I板,熱機1HR無益狀交件

就是要換電容就會好才像在修LCD

网友:
恭喜完修,看就知道大大底子深厚.

网友A:
臨界值== ?
他用35V耐壓  你的才25怎麼會有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
電容品質的問題,建議換成
高頻用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臨界值== ?
他用35V耐壓  你的才25怎麼會有問題

如果是正弦波,峯值電壓應該是平均電壓*根號2,如果是方波,就幾乎是平均電壓*2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正弦波,峯值電壓應該是平均電壓*根號2,如果是方波,就幾乎是平均電壓*2了 ...

了解
所以弦波22V乘以庚號2=31V
方波22V乘以2=44V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竟然忘記還有正弦波及方波的峰壓問題,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清爽不油膩好下口,最佳的點心菜
恭喜 changold2 大
多看必有所得:  弦波22V乘以庚號2=31V 方波22V乘以2=44V
今日一穫
謝謝前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了解
所以弦波22V乘以庚號2=31V
方波22V乘以2=44V

因為電表量到的電壓是=單位時間內電壓積分/單位時間
所以有些前輩指導修POWER時要量大電容是否有150V,就是因為經過電容緩衝後,已經填滿正弦波的波谷

小弟看過有些P+I板大電容用耐壓300V,大概是靠勢使用者不會拿去對岸用,否則大概過保就準備拜拜了

网友:
要耐用一點的話就換日系電容
容值耐壓可以高一級沒關係
那個220uF/35V可以用470uF/35V代用,會比較耐用
現在液晶太便宜了,原廠PI用料都只能說普普

网友:
這像是偷工減料嗎??????????

网友:
常看到版上的大大說,電容的耐壓要使用電壓的2倍
原來是這麼算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