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手機lcd淋雨花屏如何維修?

楼主(2011-07-19):
本來完全正常的手機,2個月前下雨我沒帶雨衣,手機放在口袋,回家才知手機也濕了,但手機所有功能正常,唯獨lcd花掉但看顏色分配是待機畫面無誤只是像調色盤一樣花掉。本來想水乾了,lcd應會正常,但目前已過了2個月,98%時間手機lcd仍是花掉,但仍有2%時間是完全正常的。我想把手機拆了用熱風機吹pcb
1、lcd仍有2%時間是正常顯示,故無燒壞,但過了2個月水還沒完全乾不符常理,請問學理解釋為何?
2、我要怎麼做?用熱風機吹哪裏?
3、用熱風機吹chip的sop程序是什麼?要不要上焊油?要吹到什麼程度?要不要加壓?

网友A:
在進入水氣的當下就應斷電並盡速弄乾/烘乾水氣,拖這麼久內部可能已經氧化/生銹,這時再處理可能無法恢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進入水氣的當下就應斷電並盡速弄乾/烘乾水氣,拖這麼久內部可能已經氧化/生銹,這時再處理可能無法恢復 ...

+1
而且水會導電,雖然只是在待機也是有很大的機會燒燬零組件

記得以前淹水的時候公司了蠻多電腦泡水的,在離水後第一步是先將水吹掉
只做這樣的步驟是因為機器能救回多少算多少,裡面的資料不重要

网友:
1.用冷風吹.
2.找一個乾燥的環境給她,一般為45-55.
3.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會漸漸呈現走下坡.

网友:
換新手機的開始

网友:
把手機拆了,水再裡面那麼久,裡面的IC接腳,應該有氧化,清清看能不能救回,如果不能,換新的吧
以前碰過淹水,20台擴大機泡水,我是全拆解後,用水洗,晾乾,再組裝回去,20台都OK

网友:
手機裡面的晶片腳距比一般的機板還細...
泡水後如果生鏽就會短路..

已經出現故障看樣子已經不妙了~

网友:
如果是面板的話很難乾
排線裡面積水也會有這種狀況
除非用工業烤箱
不然短時間是不會乾的

网友:
可用控制濕度的保存箱或冰箱冷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