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9吋lcd有亮線是panel or t-con故障?

楼主(2011-07-19):
有一條亮線,lcd開機時有,但過10min後lcd熱機以後通常就會消失。t-con故障尚可修,但面板故障就難修了
1、如何分辨t-con故障或面板故障?
2、為何冷機有亮線但熱機就正常?如何維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大……先拆開機殼吧 !
順便照個像片上來,要不然真不知如何跟您報告說明…謝謝!

网友:
再熱個3小時...

就有可能終身都好了~

网友:
如果位置不會跑,熱機後會消失的亮線/亮帶通常是永久亮線的前兆

网友:
略為出力壓一下頭跟尾端或觀察線上有沒有亮點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