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HG281D 顯示異常波動及黑屏

楼主(2011-07-19):
http://www.youtube.com/embed/kWUhZhdKvWM
以上為我的螢幕HANNS.G HG281D狀況

在橫條波動情形。很嚴重時常會造成黑屏(還是亮藍燈(正常燈號))
在開啟螢幕前幾秒畫面都是很正常的
但在數秒後就發生如影片的情況
也幾乎在那波動後沒幾秒就黑屏(還是亮藍燈(正常燈號))
關閉螢幕約一分鐘重開啟又會如前述一樣
前幾秒正常,然後波動,黑屏
運氣好的話就是一直波動沒黑屏(但機會不大),雖然能使用但很傷眼
在RGB測試發現這種波動主要是在藍色那塊

我不太瞭解電子原理及修復
更換電容,電阻之類的這我不太瞭解
我只會做整塊版組更換新的而已
本以為黑屏可能是高壓板出現問題
結果換了一塊新的還是一樣情形
可見壞的不是高壓板

目前我所能找到能更換的板組就高壓板和A/D板
其它電源板及T-CON目前沒找到有零件
面板和燈管目前能力還沒到那
以上我就只能暫時無視

已確定問題不在高壓板
那問題會在A/D板的可能性高嗎
或是其它板組呢
請問有經驗的大大們有無遇過相關經驗
因為不想再白花銀子買來板子又沒解決到問題了
另附上我目前的A/D板

网友A:
如果我的版子,我會先處理左上角紅框裡的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版子,我會先處理左上角紅框裡的電容。

你說的是那兩塊黑色ic嗎
不過我沒那種ic也不知那買
還是電容,但電容目測沒突也沒暴
另外我沒學過焊 怕拿不下來也裝不上去~

网友:
既然都來這PO圖問問題了
就不要怕失敗..焊下去就對了..
總不可能叫人幫你修吧...
這樣就失去來這個論壇的意義了
若真失敗的話至少你多了個經驗.
而不是在原地打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說的是那兩塊黑色ic嗎
不過我沒那種ic也不知那買
還是電容,但電容目測沒突也沒暴

小電容沒凸沒爆,不代表是好的,建議ad上所有電容拆下測量
另外如果可以,將左上角兩顆三端子穩壓ic更換,因為已經過熱過,損壞或不穩定機率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的版子,我會先處理左上角紅框裡的電容。

有幾秒鐘是正常的,這個點不知道會不會燙,會燙的話那應該算是熱當
在不會熱的環境下用風扇去吹這個點看看,也許方向會更明顯

网友:
看起來左上角焦焦的
電容換一換吧  應該不到一百塊
兩顆IC看圖應該有問題

楼主:
那就試著更換看看好了 不過IC不太了解
這兩個穩壓IC在V18S及V33S處,型號7F3L-17-18L及84-33 0713AL
感覺起來應該是1.8V及3.3V
因為這兩型號84-33 0713AL及7F3L-17-18L找不到這種的
可否用1.8及3.3V 看似相同的外觀不同型號的IC來替用嗎(門外漢的問答
如果可以我再去找買材料來替換試試

网友B:
兩顆分別為
1084-3.3V
1117-1.8V
要買時請記得不要錯買ADJ版(或是後面沒跟電壓的)
不過電容還是要檢查,因為電容是壞的仍會影響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顆分別為
1084-3.3V
1117-1.8V

那請問我查到
1084---露天商品編號:21012035720317
1117---露天商品編號:20912294254088
這兩種IC對嗎?

网友:
回复 楼主:

此為1084非ADJ版,也就是沒有中間的引腳(ADJ)為空(樓主請購買此版本)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927852947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2035720317
此為1084之ADJ版,也就是有中間的引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6211386001
此為1117-1.8V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0912294254088

楼主:
稍早用了三用電表去測電壓
右邊測4.7~4.8V
左邊那組咖啡色那條沒測而黃色開由右而左為8.4v,3.0V,1.8V,3.0V

另外IC也去量了一下亮屏時電壓
上面那塊3.3v的上端-1.5下端3.1~3.2V
下面那塊1.8V的上端-1.4中端0 下端1.6~1.7V

以上內容可否增加判斷問題點主要在何處
電源板至AD板的部份電源是否正常
而用目視電源板無暴容無燒焦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