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冰箱問題!

楼主(2011-07-19):
冰箱的冷凍室出風口那裡,怎麼會有水流出來,而且還結冰呢?

网友:
報上廠牌型號吧...........

不然全都是瞎子摸象.

网友:
發泡保溫失效滲水 抱歉樓下tsao0427正確

楼主:
東元冰箱R2301L

楼主:
這是冰箱的照片

出風口那裡會有水流出口,而且水會結冰

出風口那裡會有水流出口,而且水會結冰

网友:
有空氣侵入!!

楼主:
冰箱門有檢查過了,很緊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冰箱門有檢查過了,很緊閉啊!

這應該是除霜的水流出來,
原因在蒸發氣下方鰭片與冷凍室隔板相互接觸,
在除霜時水順著鰭片流下再從冷凍室隔板回風孔流出!
解決方式:
1.拆下冷凍室隔板將蒸發氣下方鰭片往左或往右撥(依您的喜好).
2.再調整冰箱水平前高後低.

网友:
我怎麼從頭到尾...
都感覺他的冰箱..水平沒放好阿...
是不是都往前傾斜阿...

楼主:
我去試試看

楼主:
這樣會太近嗎?需要調整嗎?

東元

東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樣會太近嗎?需要調整嗎?

隔板蓋起來後又看不到,
要解決就試試看吧!
不影響冷度~

楼主:
好!回家後試試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晚有把冰箱作調整了,已經是前高後低了,但是今天發現水比較少了,但是還是有。那該怎麼辦呢?

网友:
...冰箱門~~~該不會沒關好吧...

网友:
建議可以直接在除霜倒水確認是不是正常流進底盤,在來抓毛病..

网友:
因除霜不正常是東元小鮮綠是的那就冷藏庫你有一組电腦控制板壞了n_0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門關緊的。前後也都調整了。前高後低。那還會是哪裡有問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怎麼知道它什麼時候會除霜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開後!

网友:
滷大的意思是叫你把蒸發器由下往上數大約在第三支管的地方,從這裡開始一直到底下第一支管,這個範圍內的鰭片全部壓扁,請參考8樓的照片範圍

這是避免隔板蓋回去之後鰭片會碰觸到隔板,再加上冰箱往後傾斜度不夠,造成化霜的水順著鰭片流到隔板前方來,壓扁之後鰭片就碰不到隔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開後!

是的~
就是21樓tsao0427 師傅說的那個意思~

楼主:
了解我這就去試試看。感恩!

楼主:
回复 楼主:

都做了,但是還是會。而且昨晚想說是不是前腳調的不夠高,所以又調高了,今早起床時後去看。水照樣流。還多了一種聲音出來。就是卡卡卡的。它到底怎麼了。才2008的機子,怎麼會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都做了,但是還是會。而且昨晚想說是不是前腳調的不夠高,所以又調高了,今早起床 ...

啟動器跟橫溫器檢查看看,
會不會接觸不良,
退冰又結冰!

网友:
我還是覺得有空氣侵入 ?

卡卡卡的聲音應該是風扇馬達附近結冰柱了,風扇打到冰柱所發出的聲音,
冰箱漏水的地方只有隔板回風口還是還有其它地方 ? 比如說冷凍庫上方靠近門的地方有沒有結水珠,如果只有隔板上會結水珠,你要注意冷藏庫門磁條是否密合(不是冷凍喔!),注意上緣和下緣處,上緣處看門有沒有下垂,下緣處要頭低下去看,是否門磁條有掉下來 , 冷藏門輕輕地關會不會自動吸合住,還有看一下壓縮機旁的排水管是否有破

門磁條四周.還有排水管處...照相..照相 !

网友:
卡卡卡的聲音應該是風扇馬達附近結冰柱了,風扇打到冰柱所發出的聲音,+1
1.不知此機型是否有條排水電熱線....是否燒掉了?
2.排水管確定順暢嗎?

网友:
從板主傳回來的照片
並沒有看到蒸發器結冰
除霜應該是蠻正常的
卡卡的聲音可能要另議

楼主:
昨晚已經請住家的電器行老闆來看了,他說通通都沒有問題,冷度都夠,所以東西都檢查過一次了。他推算是設計的問題,因為冷凍室的那隔板蓋設計不良,導致致於水從後面的板子滑出來,並不是直接從蒸發氣下方鰭片用噴出來的。所以要請原廠的來看。還有我上次的型號說錯了。是東元3601LN才對。

网友:
請教版主問題解決沒?

楼主:
東元的人有來看了,說找不出原因。要回去跟研發人員討論解決方法。他們還沒有回覆呢?
我會持續報告進度的

楼主:
因為東元的維修員一直找不到解決的辦法。所以我今天就自已再試一次。我先剪下一片透明塑膠板。把它貼在隔板後面。如下

楼主:
現在等觀察看看。這樣做ok嗎?

网友:
塑膠板是否能承受除霜的溫度?

楼主:
昨天到今天水都沒有「老」出來了。冰箱也沒有異常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注意hue505840大大給你的注意事項!!

楼主:
我會注意的,我想過了,如果它不行。我就更改成錫箔紙,因為隔板後面也是只有錫箔紙。所以我就把它換成一樣的。

网友(2011-09-27):
門板變形或移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