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近日冰箱問題多, 多拆多看最好,大同冰箱維修

楼主(2011-07-19):
唉呀~ 小弟我也趕流行耶~
大家的冰箱怎麼一直出問題, 沒想到連我家的冰箱也掛點

這幾天冰箱也不冷, 而且我剛買的鮮奶昨天要喝的時候已經變成優酪乳了

今天就整個拆下來看.
夭壽喔~ 怎麼滿滿的霜呀(這還是已經放了一段時間融化一部份了)

量過溫度保險絲OK! 量電熱器 120 歐姆也OK. 最後就剩定時器了
把定時器拆下來, 細部分解
哇靠! 就是它. 整個烏漆麻黑的

近看一點.

後來我就等到霜都退了, 集水盤的水都滿出來流到地上(害我擦地擦好久  )
順便把整個除霜定時器用砂紙磨一下, 再裝回去測試. 還不到八小時. 如果還不行就得要去買一顆來裝了

對了, 順便問一下各位大大~ 誰知道高雄那裡可以買到除霜定時器呀!

网友:
恭喜您找到問題點,
還可以撐一陣子,
不過還是換一個比較好,
高雄不熟!
一般電子或冷凍材料行都會有~
是這台大同的嗎!

网友:
好想看看整台冰箱的運作解說喔.......都沒啥概念

例如是不是冷凍庫與冷藏庫各有一個蒸發器....等等

网友:
看顏色好像是大同

网友:
恭喜啦...
您也中獎了!
由圖看來...應是大同.....

楼主:
是呀~ 就是大同的. 這台算是老機型了 TR-510F 的樣子
最近因為值夜班所以就放了一陣子, 直到我喝到"優酪乳"
我才把它拿來開刀

网友:
除霜定時器我曾在網拍上買,而且找到型號一樣的,避免修改。
我是向這個賣家買的,例如大同用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108963787

网友:
要看是哪一間的!!!去他的服務處詢問一下就可以買到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舊型的冰箱,確實是冷凍庫 冷藏庫,各有一組"蒸發器"
現在的氣冷式冰箱,只有冷凍庫有蒸發器,冷藏庫是靠一顆對流風扇
把冷凍庫的溫度與冷藏庫的溫度作對流
當冷藏庫溫度到達設定溫度時,對流風門會關閉,風扇直接在冷凍庫BY PASS
當冰箱門打開時,對流風扇也會停止對流,避免不必要的冷氣外流
對流風扇不良,也會造成冷藏庫不冷,冷凍庫不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舊型的冰箱,確實是冷凍庫 冷藏庫,各有一組"蒸發器"

感謝雄爸解說...

我只知道我家冰箱冷凍庫有個風扇會跑,
卻從不知道冷藏庫的冷風從哪邊來...

還有畫霜是化誰的霜...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冷藏庫的冷風來自於冷凍庫,兩個空間以風扇進行空氣對流
蒸發器(俗稱"冷排")因為溫差的關係,會附著水氣而結霜
除霜定時器,即是切換壓縮機或除霜電熱絲動作的機件
如果不除霜,蒸發器會整片嚴重結冰,造成冷凍庫與冷藏庫的冷風循環受阻
進而造成冷藏庫不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冷藏庫的冷風來自於冷凍庫,兩個空間以風扇進行空氣對流

那冰箱底下水盤的水其實就是化霜化掉的水囉?

那咕嚕咕嚕聲音是冷媒流動還是什麼的聲音?
(壓縮機停止時)

网友:
不好意思!
幫您更改一下標題方便以後搜尋~

楼主:
回复 网友C:

OK~ 一開始沒有想太多, 下次我也會比照辦理.
有時候急用搜尋時, 有關鍵字真的差很多. 感謝版大的用心 ^^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雄長明街--->>賣音響.電子零件出名的那條街e
高雄火車站前的那條街有賣.